【参赛作品】6J1 6P1功放

楼主(2010-11-15):
是一个单声道的热盘 6J1 和6P1的功放,灯丝是使用变压器的,比起我以前用开关电源作灯丝的热盘机,效果好多了,看来开关电源用在这里,有诸多不适。
这个小功放的输出变压器是在电子市场找到的一种Z11铁芯的变压器,在铁芯顺差之前,测量电感为20-25H,顺差后的电感为9-11H,次级输出为12v的拆除到6V左右作为次级8欧姆输出。耦合输入耦合是电话猫里的坡莫合金变压器。音质比以前做的那个强了许多。以前那个使用的输出变压器是2W6P1 的输出,电感量为3.4H。这次这种变压器的电感量为10.35H,低音显得丰满有力。高音的颗粒感也一扫而光。高音的个、颗粒感,绝对是灯丝的开关电源引起的。而这个没有使用开关电源,使用变压器来共给灯丝。所以开关电源对音质影响巨大呀!
    我这个单声道小功放成本核算:6P1;5元。6J1;2元。管座5元两个。外壳5元。变压器两个12元一个灯丝电源,一个改造成输出Z11铁芯。接线端子和输入端子为4元。输入耦合坡莫合金变压器5元。电路元件15元。总计:50元左右。基本廉价。电路是采用标准的6J1推动6P1的。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并联了600V的陶瓷放电管。保护输出变压器在次级开路时,不被击穿。

网友:
强人!直接取市电工作,看到电路我都害怕

网友:
看看里面吧,我想看看坡莫合金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这个帖子里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d=120453&page=1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五极管+束射四极管——没有任何负反馈。瞬态是好了,会不会失真比较大且频响两端跌落较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捷至上.投一票!
小声问.怎不使用诺基亚手机充电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挪鸡鸭的充电器牛,初级直流电阻大,用在6P1 上压降大,不太适合。用6J1或者一半的6N1,基本没问题。适合用于阳极电流小于10毫安的管子。我找的这种Z11铁芯的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为470欧姆。挪鸡鸭充电器的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为1.6-1.7K之间,顺差之前电感量超出量程,顺差后为18-20H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出变压器只有初级和次级,要有绝缘隔离的作用,不方便添加负反馈了。这样音质也不错的。

网友:
6P1这样结成三极管,时间长了其廉栅极恐怕会因过载而烧掉。

楼主:
我这样的蛋鸡把6P1接成三极管的形式,没发现烧管现象,我i这个阴极电阻510欧姆,这样总电流为45毫安。我以前的三极管方式的蛋鸡也从没发生烧坏管子的现象。放心用把没关系的。

网友:
  做得非常好,请问坡莫合金变压器是有大小电流区分的吗?要多大配多少电流呢?比用光电耦合好吗??
        我是初烧者,我觉得你的电路和那个6P13P的单端推挽很相似,我好想装一台6P13P,所以请教,还有你的那个电感H是怎样测量得到的呢,请详细说明好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坡莫合金变压器里不通过直流电仅仅通过音频。使用光耦完全可以,就是光耦需要电源。比较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坡莫合金变压器里不通过直流电仅仅通过音频。使用光耦完全可以,就是光耦需要电源。比较麻烦。

          谢谢,那也就是说坡莫合金变压器不通电流的,所以购买时不考虑体积大小是这样的吗?,
对啦还有你说的测量电感H,大概要多少H合适呢?你要的电感H参数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测量得到的呢?请详细告诉我好吗?求您啦

网友:
漂亮、简洁。投票了

网友:
正式投票还没有开始,等参赛作品提交截止后,会有专门的投票贴的。
到时请大家都来投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那也就是说坡莫合金变压器不通电流的,所以购买时不考虑体积大小是这样的吗?,
对啦还有你说的测量电感H,大概要多少H合适呢?你要的电感H参数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测量得到的呢?请详细告诉我好吗? ...

快告诉我啊

网友:
不告诉就不投你的票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般为2-5H即可,一般从猫上拆下的这种变压器,是1:1的,电感量为4-8H,要是做的功放带电压放大级的,这种变压器拆下,直接可以使用。要是没有电压放大级的话,要把一个绕组拆除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这时你的信号源的功率要大于50毫瓦以上,才能推动后面的功放管。

网友:
简捷至上.投伱一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牛入牛出!!投你一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为2-5H即可,一般从猫上拆下的这种变压器,是1:1的,电感量为4-8H,要是做的功放带电压放大级的,这种变压器拆下,直接可以使用。要是没有电压放大级的话,要把一个绕组拆除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这时你的信号 ...

   哦,不错谢谢,那意思就是说电感H上面应该标有,就不用量啦是吗?最好是交我测量一下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种变压器上没有标注,直接用带电感测量功能的万用表测量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变压器上没有标注,直接用带电感测量功能的万用表测量即可。

       我好像没有这样的表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比如 胜利9808+ ;UT58D的表都有这种功能。你可以问别人借一下 。测量电感没有任何危险,就跟测量电阻一样,直接用表笔测量变压器的两个接线柱即可。变压器不能接入任何电路中。这样测量的才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 胜利9808+ ;UT58D的表都有这种功能。你可以问别人借一下 。测量电感没有任何危险,就跟测量电阻一样,直接用表笔测量变压器的两个接线柱即可。变压器不能接入任何电路中。这样测量的才准确。

谢谢兄弟,你真好

网友:
“山东激光”牌的高淳放大头!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采用高淳头的方法。我以前是采用开关电源共给灯丝的,但是背景总是有沙沙声。采用变压器后好了。

网友:
激光兄的机器简洁、漂亮,都是利用身边的常用小器件,符合DIY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加负反馈的,那就是从6P1屏极到6JI屏极加上阻容串联电路或阻容并联电路,其阻值及容量可实验确定。

网友(2010-12-15):
引用 楼主:
一般为2-5H即可,一般从猫上拆下的这种变压器,是1:1的,电感量为4-8H,要是做的功放带电压放大级的,这种变压器拆下,直接可以使用。要是没有电压放大级的话,要把一个绕组拆除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这时你的信号 ...

    现在的CD机应该大于50毫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为2-5H即可,一般从猫上拆下的这种变压器,是1:1的,电感量为4-8H,要是做的功放带电压放大级的,这种变压器拆下,直接可以使用。要是没有电压放大级的话,要把一个绕组拆除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这时你的信号 ...

      谢谢

楼主:
我再为大家上几张这个小蛋鸡的片片,请欣赏。

网友:
学习了!不论简与繁,有创意就值得称赞!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怎么不见坡漠合金变压器啊?????

楼主:
我粘在上盖子里了距离6J1很近。这样可以减少杂音干扰。就是莲花插座两根线引到那个小变压器上的,变压器很小,跟达姆手指甲盖差不多。

楼主:
我这也没有具体参数,我是从电话猫上拆的现成的。从测量来看是1:1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真不错,真想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机器,在调试过程中最好是用1:1的隔离变压器。确保安全。

网友:
只有灯丝变压器的功放,经济、实惠、简洁。

楼主:
我再为大家发几张照片.哈哈!!第一张是不用闪光灯,暴光7秒钟.第二张,暴光6秒,然后闪光,(这样要有带手动功能的相机.实际上灯丝没这么亮,暴光时间越长,越显得灯火辉煌.

网友(2011-04-23):
B1是干啥的6p1的脚4是灯丝么要是灯丝14v就烧了请解答

网友(2011-06-02):
有点不明白,输出变压器看来是初级220V次级6V左右,那么阻抗比等于电压比的平方,推算一下次级阻抗8欧的时候初级阻抗约为10755欧,对6P1是不是太高了?

还有,是不是可以把灯丝供电改成直流再使其通过输出变压器次级的一个单独线圈来平衡直流磁通,这样就不需要改变输出变压器铁芯的插法了。

网友J(2012-07-18):
我用的是这个图。试机通电时发出强烈的啸叫,我忙去掉反馈,一切正常了。
用的件是本坛一位朋友的半拉子货——他弄到一半下不去手了,我接手后全部拆除自己搭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是这个图。试机通电时发出强烈的啸叫,我忙去掉反馈,一切正常了。
用的件是本坛一位朋友的半拉子货 ...

反馈相位反了,把反馈电阻接到输出变压器喇叭另一端,接地相应改一下。有负反馈声音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