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出个狠实用dvi的想法一直想动手呢

楼主(2010-11-16):
现在家里都用上了电视和机顶盒,开关机感到有些不方便想到的。
1利用手里的元件
2简单易动手
3可以说很实用
我选择了机顶盒动手,1在上面放一个插座。2在内部加一个固态继电器或继电器,连线就不是问题了吧。
我就不参赛了,让给有如果动手能力的人,如果该项获奖我在上图。

网友:
不错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机顶盒、电视机都有遥控器,怎么不方便?

网友:
用个二合一万能遥控器

网友:
我地的机顶盒遥控是学习型的,可以关电视~

楼主:
我没有那么幸运,才有的想法。

网友:
从电视机CPU的TV/AV脚取出信号,来控制继电器(当然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需要一个简单的电路),来控制向电视机外面输出~220V电源,用此电源与机顶盒(如卫星接收机)连接。当按下电视机遥控器的TV/AV键时,由电视内部输出~220V接与机顶盒,使机顶盒得电工作,电视显示的是机顶盒接收的节目;当再按一下遥控器上的TV/AV键时,电视机转为接受电视节目模式,机顶盒断电,很方便的。在下已应用10年至今。呵呵~~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我的想法就可以不用操作电视机了,用机顶盒遥控器全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