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一下我的电桥

楼主(2010-11-16):
上个星期发了个帖子《用电桥有感》,那时候相机叫家人拿去了,今天才拿回来,遂照相上图。这电桥是91年4月生产的,编号0325。用一些±0.5%的电容比对,精度很好。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废话不说,上图。
外观
内部,做工不错的
——————끌——————

网友:
很好的品相,这边类似的仪器很难出手,都拆了卖破烂了

引用 楼主:
上个星期发了个帖子《用电桥有感》,那时候相机叫家人拿去了,今天才拿回来,遂照相上图。这电桥是91年4月生产的,编号0325。用一些±0.5%的电容比对,精度很好。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废话不说,上图。
外观
68990 ...

很好的品相,这边类似的仪器很难出手,都拆了卖破烂了。就像我那台电位差计,晚去一会就拆了【刚要拆卖铝卖铜】,

网友A:
好像以前看到楼主的帖子,说是国产的表,49-68年,一年比一年好,69-85年,一年比一年差,90年以后的就很不好用了,而00年以后的,就根本不能叫做表了.,电桥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以前看到楼主的帖子,说是国产的表,49-68年,一年比一年好,69-85年,一年比一年差,90年以后的就很不好用了,而00年以后的,就根本不能叫做表了.,电桥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规律?

我那个帖子只针对万用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帖子只针对万用表。

您的结论我看不懂。也许我太老了,脑袋僵化了,以后要多向年轻人学习了。对不起跑题了。
言归正传,这个电桥不错。

网友:
万用电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结论我看不懂。也许我太老了,脑袋僵化了,以后要多向年轻人学习了。对不起跑题了。
言归正传,这个电桥不错。

我一个干巴老头子,没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

网友B:
这电桥和我在用的一样。

网友:
这电桥用料扎实、做工精良,绝对好货。

网友:
品像比我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桥和我在用的一样。

能谈谈你的使用感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号电池比较容易坏,而且电桥也不会天天用,时间一长电池就失效了。有条件的话用7812和7809做个小稳压电源放在电池仓里,这样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我一个星期至少要用三次。
这电桥的电池盒设计不尽合理。放华太牌的电池就容易把靠两个正极的那俩电池短路,别的牌子的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料实在,那变压器夹铁厚实,线绕电阻是康铜的???很漂亮!!!那俩红的是双联电位器???

线绕电阻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锰铜的也可能是康铜的。
那俩红的确实是双联电位器。

网友:
早几天也淘了一台,正学着用。

网友:
很新,真的是很新。。不容易

网友:
我也放张电桥图

我也放张电桥图:

网友:
现在也有一台,已多年没有用了 ,做工扎实的仪表

网友:
说半天光是些虚头八脑捧杀的话、真正的性能、规格固然可以查出来,舍不得说也罢,其广泛用途、是否会有开发?和使用体会一句没说。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使用体会.两个字概括----麻烦.开发?本来就是开发出来的商品仪器.
数字的太贵.坏了修理也麻烦.这种电桥200以下有交易.比买数字的划算.对于业余爱好不多的投入加上不多的使用频率来说是很好的东西,大批量测试就免了吧

网友:
项一下,该电桥是业余爱好者应有的,特别是爱好仪器,仪表类的朋友。是一种检验,测量,校准的好设备。

网友(2011-05-26):
这几天刚收了一台,是83年的,除了后面没有版主这台的MC铭牌,其它也没看出差别。

网友:
能问句这电桥能测量些什么吗?精度如何?

网友:
ZHKE兄前几天不是在网上买到了这东西还到处找这表的说明书吗?呵呵。我那家伙用现在的万用表测量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电阻的分辨率能达到3位半的精度。个人觉得甚至超过了三位半的精度,

网友:
我也注意这玩意一段时间了,发现此型电桥有2个产地,楼主的是上海沪光,还有一个是杭州的,不知杭州的做工如何。

网友:
很好的工具,不用担心不小心坏掉,比数字的耐很多,经的起折腾!万一坏了也比数字的好修,

网友F:
跟胜利VC6243+比了一下,电容是用十只114040PF聚苯乙烯0.5%精度并联成的1.14040uF,前面三位数有绝对保证,考虑10只并联的统计因素,1.1404uF基本有保障。用QS18A测量,末位刻度压在4的刻度线上,从这个个例上来说精度远在手册要求的1%精度以内,不过就它的分辨率而言,再高的精度也没有意义了,83年的产品了,都几十年过去了。VC6243+测量读数1.162uF,偏差2%了,手册上是2.5%+5D,正好不超标,呵呵。我的福禄克187测量是1.14uF,人家只显示3位数,手册精度是1%,看来没把握的读数福禄克就不去逞能了。

网友:
新手啊.这东西用来做什么用的望各位老师讲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跟胜利VC6243+比了一下,电容是用十只114040PF聚苯乙烯0.5%精度并联成的1.14040uF,前面三位数有绝对保证,考虑10只并联的统计因素,1.1404uF基本有保障。用QS18A测量,末位刻度压在4的刻度线上,从这个个例上来说精 ...

估计所测电容的误差都是正误差,如果是负误差,千分之五的误差就有可能不会保证前三位数了,更不要说电桥本身还有百分之一的误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估计所测电容的误差都是正误差,如果是负误差,千分之五的误差就有可能不会保证前三位数了,更不要说电桥本身还有百分之一的误差。

首先说的是电容精度有保证,然后让电桥去测这个有保证的电容,看看电桥的实际精度到底有多高,电桥有问题的话最终读数也可能差到5%,但那不关电容的事,是这么个意思。电桥是模拟刻度盘读数,不是数字表第四位数差一个字有可能导致第三位也差一个字,即使电容是负误差,绝对值是1.1399,也不影响用来校对电桥的结果。当然,如果十只电容的统计精度还是0.5%,那么有可能保证不了第三位数是4而不是3,因为第四位数是0小于5,这个你说的没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说的是电容精度有保证,然后让电桥去测这个有保证的电容,看看电桥的实际精度到底有多高,电桥有问题的话最终读数也可能差到5%,但那不关电容的事,是这么个意思。电桥是模拟刻度盘读数,不是数字表第四位数 ...

“当然,如果十只电容的统计精度还是0.5%,那么有可能保证不了第三位数是4而不是3,因为第四位数是0小于5,这个你说的没错,呵呵。”,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114040P的千分之五的误差精度保证,使得容量在113470P-114610P都是合格的,所以第三位数如果是负误差就变成3了。

网友H:
十个不确定度为正负0.5%的电容器并联后,统计误差或称总不确定度为正负0.158%。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十个不确定度为正负0.5%的电容器并联后,统计误差或称总不确定度为正负0.158%。

能不能讲一下得数是怎么来的?谢谢!

网友:
请问这个电桥为什么要两路电源,用一路电源供电不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