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八路抢答器

楼主(2010-11-17):
在单位领导的要求下,要我制做一个枪答器,为了组织搞活动比赛用。当时我没有制做过,也不懂,没有现成的电路,后来在网上查了些资料,自己摸索了一写原理,实验了一些线路,然后采用了最可靠的一种设计了电路,然后自己买材料,自己加工,用了两个星期完成了制造。然后上交给了组织。领导还是比较满意的。
东西是以前做的所以不参加比赛了就发上来大家看看,当时是夏天随便拍了几张,有些可能不雅,由于东西已经上交组织了,所以内部清晰照没法拍了,电路手搞也找不到了,所以大家就随便看看大致的样子,以后有机会再拍更清楚的。下面是我自己编的介绍。

介绍
1.        本抢答器由2个锁存集成电路CD4042做为控制核心。
2.        本机由主机,专用电源和按钮盒组成,模块化设计,可以任何组合,拆装方便。
3.        具有声光报警,并有数字显示。
4.        体积,小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工作可靠。

二.        使用说明
1.        组装:将专用电源与主机通过插头连接并拧紧,按钮盒与主机通过所配连接线连接,(连接线4根6米,4根5米,可按现场实际使用)。
2.        启动自检:打开开关,主机根据状态可能会进行启动自检(所有灯点亮),自检后须进行人工复位。
3.        人工复位:关闭开关,按下复位按钮并保持,再打开开关,3三秒后松开复位按钮,即可。如无效,可重复多次操作。
4.        人工复位后即可进行抢答,抢答速度最快的一组将被显示出来,并锁存。
5.        只需按下复位按钮后即可进行第二轮抢答。

三.        注意事项
1.        当在按下复位按钮时,不可按抢答按钮,否则系统将进行故障自检(所有灯点亮),这时需要进行人工复位操作。
2.        按复位按钮必须大于1秒,否则可能出现故障自检(所有灯点亮),这时需要进行人工复位操作。
3.        所有插头在需要插拔前必须断开电源,并轻插轻拔,以免损坏器材。

网友:
你们领导真会使唤人,还有人给你拍工作照,不错

网友:
裸照不错。
LED数码管上再贴张汽车的膜就很漂亮了。

网友:
露点了!没有打马赛克啊

网友:
好个八路!赤膊上阵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冷门的贴子.八十年代未.为单位搞活动制作八路抢答器.受限于当时元器件.仅采用单向晶闸管互锁.灯显示..准确率不错.当然.与您这较直观数显相比.落伍许多.....
有着同样经历的咱.应投您一票!

网友:
我去年也是给单位做了一个,不过电路是裸体的,没外壳。用AT89C2051,主要是用单片机简单,所以没用数字芯片。本来我们部门也要参赛,开始便程序的时候准备给我们部门的那路抢答开关设置个小优先权(不正当竞争啊),后来想想算了————所以大家别拍我,我毕竟没实施。显示用的是一大堆的发光二极管组合的(没买到那么大的LED数码管),在上面蒙一层黑色的垃圾袋塑料,显示效果很好。

网友:
.........我学校科协要用,我们机器人协会的会长和我也做了一个,用51单片机,大数码管,八节电池供电,带蜂鸣和倒计时,,一共成本40多,,要了他100,,哈哈,小赚一笔……

网友:
八路军大大地。
用二极管矩阵和小可控硅更简单。

网友(2010-12-28):
等待楼主的电路来了,再好好地观赏一番。

网友(2011-04-23):
不错属于游戏机吧?请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