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投个有技术含量的

楼主(2010-11-21):
初中时做的,一直服役到现在。状态良好,工作正常,有次大改动

整机外观

核心部件顶视

核心部件底部视图

紧固件

紧固件侧视图

说的白点就是个洗衣机电机,技术含量高的地方就是那个核心部件,是用泥巴做模,锌块浇注的。

这个铸件突出平台几mm,刚好卡住切割片(砂轮),达到平面定位的效果

原来中心无孔的。在砂轮片上钻3个孔,固定在紧固件对应的3个孔上。当然这样很危险,后来在铸件中心钻了个孔(没有车床,中心定位怎么做的忘了,反正现在中心很准),上个螺丝,直接用压片压住切割片(砂轮)。而在此之前,只能用切割片的(因为要在切割片上钻3个孔固定,砂轮片太厚,易碎)

有个这东西以后,磨刀,磨钻头都很方便,也可切割一些金属塑料。整个玩意也不重,2只手抓起来就可以切割。太复杂的东西做起来没什么意思,反而越是简单的,做起来越有意思

网友A:
兄弟!有创意!就是 没保护装置,使用危险,当沙轮高旋转飞射开来极易伤及使用者! 请注意安全!一家之言冒犯之处来信即删.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创意!就是 没保护装置,使用危险,当沙轮高旋转飞射开来极易伤及使用者! 请注意安全!一家之言冒犯之处来信即删. 谢谢!

严重有道理,不过自己用,有时候就凑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全第一。。。。。。。。

网友:
有个这东西以后,磨刀,磨钻头都很方便,也可切割一些金属塑料。整个玩意也不重,2只手抓起来就可以切割。

这个,不太安全。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
楼上老师们说的也很对,高速旋转的研磨工具,应该有防护罩!
这也许是个还需要改进之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创意!就是 没保护装置,使用危险,当沙轮高旋转飞射开来极易伤及使用者! 请注意安全!一家之言冒犯之处来信即删. 谢谢!

小工具解决大问题,建议使用摩托车头盔操作,即安全,又方便。

楼主:
不知怎么的变成参赛作品了

这玩意大家见过的都说不安全,

我以前用的,直接在2mm的切割片上钻3个孔来和托盘上的3个孔来固定,这样用到一片切割片磨光了都没问题(2mm切割片大家都知道有多薄,何况上面钻了3个孔)

电机功率不大,转速也不是特别高,再一个我主要是用来磨,而不是用来切。目前这片砂轮片用了2年多了,磨的也差不多。到目前为止从没有破碎过

(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我磨东西的时候,要担心回火的问题,所以每次按压工件的时候,力度都不大,所以侧向压力不大)

网友:
老家伙了········

网友(2010-12-24):
引用 楼主:
不知怎么的变成参赛作品了

这玩意大家见过的都说不安全,

我以前用的,直接在2mm的切割片上钻3个孔来和托盘上的3个孔来固定,这样用到一片切割片磨光了都没问题(2mm切割片大家都知道有多薄,何况上面钻了3个孔 ...

您用时间长了,找到窍门了,经验多了可能安全没问题,如果换新手还是挺令人担忧的,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洗衣机的电机都是4极的,转速不算太高。

网友:
其实4极电机拆开改变一下线圈接线,是可以变成2极电机的,分别把主线包和副线包4个线圈的1,3或2,4首尾线头对调,就变成了2极电机,转速提高一倍。

网友(2011-11-08):
记得要戴护目镜,哥们,危险

网友:
永远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网友:
我也 做过类似东西 2006年 别人给的可能是汽车电机。10CM长。6CM粗。。直流电的。我用10多v直流电驱动。劲不是很大。用力,就停。因为我也是好玩实验。很有用呀。。砂轮环氧树脂胶的。。注意点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2-03-13):
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是的,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以前做过,现在用角磨机了

网友(2013-09-01):
安全第一,我是深有体会,用切割机时切割片碎裂打断了家人的三个手指,这事让我一直内疚,所以一定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