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38-635K变压器做低频毫伏表激励线圈,测量演示班尼电路、电感提升电路作用实验

楼主(2010-11-21):
一般都是将微安表连接在检波管与音频组合电路之间,测量实时的检波电流,加班尼电路后的效果不能观察。

在耳机端子处测量音频电压,能检测所有的电路状态,包括高频、检波管、音频匹配、班尼电路、电感提升电路的实时状态。

实验用T38磁芯绕的初次级分离的635K阻抗变压器做低频激励线圈,与万用表交流200毫伏挡、2V挡构成低频电压测量电路。

用简易信号源调制高频调制1000Hz音频信号,收2003老师的中波宽带发射电路启发,接中波环状天线,原接大环的接线柱与磁性中波线圈连接,形成隔离信号接收。

组合矿机模块有班尼电路、电感提升电路、20K多抽头音频阻抗匹配电路。实验是用SC2-300耳机与阻抗变压器匹配,简易低频毫伏表测量300欧音频匹配端。

实验仅演示班尼电路、电感提升电路的实际效果。

组合模块矿机示意图、电路图:

网友A:
漂亮!请问实验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请问实验结果如何?

这就上图!

调制信号源、中波环状天线、矿机磁性线圈

T38磁芯的635K初次级分离变压器与连接

班尼电路连接、排除状态

红圈内是用于电感提升电路的220/12V/150H小变压器,空载阻抗943K,配RD=870K的无名检波管,可以将检波管的工作阻抗相对得到稳定。

检波管与接线柱联通、断开即是电感提升电路的断开与连接

楼主:
实验结果:

1. 班尼电路接通,电感提升电路接通,数字表读数交流2.53V

2. 班尼电路去掉,电感提升电路接通,数字表读数1.19V

3. 班尼电路接通,电感提升电路断开,数字表读数0.94V

4. 班尼电路去掉,电感提升电路断开,数字表读数1.32V

可见,电感提升电路作用非同小可,使检波管在接近理想工作阻抗状态,与班尼电路配合,效率倍增,达到实验输出最大值。

低频测量是最终的矿机输出结果,实验器材粗糙,并不是科学计量值。此电路还可以实验前端谐振电路的理想值,以及检波管前端的27毫亨+小可变电容的提升电路,由于缺少定量Q值线圈,这些实验由老师们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  6MM铜管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短波大环线圈,6毫米铜管,直径1米

网友C:
电感提升是神马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提升是神马意思?

无意中发现的,在检波管与音频电路之间,与矿机电路冷端跨接一个大电感,电感值等于检波管RD值。即使前端谐振电路阻抗不匹配,本人也很难做到这种匹配 ,通过这个电感提升检波管的工作阻抗值,可以提高矿机音频输出量。

只是发现,这次简单实验,就是想用量化证明它的作用。

音频电平测量电路示意: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与75号类似是吗?

楼主:
还有个电路是在检波管前端的,27毫亨电感+半变电容,这是在检波管后端,与您所示电路一样。但这个好像对后端的音频匹配有作用,电感提升了残余高频分量阻抗值,音频分量则与20K的阻抗变压器也能匹配,可能是由于班尼电路的作用,还有些疑惑?

在前端线路,还要有高频测量,我的高频测量手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75号类似是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无线电》杂志上有一款能带舌簧喇叭的高效矿机输出就用了30H的扼流圈,与梁兄画的图类似,但是喇叭前有一只电容。

网友:
记得弱信号时等效RP并上RD,现在在RL前又并一个等效RD电感能升压,这一点陈宪文巳用30H加一个电容输出使舌簧喇叭大声,应该深入试验。从30H发挥到1006H了。

楼主:
现在是空载151H,阻抗943K,没有负载映射。

准备专门做个高阻段的多抽头大值电感,用多种二极管和各种阻抗值的音频匹配变压器继续做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扼流圈不怕铜损,用几毛钱的镜面制造。

楼主:
是的,就是细线不好绕,怕

用这个电感提升电路也可接收短波,2820检波管,直径1米短波铜环,也能匹配,接收许多中等音量以上的国外短波台。

楼主:
635000/300=2116倍

2.53/2116=0.0012V

实际测得音频电平为0.00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