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模块式中短波组合单元大环矿机

楼主(2010-11-21):
今年3.8前夕入矿坛,虽然40多年前也曾玩过矿机,那时物质条件差,玩的很粗放。

重操旧业,决心要多玩些花样。看了老坛友们介绍的各种国外矿机线路,开阔了眼界,“劳斯莱斯组合矿机”、“弗雷斯大环矿机”,堪称毒品。首先看重了组合模块矿机,可以在此基础上方便做多种实验。经过努力,终于拼出了较为实用的中短波组合单元大环矿机。之所以称为“拼出”,显而易见,这些技术关键点都来自于坛友们的潜心专研成果,以及借鉴坛友们介绍的国外矿机电路。

学习是第一位的,拿来主义是捷径。重在参与,响应草音老师号召,凑凑热闹!

吃水不忘掘井人!对各位老师和坛友们的帮助和鼓励表示感谢!

用组合矿机做实验:
http://web.crystalradio.cn/bbs/thread-152446-1-1.html

楼主:
接收单元为实拍图下面部分,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矿机,接上任何线圈就能接听。

接收单元的调谐部分由240×270双联并联组合使用,双联经“水煮”提Q,用高压摇表测量电阻无穷大。

检波管使用HSMS2820,Rd1080K,是按X老师设计线路制作Rd测量仪测定的,比梁老师的2820的Rd值低一点。

检波管用接线柱连接,方便实验替换。在磨机过程中换过多种检波管,2820的效果最好,中波短波都行。

接收单元还含有220/12V0.25W小变压器,该变压器初级电阻16K、电感150H,空载阻抗900K。初级可配接2820检波管,次级可配接300欧耳机。

阻抗匹配单元是由10W多抽头变压器与分线器组装而成,按自耦方式连接,空载阻抗260K,可提供300欧至约10K的阻抗匹配选择。
阻抗匹配单元实际做了两个,另一个用15W多抽头变压器,空载阻抗160K,也是自耦链接,有10欧的匹配接点。

楼主:
短波接收效果,本地、香港、台湾、米国之音、澳洲、日本、韩国、朝鲜、英国BBC、蒙古、俄罗斯,都有中等或中等以上音量出现。

中波接收中国之声特大声、震耳,北京评书台、中央经济台中等音量,北京其他台和天津相声台小声或弱声。

网友:
漂亮~~~~~很想搞一个~~

网友:
图哪去了?都是红叉叉。其他坛友能看得到吗?还是就我眼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到图片啊,呵呵!

网友:
不错,老革命终于有新贡献了,支持一下。

网友A:
楼主发的图片还挺“挑剔”的;我用遨游、搜狗及115等浏览器都看不到,而用IE浏览器就看到了。不解.....?
凭这点是不是应该得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的图片还挺“挑剔”的;我用遨游、搜狗及115等浏览器都看不到,而用IE浏览器就看到了。不解.....?
凭这点是不是应该得奖。

还有这事?

都是本坛图片链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

楼主:
补充:提升电感/班尼组合电路的测量:

在组合大环矿机磨机过程中,逐步将电路演化,用220V/12V小变压器的次级作为提升电感,电感量151H、阻抗943K,基本与我用的2820检波管的RD实测值1000K相当。再与班尼电路配合,保证检波管的最佳阻抗工作点,使20K音频阻抗变压器能有效的放音,实现从高RD至低音频阻抗器件的相对匹配。

由于高阻抗变压器的次级线阻一般较大,会降低效率,所以此方法可以减低高RD检波管的匹配难点。

由于班尼电路用常用的检波管后端串电流表无法测实际效果,又做了音频毫伏测量电路。用简易信号源从谐振线圈前端感应送入1000Hz调制信号,用300欧/635K变压器作为低频毫伏激励线圈,替代300欧耳机测量音频电平。实验做了提升电感/班尼电路组合取舍状态测量,测得20K阻抗变压器300欧端音频电平从1.32V提升至2.53V,说明提升电感/班尼电路组合的明显匹配提升效果。实验:http://web.crystalradio.cn/bbs/thread-152446-1-1.html

音频电频测量法能反映矿机谐振、检波、音频组件各部分的匹配状态,与高频测量相比业余条件下容易实现。

提升电感是纯感性工作状态,电感本身的线阻并不重要,对于谐振阻抗、多种RD值的检波管、音频阻抗变压器之间的配合,使矿机玩者有更多的继续磨机余地。

音频电平测量示意图:

300欧/635K低频激励线圈,635000/300=2116倍,2.53/2116=0.0012V,换算得知测得2.53V的实际音频电平为0.0012V。

网友B:
做的再漂亮一点,卖的话出个价,给你投一票

网友C:
好作品: 我投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再漂亮一点,卖的话出个价,给你投一票

谢谢! 这套主要是学习和原理验证,下一步会做的细一些。包括阻抗匹配电路宽泛的调节功能;测量部分也做成模块;接收电路的高频工艺等等。外观和选件也会考虑,尽量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到的台比我的外差机都多

短波大环效率很高,收台很容易,2820的选择性很好,没有串台现象。

中波接收在A端用10P电容接入室外6楼顶的20米天线,不用接地线。在北京可以收到辽宁,山东潍坊、德州、济南,山西太原、河北石家庄、张家口,内蒙等地区电台,几乎满波段都是,远程中波接收忽忽悠悠的信号很有意思,多数没有跟听落实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作品: 我投一票

谢谢!

准备找您采购一些零件,继续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投一票

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
高手!
投一票

网友F(2010-12-28):
请问一下:大环天线阻抗大约为一百欧,而LC谐振电路为几十千欧,阻抗匹配么?

网友:
DIY矿机的均投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大环天线阻抗大约为一百欧,而LC谐振电路为几十千欧,阻抗匹配么?

这个中波大环不能按超短波算法计算,应该按中波谐振线圈计算。

大环是22圈,大环分布电容较大,经试验主要提升高频段为主。所以两个180微亨反绕双值并联,进一步降低分布电容,提升取值点在1600KHz中波段高端点。用0.1×50里兹线,泡沫线架,Q值取值为300,谐振阻抗LC约为270K,谐振感抗约为810K。

检波管2820取值RD=800K,提升电感空载取值感抗约943K,配合班尼电路作隔离,搭载20K阻抗变压器,经试验可以形成阻抗匹配。

即3RLC=RD=RL。

经这样匹配,频率高端天波好的时候收到山东台、潍坊台等,低端可以稳定收到中等音量的天津相声台,比较满意。

也曾做过800、1200KHz两点匹配,最后选定相对本人接收环境较好的匹配方案。室内大环受建筑墙体感应等条件影响,低端信号可以自然增强,只对高端补偿即可,需要实验确定最佳方案。

楼主:
再补充两点:

1 谐振以后的阻抗提升若干倍,乘以Q值2πfLQ,Q值越高,谐振阻抗越高。高Q值可以带来高谐振电压,有利于越过检波器的导通门限,收到更多的弱台;

2 线圈的Q值容易随环境变化,比如温度、湿度。因此,就有75号电路检波器前端的电感提升,与检波器后端的提升电感的电路。检波器前端的提升电感值远大于谐振电感,不参与谐振。检波器后端的提升电感值很大,在音频范围将阻抗提升,本线路用943K/151亨的电感,提升阻抗值至900K,与2820的800~1000K阻抗基本匹配。另外音频提升电感与班尼电路配合,还有与低阻抗匹配变压器配合的作用,降低匹配器材难点,可谓一举两得。
这样处理以后,可以相对稳定矿机的匹配阻抗,避免谐振线圈的Q值变化影响检波效率。

楼主:
从测量Q值的操作要求,可以得知除了高效的导线材料,高Q线圈还有特定安装要领。

首先,要有良好高频性能的骨架,聚四氟乙烯和聚乙烯高频性能好,聚乙烯泡沫材料不错,不丢Q。本矿机大环线圈就采用聚乙烯泡沫为骨架。

第二,安放时底部也用聚乙烯泡沫垫高15厘米,保证高Q值的线圈环境条件。

楼主:
电感提升阻抗电路具有宽泛的阻抗匹配范围。本机在短波接收段,依然采用2820检波管,而不是采用ISS86的低门限检波管,依然能够完成短波的的阻抗匹配。许多短波台都能有中等音量出现,且不串台,因为2820有很低的结电容,有利于提高矿机的选择性。

对于提升电感阻抗匹配电路,60年代的矿机电路已有雏形。现在继续探讨、实验,用现在仪表加以诠释,弄清其原理,对于提升现代矿机的接收能力,具有更高的意义!

网友:
一直想自制个矿机,一直没有成功。

网友:
请问变压器是定做的还是有成品卖?
你那2个多少钱?

楼主:
这个矿机中的变压器都是买的成品电源变压器代用的,提升变压器是220V/12V/0.25W的小变压器,音频变压器是220V/212V多抽头变压器,价格分别是7元和25元。由于是代用,抽头位置、参数并不很合适。

现在有200K的矿机高阻多抽头变压器,是2003老师仿T725设计的,本坛友谊电子已经找生产厂家制作,可以找他购买。

现在用电感提升的矿机线路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在检波管前面冷热端并联4.7毫亨的电感;一种是在检波管后面串联4.7毫亨的电感;再一种就是本机采用的,在检波管后面冷热端并联大电感。各种方法都需要实验确定,用多抽头变压器做提升电感会更方便,可以随时调整匹配取值,便于更换检波管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