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两管再生收音机

楼主(2010-11-23):
电路制作部分:

电路的程式很简单,一级来复再生检波,一级低放输出。电路是早期爱好者所乐用的简单电路,收听成绩也尚可,用少数的晶体管得到如此效果,乃是来复和再生电路的神效。

以前做过耳机输出的两管机,直观感觉就是音量比单管的大很多。这次是变压器交连,喇叭输出。本来预期能有可听的音量就满意,但这次试验下来的结果实在是出人意料,音量相当的宏大!试验过配合大喇叭,有蓬蓬声。

电路程式是一级来复再生,一级低频输出。电路照搬了昔日先生的图,在此表示严重感谢。在制作时改动了了以下几个地方
1,        晶体管改为3AK20(蓝)和3AX31(紫)
2,        输出管的发射极电阻用了12欧姆。原来的图上写了51欧姆,怀疑原图是否有笔误,因为俺看了好几个电路,都木有用到那么大的。
3,        检波和倍压二极管改用1N60

楼主:
输入输出变压器是自行绕制的,绕制数字参考了海棠TR2-1型两管机。
输入变压器:
用5×7铁心 初级3000T,次级713T 用线相同。铜线是从一个小变压器里面倒出来的 直径未知 应该是0.08的
输出变压器:
用6×8铁心 初级用Φ0.15的线600T,次级Φ0.31线116T 铁心交叉插 浸透绝缘漆并烘干

输入变压器花了一些心思,毕竟两管机的增益珍贵,每1dB都不能浪费。原来用的是黄河741的输入变压器,变比较小 只有2:1,结果声音小。试图改变接线以形成3:1的时候 发现居然有初次级间短路,于是这个变压器只好拆除重绕。发现的过程是:当时试验的时候,电流表接在来复级,遂忽视了输出的3AX31。结果发现喇叭里面的声音很小 偶然触碰到3AX31的时候发现热的烫手!赶紧断电。不过幸而管子未坏。经过这件事以后,检测发现初次级间电阻较小 只有8K左右,这是导致输出管险些烧毁的原因。重绕的时候拆线发现,原来的付边是双线并绕的 因此发生短路的机会较大。因为绕线机的轴是Φ10的,于是就自制了一个极简易的绕线机,用了一根M4螺栓和两对平垫+螺母,还有一些别的材料就搞定了。不过绕完3000+713圈的过程费了不少劲,木有加速的绕线机果然不好用,在过程中断线4次,只好接起来重绕,不过最后测量,好歹是没有发生短路,庆幸。现在的变压器有4.207:1,用在电路上效果尚好。

用的简单绕线机

楼主:
底板借用了一块旧的,原来似乎是用于低放以及推挽输出部分的,我利用了上面的铆钉,并自己另外打了几个以适应这个电路的使用。附图是底板图
正面:

背面:

楼主:
末级调节花了不少功夫,最早采用了绿点的3AX81,结果放大倍数不足,在本坛各位前辈的指点下,改用紫点的3AX31,本应该采用放大倍数更高的灰或者白点管,可惜没有,用紫色的也差不多了。起先以为看了帖子,认为电流较小时增益较大,遂调节此级的集电极电流到10mA,然而收听的时候发现有失真,将电流表串入电源时,发现音量开大表针就发生跳动,这乃是工作点选择不当的表现。试着增大电流,直到20毫安以上时,大音量失真才较小。请教了不练先生,认为电流调到这么大不妥,不如选择15毫安为好,可以为弱台留下储备。遂调节到15毫安。不过此时如听强台,只能减小音量,否则失真较明显。

来复再生的部分调节比较容易,我是这样做的,因为这个电路的音量调节是利用改变来复管偏置实现的 故把音量电位器放在中点附近,取消再生,调节R1*使得来复管的IC=1mA,调节音量电位器可以发现集电极电流在0.6-2mA间变动,连接调节缺口,加上再生线圈,此部分完成。

测试再生检波级的时候有一点花絮,原来试听时觉得很奇怪,因为旋转双连,喇叭中的发声并没有什么变化,以为是不能收音,反复检查了电路没有问题,移动再生圈的位置也能起鸟叫声,就是无台。我装过好几台来复再生机,这个情况还是头一次见到,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看到磁棒和线圈,觉得换一根长磁棒或许会有改观,于是找了一根200毫米的中短波磁棒替代了原来的100毫米中波磁棒,结果在移动线圈在磁棒上位置的时候,意外地居然听到了广播声。检查发现,居然是使用的密封双连有问题,动片组顶部的螺丝松动,整组动片都没有跟着轴转动,这样能受到台,太阳都要从西边出来了!遂弃用之。别的密封双连也有但不敢用了,先不管覆盖情况,找出一个360P的空气双连接上,调节双连,台一个个都冒出来了。调节再生线圈位置,再生情况尚可,当然低端还是要弱一点的。图上是有问题的密封双联。有此可见,业余家在制作的时候,认真检查每一个元件,因为常用到出厂多年的产品,这些元件很有可能在长期的保存之间,已经发生问题,先做检查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出问题的双联留图存照

楼主:
机壳制作和总装部分:

先上一个外观图,整机外观见图。

上次实验的那个两管机电路搭好以后,与其直接相关的下一工序就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机壳。我这次用的是自己制作的一个木头的小机壳,尺寸是156×100×75毫米。

机壳的材料倒是现成,是某一次在淘宝购买的桐木型材。经验也有一些,一方面得益于小时候在航模制作上的经历,再者就是假期开始的时候制作的阻抗匹配组件。简单比划了一下就开工粘合了。但是就是这样的简单比划,险些导致后面的不良后果,具体后面详述。

先在纸上大致画出面板的布局,我在此处参考了满洲国时期廉价再生机的面板布局,用的是中间有横档的方形喇叭窗,直接调谐,上面是调谐钮,下面是带开关的音量电位器。把图样复制到木板上,开始加工。裁四边木条的过程很简单,量好尺寸,用美工刀就可以搞定。制作面板的时候,先在边上的弧形部分用Φ10麻花钻打孔,再加工直线部分。我在此处犯了点错,先验的以为桐木也可以用凿子加工,于是就把凿子磨磨,直接开工。结果第一锤下去就只有大叫后悔。原来桐木因为木质疏松的原因,凿痕旁边的木材会因为被拉扯的缘故而整块掉落,也就是说,凿痕不是一条线,而是一片区域!当时真的连放弃的心都有。没办法只好扩大一点喇叭孔的区域以绕过被破坏的部分……其他部分还是用美工刀搞定,这种5毫米厚的桐木板看起来厚,但也还是切得动的。这样加工过有的边缘相当粗糙,并且不直,可以用齿纹较粗的锉刀修整,打直喇叭孔的轮廓,并倒出圆角。倒圆角时可以先在外面画线以确定倒角的范围。倒的时候要留意,各边倒的均匀才好看。

备料完成以后就开始粘结。我采用的是一种叫做504的双组分胶,应该是类似于哥俩好的一种,固化以后的很坚硬,可以被打磨,并且粘度合适,一方面可以用来粘结,也可以用来补一些小缝,部分起到腻子的作用,具体使用法见后。每一次粘两边,一块顶板一块侧板。材料上胶,对好以后用重物压住,过一夜以后便相当牢靠了。粘好后的情形见图。四边在粘结的时候可以稍留一点点余量,可以在打磨的时候去除。

楼主:
这个时候我就在筹划内部的布局了,首先是几个大件,磁棒,双连还有喇叭。磁棒我找了找,有几种,100,120,160的,都不合适。我再翻,结果找到一根140毫米的!面板宽度是145毫米,这根磁棒正好可以放下略留一点点边。调谐用可变电容原来预计使用一个270P×2的密封双连,把这个想法跟不练版主说了交流了下,他以高Q计,问我有没有那种250/290P的密封双连,这个我正好有,遂取来。比划的时候,发现当动片全部旋出的时候距离磁棒很近,担心影响Q值,于是将磁棒向后移动到接近后盖的地方,和双连距离尽可能远,并且固定用的木方还可以兼做后盖的限位。实践表明,灵敏度和选择性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喇叭需要高灵敏度的,但是这种形式的喇叭现在显然已经很少生产,只好先用一般形式的凑合下。去跑了跑市场,最后看到一个3寸的喇叭,带磁屏蔽,屁股也不太大,就以5元拿下。那个喇叭标榜夏普,后面有很模糊的印字。不过对于我这样的人,啥牌子都无所谓,好用就行。

几种不同的磁棒

尽量让双连和磁棒距离最远:

装进去刚刚好

磁棒的固定方法很简单,在机壳的两个侧板上,用几个木方粘成10×10的空间,将磁棒放入即可。但是双连的固定有一点麻烦,因为这一种形式的双连是在前面打三个孔,用螺钉固定。我比划了一下,如果在前面板上打孔固定,则露出的三个螺钉头部会使得旋钮以及度盘的固定变得很麻烦。于是修改设计,先将双连固定在一小块铝片上,再用3×5木螺丝固定在机壳上。喇叭倒是早有计划,最外面用窗帘布作为喇叭布,中间一层用网板撑住,最后面是喇叭。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是因为我看到很多老机,年久以后喇叭布都被戳破,有的甚至导致喇叭纸盆损坏。我以为,原因是因为布的后面没有刚性支持,但是被戳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布年久老化以后,自然一戳就破。用了这一招以后,一般的戳戳碰碰都能够抵挡的了。

磁棒固定法和最终定下来的位置

双连,铝板和衬喇叭的铁网

楼主:
还是回到木合的制作上。在木合的主体结构粘结牢固以后,可以进行第一次打磨,当然在打磨还有上漆的时候,双连等元件都还没有装上。我用的是230目和400目两种砂纸,并用到了装修时候用的那种砂纸板。就是那种两端有两个夹子,整个面积是半张或者1/3张砂纸的工具,是在百安居买的,大约10元。这是一种简单而十分有效的工具,我在此强力推荐各位在打磨机壳的时候,用上这种砂纸板,可以很容易的形成相当平整光洁的表面。因为在手持砂纸打磨时,因为手指的弧度,很容易打出高低不平的表面,这种情况在用230目砂纸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有时一把下去,表面就能明显的摸出凹陷来。先打磨机壳上的五个平面(背板单独打磨),再把砂纸条固定在木条上,打磨喇叭孔的倒圆部分,喇叭孔的圆弧用砂纸裹在圆锉上打磨而成(当然也可以用其他任何直径适当的圆柱体)。如此打磨完毕以后,表面用手摸已经相当光洁。

用皮老虎吹去木粉,可以发现接缝的某些地方有点小缝。这是因为木头在裁切以及拼合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合缝所致。调和一些504胶,用牙签挑到有缝的地方。要稍微堆高一点,因为胶水会渗入木材中一部分,固化后高度会降低一些。涂的时候没必要太谨慎,胶碰到边上一些也无妨,因为还要再次打磨。

打磨完毕,补缝后效果:

放置一夜,等胶水固化。进行第二次打磨,这次用400号砂纸,配合砂纸板。这一次只要打磨到补过的地方也平整即可,因为其他部分原来就已经打磨成功了。这一阶段的重要步骤是打磨机壳四边的园角。又是得益于强大的砂纸板,用力均匀地先打磨出倒角以后,再做圆弧形的动作,就可以打磨出相当完美的圆弧来。再手持砂纸轻轻的打磨一下各个曲线部分,打磨工作即告完成,此时手摸起来应该相当顺滑。

圆角打好以后的情况见图:

楼主:
吹去木粉,准备上漆。我就这个事情请教了不练先生,他的建议是可以用白乳胶加水先刷两遍打底,可我家那边的建材店居然关张了。于是采用B计划,用虫胶漆打底。我以前给一台外拍机做过油漆,还剩下一些虫胶片和酒精,这次正好用上。虫胶用酒精泡上,半天以后就可以应用了,漆片的渗透性极好,开始刷的几遍都看不出什么区别,基本都被木头吸进去了。随着遍数的增多,开始可以感觉到漆层厚度的增加。此时木头上有些在上次打磨时被压倒的纤维,因为漆的浸润而立起,导致表面出现很多点点,此时用1000目的细砂纸将其打去,吹去粉末后再刷几遍,等干燥后这一工序就成了。漆片的颜色可以产生出一种比较悦目的效果,不过这次用的是精制程度较高的虫胶片,所以颜色淡些。

涂完漆片后的情形:

接下来是喷光油罩光,效果是使得机壳有一个亮光的表面。这个步骤很简单,找一个气流稳定的地方,我是用的楼梯间,地面用报纸铺好,机壳架起来。每一次喷薄薄一层,等干后再喷,若干遍(大约十几遍)后即成。我买的是七元一支的光油,结果弄完以后一支刚刚好用光。罩光后的情形见图,此时的表面已经可以清晰的反射出周围的景象,木纹也很漂亮。

喷光油后的情形

做油漆的过程中有一个教训,就是不能急。我这次因为快要开学了,比较赶时间,大概是没有等到漆片全干就仓促开始喷光油,而工业酒精内部的水以及渗入木纹内部的酒精还没有来得及全部散去。结果是,以为漆面干了,而结果是整个漆面很软,用手捏的时候能留下不退的指纹,我用电吹风吹了不少时间才有一点改观,可惜是等全部安装完成以后,漆面还是不够光洁,这算是一大缺憾吧。

楼主:
到此机壳的外观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安装内部的元件。几个大件都已经准备好:磁棒和线圈备好了,双连的安装板弄好了,电位器的轴也锯短了,喇叭布也裁好了。粘的粘上的上,一番努力后,都被装好了。但是前期布置考虑不周的问题就来了。电路板和电池盒装不进去,因为我用的电路板用的是长条形的,而电池盒用的是那种四节两两并排的,这样怎么比划都不行。面前有两条路:1,重新制作电路板。2,改用另外形式的电池盒。我不想重新做电路板,只好改电池的安排。我又跑了一次市场,买来两节和四节两种电池盒回来比划。结果是,可以用2+1的方式来解决,电路板装在机壳底部,有点像电子管时代的安装法。而此时的电源电压降低到4.5伏特,虽然这样可能使得两个变压器的圈数变得不适当,但此时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重新调节偏置电流:来复管1.5毫安,输出管18毫安。试听有台,就安装入机壳之中。此时电路系统的安装过程完工。

四节电池盒无法安排:

改变电池数目,重新安排以后

网友:
越做越漂亮-------赞一个

楼主:
接下来又回到表面功夫。我先找了两个小旋钮用在调谐和音量电位器上,结果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原因在于:1,调谐旋钮太小。2,缺少一个刻度盘。于是先解决刻度盘的问题。而要解决度盘,先要决定刻度。我贴了一张纸,并在旋钮上固定了一小条塑料片作为指针。配合高频信号发生器,一点一点地定下各个频率所对应的位置。见图。不过我的PS水平实在是太烂,没有办法整理出一个可看的度盘,于是感谢不练先生,又得到了他的帮助,于是有了如下的度盘。我把这张图调成黑白以后打印在一张白卡纸上,用胶水贴在面板上。我又换了一个那种老式的尖头旋钮,这时候看起来开始像点样子了。

用信号发生器对刻度:

打印用的度盘图

到此全部的制作过程完工。因为要去学校了,没有来得及做收听成绩的试验。我把这台收音机带到了学校,在11日晚上到教学楼楼顶上做了收听试验,结果相当的出乎我的意料!我在收听的时候严重觉得需要缓动的调谐装置,因为电台实在是太密集了!尤其是频率高端。因为用的是直线电容量的可变电容,因而高端的电台尤为拥挤。实在难以想象,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电路,单用磁棒可以听到的电台就有19个之多,还不包括因为调谐不够精细而滑过的,并且在频率的中低段也有不少台。我甚至能在山东淄博听到浙江杭州的电台,当时直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在频率的高端因为有三个强台,因此这一部分反而会有夹音。

收听成绩部分:

收听条件如下:单用磁棒,收到台的时候调节再生线圈位置使得接受情况最好。音量开到3/4大处。收听情况都是可以听清内容,但是有些音质较差,这是再生机接近临界时候的通病,没法避免。另外磁棒线圈在旅途中移位,我又没有耐心在买药中等待台号以及频率的播报,因此给出的频率数只能是在刻度盘上的大概数字,我用内容做了一些补充。

1,560KC,播放相声许久
2,570KC,山东广播经济频道,轻微重音。
3,590KC,声音抖动并有夹音
4,620KC,中央台经济之声
5,630KC,中央台中国之声,有重音
6,650KC,一个卖药台,其中的电话区号是0371,应该是河南的台
7,690KC,弱
8,700KC,讲关汉卿的生平
9,710KC,又是中央台经济之声
10,720KC,卖药台,弱
11,770KC,卖药台,很强,区号0531,济南的台
12,800KC,几乎不可辨,夹音很重
13,860KC,播报新闻,弱
14,880KC,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有重音
15,890KC,弱
16,900KC,报FM95.4 杭州电台新闻谈话台,这个电台居然可以相当清晰的听到!惊讶
17,1036KC,中央台中国之声。我知道这个台的准确频率
18,1100KC,评书节目
19,1200KC,连续播放音乐,强

网友A:
不错的制作,资料也很翔实。
看上去1200kC以上似乎没有台,是否再生在高端比较弱?

网友:
紧凑型的两管再生机。如果都采用老零件感觉就更好了

网友:
用一台数调机对比就知道真实的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制作,资料也很翔实。
看上去1200kC以上似乎没有台,是否再生在高端比较弱?

能起再生。
有可能是因为调谐线圈位置变动过的原因。另外记得那边有一两个台比较强大,调节再生也不能消除与旁边台的夹音。

网友:
播放相声的可能是567KHz天津相声广播,在山东估计能收到

网友:
机壳也很漂亮,有古味

网友:
不错的制作,机壳也很漂亮!

网友:
很怀旧啊

网友:
很漂亮!很怀旧!

网友:
尤其欣赏这怀旧感的机箱!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支持!

网友(2010-12-26):
漂亮的机壳,羡慕!

网友:
用心之作,坚决支持。

网友:
DIY真的很快乐!热烈祝贺成功!

机壳制作的非常漂亮,电路焊接精益求精,文字说明周到详细,不简单!值得学习。

网友:
手工刷漆好,白袜子不好。

网友:
怀旧的东西啊

网友(2011-02-05):
箱子做的漂亮 其他不懂

网友:
两管机我也做过,后来拆了零件

网友:
特别是外壳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制作精良!费心了,学习!

网友:
标准两管机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