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式“矿机”

楼主(2010-11-24):
普通(隧道除外)二极管矿机产生再生是不可能的,假如变通一下,改变线路,增加些元件便有可能了,当玩腻了传统矿机,不妨试试。该机原理是利用一部串联谐振矿机,接收本地台产生比普通矿机输出大的电流,供给一部由MOSFET组成的低耗电的再生机工作。
一,矿机供电部分
这部分是用一个312电子管收音机中周改制的,拆除其中一个线圈,用0.04X7股线重绕130T,调动磁芯电感量250μΗ,可变电容是小型2X147PF两连并联使用,检波管用正向压降0.15V的1SS86,采用二个并联加大输出,装好后重新装入铝壳,防止对再生部分干扰,就我用电话线天线和水管地线,空载电流204μA,MV表量开路电压3V。足够MOSFET工作了,输出A为正,B为地。
二,MOSFET再生机部分
线圈L1、L2、L3均绕在一支16CM的中波磁棒上,L1用0.04X60股线绕60T,L2用同线正绕8T,L3反绕或绕后再反向套入8T,这是专为MOS管调再生设计的,管子采用旧乐声彩电高频头中的双栅MOSFET,这管标有3DB字样,两栅并联,可变可用365P任一种,耳机不需太高阻,4400欧军用耳机便可,SC2-300、SHH1原装两个串联也行。
三,试机
将供电部分的AB和再生机AB连接,磁棒线圈不接天线便可收台,收到台时有再生啸叫声,转动再生调节电位器,使再生刚好消失便行了,下面的图中便有起振的频率及波形,收到台的波形等。

网友:
高水平制作!对以往传统矿机的突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李兄!

网友:
这些参数是怎么测得的,我的示波器就连收音机本振都显示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磁棒另一头套上一个线圈,从这线圈感应电压上测。

网友:
真的没人做过,无电源单管再生机。结构分工先明。高效,好路向!

网友:
会比那种高效率的普通矿石机音量大多少?

网友:
不知示波器显示电压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地台音量比普通矿机小多了,但到处是台,一声鸟叫一台,济南兄玩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5v左右。

楼主:
这样加天线。

网友:
两路天线共用同一条1.5米的拉杆能收到台吗?

网友:
用筐机供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