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几个都在说1875,现速成一台!

楼主(2010-11-24):
用的是LM1875T。立体声,单12V供电!房间听较合适!
散热器够大
[localimg=400,300]4[/localimg]
同样安装了滤波插座

网友:
变压器不配这功放。

楼主:
是呀,说明是速成,一时没有合适的,就先顶着先!玩多了铁箱,最近迷上了透明机箱上!下次再把变压器换了吧!变压器为单12V和单5V的,1875功放板是用单12V的,现把5V的线剪短了一点!音量开到一半之后再大就显的不够力了!还好我一般都听小音量!

网友:
汽车装了自行车轮子

网友:
壳子做的漂亮,精湛工艺,干净利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说明是速成,一时没有合适的,就先顶着先!玩多了铁箱,最近迷上了透明机箱上!下次再把变压器换了吧!变压器为单12V和单5V的,1875功放板是用单12V的,现把5V的线剪短了一点!音量开到一半之后再大就 ...

单12v给LM1875供电,变压器个头小暂且不说、、、、、、
这个单12v的供电是可以,但指标不好说了,因无论什么牌子的1875在这个电压下、根据内部的集成,不会工作在正点上的,呵呵呵,同样是TO220的封装,那还不如用TDA2003做得好,1875这块芯片做单电源做OTL电路时的电压最好别低于20v,只有这样才可保证些指标,否则费这个力气做出来,有点浪肺。

网友:
好像没有散热孔啊

网友:
*做得很漂亮!
*电牛功率余量偏小了点
*电源电压不是很合适1875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要玩好LM1875, 关键是电源牛不低于100W, 用±18V给LM1875供电! 散热器至少要增加二倍散热面积!

网友A:
何不如用一块LM1876搭棚焊接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不如用一块LM1876搭棚焊接就搞定了!

正解,电路超简单,很好做

楼主:
下次再试试!最近搞了二块汽车功放板,又有的忙了

网友:
不老的1875万岁

网友:
1875的好坏,电源是关键。记得90年代初的《无线电与电视》刊过李老师点评的1875,说1875能否HIFI,关键在电源……(好象是这意思,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