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高Q线圈的制作

楼主(2010-11-25):
材料:18CM中短波磁棒一条,0.04X270股李兹线4M,20ML针筒一支。

制法:把针筒尾部切去,磁捧用锉刀从中间锉一周,抓住两头轻碰便成两段,用0.04X270线在针筒上平绕78T。

测试:HP4342AQ表700K测Q=850,790K测电感250μΗ。

网友:
可惜那利兹连一米都没的。就看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有可向友谊电子买,他有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可向友谊电子买,他有麦。

这商店在济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河南平顶山,本坛器材区有地址,他的材料不跪。

网友:
请问为啥要把磁棒一断为2啊?

网友:
在梅雨季节、那多股线的外衣会不会受潮?

网友:
梁兄这个方法的确好,省线省力,Q值还高,我按此法做的线圈在1MHz频点的Q值是830:,不过我的磁棒是200mm一分为二,0.04X270线绕65匝。
使用这一线圈却很讲究,要远离可变电容等金属物,否则会影响Q值,我是把线圈架高。

在1MHz频点的Q值是830:

线圈架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磁棒长了Q低,一支电感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作完后紧包一层生料带会好些。

楼主:
谢老矿版主,谢李兄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济:把线圈浸蜂腊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行,那Q会降100以上的。

网友:
真是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