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国产型号的2D2P是什么用途电子管呢?还有参数,谢谢

楼主(2010-11-25):
请问大家国产型号的2D2P是什么用途电子管呢?还有参数,谢谢
       我这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不知道是什么用途,资料上也找不到,所以请各位同仁帮忙

网友:
饱和二极管简介
饱和二极管的结构为直热式真空二极管,工作时的灯丝温度较一般二极管低一些。这样灯丝(亦即阴极)在该温度下所发射的电子全部被屏极吸引过去,形成屏流。因而,屏压增至一定数值时,即便再增加,屏流也不再随之增大,而保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数值。要想便屏流增加,就必须提高阴极发射能力,即提高灯丝温度。从而,灯丝电压就成为控制屏流的重要因素。由于灯丝电压能够控制屏极电流,虽说饱和二极管只是二极管,却也具有放大能力。
国产的饱和二极管有1D1P、1D2P、2D2P、3D1P和3D2P等型号。以1D2P和2D2P最为常见。以下是这两种二极管的参数:
-----------------------------------------------------------------------------
型号  灯丝电压 灯丝电流    屏压         屏流            放大跨导
-----------------------------------------------------------------------------
1D2P   1.1V         2.5A        100V       >90μA          2700μA/V
2D2P   2.4V         0.4A      >400V   150~400μA   >800μA/V
-----------------------------------------------------------------------------

楼主:
谢谢,请问这样的二极管可以做整流,和胆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72704-1-1.html

    谢谢

网友(2014-09-09):
我有几个个3D2P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以前也见过这管子,不知道有什么用,今天学习了。。。。。

网友:
基本没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