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简单实用的超级微距相机

楼主(2010-11-26):
【参赛作品】拆开一个DVD光头,我用的是HD65.把物镜下面的一块直径0.7MM的镜片拿出来,用一块胶布中间开一个0.6MM的孔,把镜片直接粘在手机镜头上,超强微距相机就改造好了,可以试试效果了,绝对不比几百块的数码相机差。
最后一张的就是DVD光头。最后一张图也是诺基亚3230没加镜片时拍的。诺基亚3230,130万像素。

HD65DVD机芯

HD65DVD机芯

HD65DVD机芯

拆DVD光头下面的螺丝

拆DVD光头下面的螺丝

拆DVD光头下面的螺丝

拆DVD光头上面的螺丝

拆DVD光头上面的螺丝

拆DVD光头上面的螺丝

把上部份去掉可见中间的镜片

把上部份去掉可见中间的镜片

把上部份去掉可见中间的镜片

取出镜片

取出镜片

取出镜片[localimg=400,300]7[/localimg]把镜片粘在开空的胶带纸上

自拍的手机

自拍的手机

自拍的手机

把镜片粘到手机上OK

把镜片粘到手机上OK

把镜片粘到手机上OK,    后面是不加镜片拍的,不太清楚,将就看看,很简单,也很容易。用这个DVD光头里面的镜片可是我试验了很多次才最终确定的。这方法好就好在手机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把镜片粘在开空的胶带纸上

把镜片粘在开空的胶带纸上

网友:
这个不错,改天试试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试试,一定要试试。
手机变高级相机了。

网友A:
真不错,怎样投票
具体是那个镜片,楼主能上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怎样投票
具体是那个镜片,楼主能上个图吗

要是DVD的光头,CD  ,VCD光头里面没有,常用的HD62,HD65里面都有,就是光头里面固定的那个,有光头在手一看就知道,明天想办法再拆一个废光头上个图。

网友B:
等待楼主明天上图,谢过了

网友:
楼主好,把DVD光头上的镜片改在普通拍照手机里拍出微距效果很不错,学习开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楼主明天上图,谢过了

图已经加到第一贴后面了,晚上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网友:
不错,前几天拆个,都扔了。。。

网友:
拜读了!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镜头直径的“厘米”写成“毫米”了吧? 谢谢指正,可能搞错了。

网友:
好!明天就去买个DVD!

网友D:
在家电维修上也看到这样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家电维修上也看到这样的文章。

呵呵,就是我发的,看看签名就知道了。LXWYK

网友:
这个真不错,改天找个光头试试!

网友:
刚刚找了三个镜片,一个焦距1cm的,整个屏幕只能看到报纸的三个字
修钟表的眼罩效果尚可
一个玩具用的2.5cm的镜片,也是放大倍数太大

网友:
不错,好方法。微距摄影的新途径。

网友:
好,这个必须支持,几乎没个人都能跟着做

网友:
能不能用小孔眼镜的镜片代替?
不过小孔眼镜好像是缩小的,不是放大。

网友:
太有创意了。家里正好有个回去试试

网友:
我以前试过,效果不错

网友:
要是放到相机上用, 那不是更微距了...

网友:
拆了一个废DVD,测试了一下,果然强悍,建议给个创意奖了。

上两张我拍的图。

网友:
创意很好,投一票。

网友:
这个实用,支持了

网友:
具创意的DIY,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