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再造二十四小时的感动【古典版II】 自制QS18-12辉光电子钟 附百图

楼主(2010-11-26):
前几天刚刚完成QS30-1管的辉光钟,有不少朋友在向我讨教如何制作。说实话,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QS18-12辉光管。
        QS30-1的辉光管制作贴在这里,非常详细,包括程序源码【参加矿坛第二届DIY大赛】: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153422&page=1&extra=page%3D1#pid2000259 也可以去我的Blog[DIY]二十四小时的感动(古典版I) 自制QS30-1辉光管电子时钟
        QS30意思就是直径30mm,QS18当然管子直径只有18mm,虽然个头小,但QS18-12辉光管是立式的,而且看起来感觉更古典。老规矩,先秀一下做好的NIXIE tube Clock with QS18-12(拍照的时候依然使用了一些客厅的小道具,哈哈),然后再附上设计制作过程。大部分过程在QS30-1辉光管电子时钟的制作贴里介绍的很详尽了,这里就把根QS30-1设计和制作过程不同的地方说一说。
        SHOWTIME:

一、本次DIY的QS18-12辉光数码管电子钟功能及特点(跟QS30-1管做得辉光钟操作方法完全一致,依然全部采用红外遥控,只是少了星期显示功能)
        1、采用DC12V供电,最大耗电电流280mA。
        2、使用6只QS18-12辉光数码管,能同时显示年月日或同时显示时分秒。
        3、采用4颗直径3mm的氖灯,能指示时钟冒号。
        4、采用红外遥控器进行所有功能操作(开/关时钟、显示农历、公历、室内温度、调整日期时间等等)。
        5、每颗辉光管底部有一颗贴片高亮白光LED做背景灯,在关机的时候背景灯能够每秒钟交替明暗一次(注意是明暗过渡,不是亮和灭,采用了PWM制作的LED调光,在晚上效果很炫),也可以在开机的时候通过遥控器打开或关闭背景灯功能。
        6、采用无源蜂鸣器来对每一次遥控操作进行声音提示,不同的操作功能和结果会有不同的响声。
        7、能够根据公历时间自动计算出农历日期,在设置时只需要设置好公历日期即可。
        8、为了延长辉光管的寿命(毕竟电子管的寿命相对LED短很多),可以用遥控器关闭辉光时钟,但每到整点时刻,辉光钟能自动启动显示10秒钟时间,启动时会有整点报时。
        9、采用18B20作为温度传感器,能够显示室内温度。
        10、全部电路布局在一块双面电路板上,电路板经过精心设计,线条细腻,与辉光管相映成辉,所有GND网络线条均镀金处理,电路板厚2mm。
        11、内部采用DC-DC升压电路,提供180v的直流高压供辉光管使用,体积小,效率高。
        12、采用C8051F023作为主控MCU,所有程序采用C语言编写。
        13、采用74HC145做译码控制辉光管显示相应数字。
        14、采用DS1302时钟芯片,配合西铁城高精度晶体谐振器(32.768kHz,精度±5ppm)。
        15、MCU及时钟芯片等所使用的5v电源也采用DC-DC电路降压,效率高,发热量小。

二、设计之前了解到的QS18-12辉光数码管参数特性及相应的必要试验
        QS18-12辉光数码管跟QS30-1的工作原理相同,这里也不再赘述,根据我的设计思路,还是习惯先作必要的测试实验。
        先来SHOW一下拿到的QS18-12管子,这些管子的年龄依然比我还要大,而且比QS30-1管子还要早几年:

        新光的管子,说实话还真不知道是在哪儿产的。不过75年我国能有能力生产这个管子的地方也不多。
        上工作台,还是老样子,用洞洞板搭出来一个升压电路,看看能否点亮QS18-12,然后测试相应的参数,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等等。同样是使用MC34063+IRF840做的升压电路,在QS30-1辉光钟上已经成功应用了。
        虽然体积比QS30-1小,但是字可不比它小,因为这个QS18-12个子高,SHOW一下测试时点亮的效果吧:

        近距离的看一下QS18-12,显示的数字比较细腻,而且数字尺寸比QS30-1的大一些。

三、电路原理图设计及PCB板设计
        上面这个实验验证了QS18-12辉光管的工作条件与QS30-1一样,在这之后就可以放心设计其他部分电路了。不过这次打算换个玩法,不打算选用C8051F310作为主MCU了,打算换个C8051F023玩玩。译码器这次不选用串口的了,选个并口的74LS145用用试试。数字电路这东西想要达到目的有很多选择,多用几种方案也能多积累点经验,不过这些IC以前用的太多了,各有各得优点,但都能满足驱动辉光管译码的目的。这东西要自己给自己创造锻炼的机会,呵呵。
        这些电路也几乎不用做实验了,不多说,上电路图,与QS30-1不同的地方就是译码部分和MCU部分:

        设计PCB的时候,我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在元器件的布局上,依然采用全部SMT贴片工艺,并且将所有的元器件布局在一块电路板上,双面板,不过这次的PCB尺寸比QS30-1的尺寸小一些,是176mm x 50mm。
        上层依然不放置任何元器件,保持整洁的效果,线条也是围绕每一个辉光管做环形迷宫,哈哈。
        总之工艺跟QS30-1的辉光钟相同,SHOW一下效果:

四、硬件电路的焊接与调试过程

         PCB板跟QS30-1一起做的,而且采用同样的沉金工艺处理,看一下PCB板的效果:

楼主:
准备操刀焊接,上次焊完QS30-1,家伙事儿都没收拾,还是老样子,热热身,开始焊。

        依然是老规矩,先把高压升压部分电路焊接完成。电路跟QS30-1用得是一样的,一颗MC34063,一颗MOS管SPP9435,还有个330uH的贴片电感和MOS管IRF840。只是电路板布板不同。
        反复的检查............还是反复的检查...........
        通电,升压电路正常工作。

        这就是焊接好高压部分的电路板:

        继续焊接5v DC-DC部分电路,焊接完毕以后同样是检查再检查.............
        通电,一次性通过。

        这是5V DC-DC部分的电路焊接好的样子:

        下面开始焊MCU了,因为这次是64个脚的TQFP封装了,比C8051F310的间距小很多,所以焊接难度比310大一些。不过用刀头还是能很轻松搞定,目前我的记录保持在33秒左右。
        第一步还是把焊盘的一个角上沾上锡,然后拿镊子夹着芯片,对准焊盘,把一两个角给焊上。
        第二步就拿焊锡丝使劲儿的上锡,不用管粘不粘连。
        第三步就是用刀头沾上松香一下两下就能把所有的锡挂下来,而且保证焊接牢靠。
        看一下过程照片:

        花了一会儿功夫,把所有的元件全部焊上。
        电容30颗、电阻43颗、三极管70颗.................

        SHOW一下:

        中间的两个冒号,用了两个3MM直径的氖灯,跟QS30-1上面用得一样,在上篇帖子里做过详细介绍。
        然后还是用5MM直径的小试管给套上,呵呵,这个小试管跟QS18-12也很搭配。
        SHOW一下:

六、编写译码电路驱动程序
        这次使用的译码电路是74LS145,也是是很常用的器件,并口通讯,非常简单,我就不再赘述。
        驱动起辉光管后的效果:

七、编写DS1302时钟芯片读写程序
八、编写18B20温度传感器读写程序
九、测试红外线遥控器发射和接受,编写红外遥控器解码程序
、使用红外线遥控器实现相应功能
这些程序在QS30-1的制作贴上都做过详细介绍,程序移植过来花了5分钟时间,包括红外线遥控器的操作功能全部一模一样,只是在制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被这古老的辉光管资料严重误导,如下

        还好,只是管脚定义弄错了,原本不用的小数点其实是显示数字'4'用的。结果没办法,只能每个辉光管上飞一根线。就跟上面图一样。
        跟QS30-1的创意相同,我在每个辉光管屁股底下放一个高亮度的白光LED,但是这次没法放贴片的了,只能用直插的上。先把LED管脚弯一下,就跟下图一样,然后焊在辉光管底部的大孔中部,发光要对准辉光管,呵呵。

十一、大功告成,为辉光钟上一个底板,就用镀金的PCB板做外壳。

        整体硬件、软件全部完成。
        跟QS30-1完全不同的风格。
        还是为了不磨损金层,用了尼龙的螺柱跟螺丝,继续奢侈的用一块沉金的PCB板做底座,终于站立起来,呵呵!

楼主:
十二、总结,上图,收工。

        因为有了上次做QS30-1辉光钟的程序,所以这台QS18-12辉光钟用了两天就全部完成。风格类似,整个电路板硬件部分全部集中在一块双面PCB板上,而且只用一面布局元器件,整体从上面看起来非常整洁。
        沉金的线条还是那么金黄色,而且很难被氧化,这些镀金线条围绕衬托在辉光管的周围依然很匹配。 在打造这个辉光钟的过程中,从硬件到软件都体现了古典与现代结合的特色。         这里面用到的元器件前后跨越30多年,现在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记录时间流逝的时钟,也算用它们去铭记历史,见证发展。
        下面还有我做的三个时钟的合影(QS30-1辉光钟,QS18-12辉光钟,LED点阵时钟)
        不多说了,上图,收工。

           最后再SHOW一下我的机库,哈哈!两架450 3D电直。

DIY是一种享受,享受的是过程,更是结果......

========================================================
作者:严泽远
QQ:6626209
2010-11-25

网友:
古典与现代结合!!!很漂亮!!

网友:
很好的一件工艺品,看到我眼睛流泪呀, 就是不知LZ的电路板使用什么软件画的,实在是佩服、佩服啊!但是那块电路板都算是一件工艺品。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爱好者,佩服佩服

网友:
漂亮极了。精心之作。支持。

网友:
精彩绝伦的制作!
PCB做成古香古色的装饰,思路巧妙。。。
叹为观止!
暗下决心,仿一个,呵呵

网友:
新光18管是北京产的.不错的DIY,标题加红色高亮一周以示鼓励.

另最好可以把图片传到本坛,不然时间长了容易失效.

网友A:
另外说明一下,其实辉光管是很容易测试的.找到栅极后逐个测试就可以知道管脚排列了.只要有一个150V-170V的电压就行.我一般是用110V桥式整流再加一个高压电容滤波就有了.

18管和27/30管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小数点的说.

网友:
不知LZ的电路板使用什么软件画的,Protel 99 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明一下,其实辉光管是很容易测试的.找到栅极后逐个测试就可以知道管脚排列了.只要有一个150V-170V的电压就行.我一般是用110V桥式整流再加一个高压电容滤波就有了.

18管和27/30管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 ...

膜拜版主

的确,18管跟30管多了一个小数点。测试的时候没有严谨的去逐个测试,才导致瑕疵产生,还好,用软件调整过来了,另外搭一根飞线。

因为我用的是DC12V输入,所以用了DC-DC升压,要是220v输入,高压部分就简单些了。

最近弄了几个VFD的荧光管,已经点亮了,感觉异样的味道,打算继续做个钟出来

网友:
楼主的摄影技术也是一流啊!什么相机?

竟有这样的帖子,叫我一天看上好几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膜拜版主

的确,18管跟30管多了一个小数点。测试的时候没有严谨的去逐个测试,才导致瑕疵产生,还好,用软件调整过来了,另外搭一根飞线。

因为我用的是DC12V输入,所以用了DC-DC升压,要是220v输入, ...

VFD一般是整体的,象VCD还有车机上的显示板,荧光管一般是单个显示的,管子和辉光差不多,只是前缀是YS的.那东西如果是YS管用直流驱就是了,如果是VFD或是比较长的管子灯丝得用交流.另外得注意灯丝别搭高压(虽然只有20V),不然一红热差不多就毁了.您淘到的是什么样的?YS30还是YS18,亦或YS9?

楼主:
引用 网友A:

VFD一般是整体的,象VCD还有车机上的显示板,荧光管一般是单个显示的,管子和辉光差不多,只是前缀是YS的.那东西如果是YS管用直流驱就是了,如果是VFD或是比较长的管子灯丝得用交流.另外得注意灯丝别搭高压(虽然只有2 ...

谢版主指点

淘的是YS27和YS18两种,一种立式的一种卧式的。但貌似YS27-3要用管座,找了好久找不到管座。

YS27今天已经搭试验搭出来了,能点亮了,但是亮度不是很高。灯丝用得是1.2v,高压用得是28v直流。
VFD屏我也弄了个13段米字的,三星的屏,貌似灯丝是用直流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版主指点

淘的是YS27和YS18两种,一种立式的一种卧式的。但貌似YS27-3要用管座,找了好久找不到管座。

YS27今天已经搭试验搭出来了,能点亮了,但是亮度不是很高。灯丝用得是1.2v,高压用得 ...

27/30管一定要用管座,直接焊接极易因引脚处玻璃受热而致漏气.灯丝可以加到1.5V,一般是慢慢加到刚看到红热,然后再降低一点到不红热即可.如果亮度不够可以加高阳极和栅级电压(记得资料上动态显示可以比20V高很多).但如果是动态显示可能亮度还是不够.此外这些管都是老管子了,亮度不够也很正常.有些牌子的亮度可能好些,比如风光和绍兴.

管座记得论坛里有人出过,淘宝上也有卖的.但注意有QS27管专用的座,下方会少一个电极.辉光管那个极是不用的无所,但荧光管那个极是灯丝的一极,必须要用.

单个荧光管因为灯丝短用直流无所谓,但如果是VFD灯丝比较长,加上灯丝电压比较高,如果用直流两端的阳极对灯丝电压就会有2.5-3.5V的差别,这样就会有亮度的差别.所以一般都用交流电驱灯丝.

网友B:
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适合初学者~~~~~~~~~~~~

难度是高了些,一是贴片初学多焊不好,二是MCU门槛高了些.可能楼主是专业人士,C8051是不错,但在纯业余玩的人中用的很少.这东西记得光一条下载线还是JTAG线就要百来块的,加上基本是QFP封装,一般的业余爱好者玩的确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30管一定要用管座,直接焊接极易因引脚处玻璃受热而致漏气.灯丝可以加到1.5V,一般是慢慢加到刚看到红热,然后再降低一点到不红热即可.如果亮度不够可以加高阳极和栅级电压(记得资料上动态显示可以比20V高很多). ...

还是版主了解甚多,英明神武

嗯,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管脚受热导致玻璃漏气的问题,看来真得淘一淘27的座了,淘宝上反正已经是没戏了,根本没有,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版主了解甚多,英明神武

嗯,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管脚受热导致玻璃漏气的问题,看来真得淘一淘27的座了,淘宝上反正已经是没戏了,根本没有,唉。

27管座我手上有,但最近手受伤没法弄,上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上网.如果不急过两天找一下.你需要几只?27管座好象全是塑料的,没陶瓷的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7管座我手上有,但最近手受伤没法弄,上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上网.如果不急过两天找一下.你需要几只?27管座好象全是塑料的,没陶瓷的说.

是的,确实没有陶瓷的,武汉这边有,价格嘛不贵,我买了六只也是准备做个万年历。管座LZ想要的话可以跟我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确实没有陶瓷的,武汉这边有,价格嘛不贵,我买了六只也是准备做个万年历。管座LZ想要的话可以跟我说。
引用 网友A:

27管座我手上有,但最近手受伤没法弄,上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上网.如果不急过两天找一下.你需要几只?27管座好象全是塑料的,没陶瓷的说.

谢谢版主跟楼上兄弟。

如果能搞到27的座,麻烦跟我说一声,我打算收30个。

QQ:6626209  谢谢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跟楼上兄弟。

如果能搞到27的座,麻烦跟我说一声,我打算收30个。

QQ:6626209  谢谢拉!

30个有点肉疼的说,呵呵,俺还想留几个自己玩.以前有一堆,后来陆续给论坛朋友转了一些,还有一小袋吧,都是拆机的.等我有空数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确实没有陶瓷的,武汉这边有,价格嘛不贵,我买了六只也是准备做个万年历。管座LZ想要的话可以跟我说。

引用 网友A:

30个有点肉疼的说,呵呵,俺还想留几个自己玩.以前有一堆,后来陆续给论坛朋友转了一些,还有一小袋吧,都是拆机的.等我有空数数.

已经买到了12个,好不容易淘到的,现在这东西可真少。

就是下面图片的,不知道跟你们说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到了12个,好不容易淘到的,现在这东西可真少。

就是下面图片的,不知道跟你们说的是不是 ...

打不开图,建议图尽量传到本坛上.

楼主:
画好CAD图纸好久了,亚克力的底板终于制作回来了,SHOW一下装好底板的样子:

网友:
很好的设计;
但是时钟IC  很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不过偶更喜欢那个方块5X7的点阵屏,请教哪里买的?还有那白色的支撑柱哪里有卖?

5X7的方块点阵很多卖LED点阵的都有卖,只不过用的人少,可能没有现货。

我当时是在北京的知春电子城里面的一进门左手第二个柜台买的。老板很不错,订货两天到。

白色的支撑住叫尼龙螺柱,比铜柱贵得多,因为它结实,轻,而且不磨损电路板,关键是永不生锈,很多舰载船载设备上用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方块点阵几米?尺寸多少(你图里的)?

方块点阵LED 7RMB/PCS。尺寸5CM X 3CM。

网友E:
楼主的工作台很帅 ,还有楼主的工具 好像都很“高价”
这个工作室要投入多少米啊;

目前我主要用14寸 普屏本作为显示界面
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挺郁闷的今天 新谈的朋友 告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

不用客气!

今天正好找到当初做这个LED点阵钟的一些资料。

5*7 LED点阵的资料在这里,需要的话下载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工作台很帅 ,还有楼主的工具 好像都很“高价”
这个工作室要投入多少米啊;

目前我主要用14寸 普屏本作为显示界面
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挺郁闷的今天 新谈的朋友 告吹了

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

别郁闷了兄弟,早早让郁闷的年代过去,唯有奋斗是永恒啊...

网友E:
这个工作室要投入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工作室要投入多少米啊;

积攒了两三年的器件,设备都是咬牙买的,没具体算过,呵呵!

网友F:
设计的PCB简直没话可说~焊接的手法简直巧夺天工~在下简直五体投地~看场景技术力量应该很强大~设备齐全~自己可以制作雕刻PCB板~以后跟你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的PCB简直没话可说~焊接的手法简直巧夺天工~在下简直五体投地~看场景技术力量应该很强大~设备齐全~自己可以制作雕刻PCB板~以后跟你混了!

哈哈,这位仁兄把我都说晕了,太过奖啦。

这个PCB板我自己可雕刻不了,最小线宽10mil,最小间距8mil,要是自己雕刻,先把眼睛废了...

楼主:
新做得外壳来啦,可惜这次是松木的。红胡桃木的也快到了。

一共两种风格。

SHOW一下:

楼主(2011-04-02):
引用 网友G:
口水满地!

現在真的是要流口水了,因為管子已經絕跡了,找了好久都沒找到 :-(............

网友:
这么牛,登录,顶一下!

网友:
亚克力 定做多少钱 不复杂我可以帮你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