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BCL--2000收音机电源求助:

楼主(2010-11-27):
德生BCL--2000收音机是用4节1#电池供电的,电池仓较大。手头有拆机18650锂电数节,多数是两节并联。
能否用18650电池两节并联后再串联(电池仓能放下),这时的电压是7.2V,充满后应是8.4V,直接使用收音机能否承受(收音机是用4节1#电池)?

网友:
没用过德生BCL--2000,帮顶了。

网友:
可以,行,能

网友:
可以,行,
加个二极管更好

网友A:
串俩硅二极管就行1N400×之类的吧,便宜。

楼主:
没资料啊,谁有资料给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俩硅二极管就行1N400×之类的吧,便宜。

一只4007压降好像是0.7V吧?2只串联就是1.4V压降?
那2只4007二极管能消耗多少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只4007压降好像是0.7V吧?2只串联就是1.4V压降?
那2只4007二极管能消耗多少功耗?

消耗的功率要看电流是多少才行,1N4007可以承受1A的电流,用于这种收音机,足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德生BCL--2000收音机是用4节1#电池供电的,电池仓较大。手头有拆机18650锂电数节,多数是两节并联。
能否用18650电池两节并联后再串联(电池仓能放下),这时的电压是7.2V,充满后应是8.4V,直接使用收音机能否承受 ...

用工包2号充电电池5节装上正好。 我就是用的这种电池。都用了5年了。我的机器也是BCL-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工包2号充电电池5节装上正好。 我就是用的这种电池。都用了5年了。我的机器也是BCL-2000

我还真有,就是电动工具里面一样大的,比二号的稍小。
不知充一次电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工包2号充电电池5节装上正好。 我就是用的这种电池。都用了5年了。我的机器也是BCL-2000

我拆了两包,昨晚充电,今早装上,只是比4节1#电池短,不够长,还得找一节粗下线管截两公分长两头找俩大垫圈用一合适螺丝穿上拧紧,就当一假体电池(这年月兴“假体”),5节电池居然用了两张报纸卷上也没有1#电池粗,试试看电池经不经用。

就这电池,和充电钻里的一样大。

就这电池,和充电钻里的一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了两包,昨晚充电,今早装上,只是比4节1#电池短,不够长,还得找一节粗下线管截两公分长两头找俩大垫圈用一合适螺丝穿上拧紧,就当一假体电池(这年月兴“假体”),5节电池居然用了两张报纸卷上也没有1#电 ...

我的2号电池5节比4节1号电池还要稍微长点。就是有点细,垫上几张A4纸正好。充一次电每天听4个小时声音开到1/3能用一个多月。改天我上个图。 我买过你的松下录音电话,给你充过话费,不知大哥还记不记得。只是现在电话送不出话去。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帅哥,当然记得。
电话我可外行,家里还有好几只电话都是有点毛病就换的,越换越完蛋,还拆修过,是修一只就休息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