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手头闲置器件自制的电源。

楼主(2010-11-28):
经常搞点小玩意的,手头没有台电源那是不方便的,最近用了点业余时间利用手头闲置的器件或垃圾自制了一台13V15A的电源。后来发现机壳内空间较多,所以顺便又加了一组1.6--20V3A可调及5V1A9V1A固定输出。好了,用图说话吧。
嘿嘿,机壳是用两只废电脑电源改造的,其他的都是在我的垃圾堆里找来的。很满意大的那只变压器,铜线很粗,噪音很小。稳压用的是LM396K,这个是10A输出的稳压器,用两只并联使用输出15A那是绰绰有余的(其实输出20A估计问题不大,只是没有找到20A的表头,所以就按15A处理了)。可调那组也用了一只LM396K,稍感浪费,不过比起放在元件盒里又显得更有用处。哈哈。
上图中,数字显示的是显示1.6-20V可调的那组。输出头在最下面的两只铜螺丝。固定输出就不要多讲了2只三端稳压器解决问题。15A输出是那两只一红一黑的端子,用了一只指针电流表和电压表。看上去可能不太美观,但考虑到都是废物利用也就不计较了,实用就行。
这是后来加进去的可调那组及固定输出那组专用的变压器。其实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一方面在业余制作中用到可调电源的几率很大,并且同时用到两组独立输出的几率也不小。因此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顺便做了两组固定输出。这也响应低碳号召呀:一般情况下使用,打开可调这组就行了。关上15A输出的至少还能省点静态损耗吧。呵呵
背面图,很简单,一目了然。
稳压管特写。NS的LM396K。
电路很简单就懒得做板子了,直接搭焊。顺便说下,这东西的应用跟铁壳的LM317是差不多的。
这是整流用的肖特基管子,使用中发现重载时发热较大,下一步考虑要把它换成50A的桥堆。
可调及固定输出的那组打开的情况。
调到最大了。因为LM396K在手册上应用是建议输出在15V左右的,但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完全可以用到20V以上,只要注意电流不要太大就没问题。
全部打开了。
负载电流12A的时候,电压纹丝不动。因为没有更合适的负载就没有进行满载测试了。
靠近点看。
最窝火的是,废电脑电源的壳还差个盖没了,所以就成了半边山了,等等吧,哪天再努力找找。
这个图说明了两只外壳是如何连接的。
总结:利用了手头可能经常被丢弃的或是视为垃圾的东西通过一点劳动自制了这样一台经常会用到的电源,虽然外观不雅,但有个性。相信朋友们能从中得到一点启发,从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能制作出更适合自己的电源来。
顺便上个LM396的PDF资料。

网友:
好电源。学习了。
业余制作合适的机壳是个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A:
建议把电路图帖出来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电路图帖出来分享下~~~

分享分享电路图

网友:
房子小了点,还是买一个大一点的住吧!

楼主:
朋友们,电路很简单,PDF资料里最基本的应用那个就是了。

记得并列使用时在输出加均流电阻就OK,此电阻不能太大,建议用0.0几欧的就好了。具体在PDF应用资料里均有介绍。
至于“房子”的问题,那是无奈之举,谁叫房价那么高呢?当然,朋友们手头有合适外壳的那就最好不过了。
同时,感谢各位版主的支持!

网友:
照片多了,没有多大的价值。

技术贴的要点:
1,准确的所用的电路;
2,基本原理简述,所达到的主观指标;
3,必要的相关的实物照片。不要多了,照片一多,就搞成了图片贴,没有多大的价值。

楼主:
楼上朋友教导极是!诚意接受批评。

这个电源本来是利用废弃或闲置器件组成,制作时根本就没想到要发帖,因此有很多的不足之处。至于电路图,那真的是很简单的应用,PDF资料里都有。我想,既然能拿起烙铁能做出能用的东东的朋友对这个应该不会太难。改天吧,上个手工版的原理图。

网友:
我怎么没想到把两个电源壳铆接到一起?

网友:
个性,孖仔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lz发的资料不是中文的

楼主:
手工画了个草图,应该能看明白了。

电路很简单,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注意的是接地的问题:调整端的接地直接用粗铜线接到输出点而不要接在大电容的地端。15A的那路实际应用图是右边那个,原因是:稳压器输出不可能绝对相等,这样单独调节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调试时在均流电阻处断开,接上个稍为轻点的负载分别调平衡两组输出电压,然后再并联在一起。这样带来的好处是:重载时不会一个稳压器温度高点一个低点,实际验证重载时两只温度都差不多。当然,要求高的还可以用一块运放来自动调节。
另外,7107的表头自带了-5V转换电路,所以单5V供电就行了。要注意的是:供电不要跟其他共地。

网友:
近来也在找个壳,有个双13V3A的环牛闲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