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做的功放

楼主(2010-11-28):
今天先把图传上来,明天解说

网友:
厉害,还是独立电源的...呵呵

网友A:
简单解释一下吗?~!吊大家胃口啊呵呵
工程量不小啊,分体电源,好!
第一幅图的6p1吧,造型像老的北京的。再有我不赞同将灯丝线用漆包线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解释一下吗?~!吊大家胃口啊呵呵
工程量不小啊,分体电源,好!
第一幅图的6p1吧,造型像老的北京的。再有我不赞同将灯丝线用漆包线做

图1不是6P1 是老毛子的6P14,  一看那个管子的黑斑就可认出, 是这个管的通病 手上也有这样的管子!

网友:
一般般,权当练手
不紧凑,飞线太多
看着乱,有待提高
电源图,问题挺大

楼主:
我最开始用的是6p3p 声音不理想 后来换成6p14 效果很好 我重新设计连线 几乎所有零件都在安管座的小板上 过几天上内部结构 这个旧管和新的听着区别不大 输出牛差点 我正在攒钱买凯立

网友:
一直想弄胆放 而没胆儿的人路过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个小同学

网友:
用的C型变压器代替的输出?

网友:
苏联的6P14不错,顶一下。但是布线要再重新设计下

楼主:
定做的C牛,我要按照220比9的比例来做,他们竟然写了220伏
布线重新设计了。楼上的小子没比我好哪去

网友:
这么大的滤波电容,5z3p要短命的。

楼主:
先接个40微法的,后来放一个阻流圈,后面多大无所谓,再说用的不是5Z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