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的200K阻抗变压器

楼主(2010-11-28):
一种小型的OC镜面磁芯,线架可绕线部分线框轴粗5毫米、宽5毫米、深2毫米,100匝测试电感68毫亨。

据此设计一个200K的阻抗变压器。

0.025线,200K应该绕5444匝。线细,太专注,绕了5850匝 ,230K。

实际测量线阻,25K阻抗--0.52K、50K阻抗--1.16K、100K阻抗--1.72K、230K阻抗--2.81K,仍然超过T725的指标。

只是玩玩,矿机阻抗变压器还能做多小?

网友A:
一分的还有05年的啊?

网友:
变压器小巧精致,那么细的线,不好弄啊。我也注意到那个一分了,还很新呢。

楼主:
楼上两位心细,我是随便拿了一枚硬币做比照

网友:
好!此牛可粘在耳机上了。

网友:
玩出来这么多精密器件

网友:
好的办法啊

学习您的精神

网友B:
好牛!
实用效果如何?能测一下效率就好了。
小牛虽然用的是很细的导线,但小牛每匝导线长度很短,线圈的总线长很短,故绕组的电阻值不一定很大,加之磁芯的磁路短,效率不一定就低了。
如果要把小牛装在耳机上,千万要注意不要让耳机磁铁的磁场作用到小牛上,铁氧体磁芯极易磁饱和,这种高导磁率的磁芯比起一般磁芯来磁饱和更甚,略有固定磁场漏入变压器的效率大减。最好能磁屏蔽一下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牛!
实用效果如何?能测一下效率就好了。
小牛虽然用的是很细的导线,但小牛每匝导线长度很短,线圈的总线长很短,故绕组的电阻值不一定很大,加之磁芯的磁路短,效率不一定就低了。
如果要把小牛装 ...

是的,线框足够,低阻还可以用较粗些的线。

小牛可以直接插在洞洞板上,焊接方便。

楼主:
接在我的有电感提升电路的大环机上,50K挡最响。我是专为SC2-300配的低阻端,0.2、0.3、0.4是为了匹配不同的300耳机的差值。

这个小磁芯绕40-60K的最好,线径可以粗些,效率可以提高不少。

一般40K的阻抗变压器,高阻线阻控制在700欧以内最好,这个小变压器低阻用0.07的线就行了。

计算表显示60K高阻可用标称0.04的漆包线,40K可以用0.05的漆包线。

采取自耦变压器方式,效率最高。

绕的时候,手法很重要,不要大跨度的走线,尽量让线顺序自排,到移动的一端后再稍微向需顺绕方向移动。这样可以多绕线,一般手工密绕大约是理论值的40%,手法掌握的好,可以绕到50%左右,绕小变压器更要精打细算。

网友:
强人啊!0.025的线太容易断

网友:
元件越来越高档,好像很少见用矿石做的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分的还有05年的啊?

2010年的也有。

楼主:
又绕一个,40K,配8欧、64欧小耳机,微型矿机输出牛,个小,声音不小

40K(0--0.008--0.064--0.3--10--20--30--40K),0~0.064欧(0.075)、300欧~40K(0.045)。

总线阻700欧。

网友:
想用个220V继电器线圈再加绕1、2百T做次级,能做阻抗变压器用吗?

楼主:
不行!电磁铁是饱和磁效应,变压器是交变磁效应,不一样

网友:
明白了,谢谢07兄的解答!

网友B(2014-03-16):
这个小牛太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牛太牛了!

他曾送过我两个这芯我还沒用上,很友善近人的版主。

网友B:
缅怀qg2007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缅怀qg2007版主。

什么情况?

网友:
2007版主的离去是矿友们极大的损失。想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曾送过我两个这芯我还沒用上,很友善近人的版主。

也赠过我磁芯!

网友:
准备做这个顶起先看看。

网友:
下午1点至今中国之声747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