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胆FM中放电路——

楼主(2010-12-02):
————————————————————————————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1 项 ), 共有 104 人参与投票
83.33% (90)
16.67% (18)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用陶瓷滤波器还不如玩IC吧。还玩什么电子管。

网友:
还是玩它好:中周式胆中放电路

网友:
先入为主,还是胆+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陶瓷滤波器还不如玩IC吧。还玩什么电子管。

可是中周的性能远比不了陶瓷滤波器的性能的。其实马兰士10的中周就是一种滤波器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周~~~

网友:
窃以为:用陶瓷滤波器也有一些好处。
比如像菜到如老笨者流,手头又没有高频信号源、扫频仪,有一个陶瓷滤波器在最前边,后面几个中周、鉴频器就好调了。
楼上发表意见几位无疑是高手,站着说话不腰疼,体会不到这些吧。

网友:
还是胆+中周,  [胆的机器还是用古董的制作好]。

网友:
都有利弊,各取所需。

网友:
中周加陶瓷滤波器都可试着玩玩

网友B:
胆中周看着舒服·· 陶瓷滤波性能优越··建议把两者加起利用·

网友:
用陶瓷滤波器调试方便但会带来较大的损耗,要保证增益必须增加中放的级数,有利有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中周看着舒服·· 陶瓷滤波性能优越··建议把两者加起利用·

嗯,第一(高频头里面选频)中周用传统的中周,第二、三、四、五级用电容耦合,第五级以阴极跟随器作为输出接陶瓷滤波器,然后限幅级+鉴频中周,6X2鉴频输出。这样的设计大大缓解了中放电路的制作难度,大大提高了中放电路的性能,使胆FM整机性能更加优秀。~~呵呵~~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中周的。

网友:
"用陶瓷滤波器,还叫啥胆机"
怎么不是胆机?比传统的还多了几个胆呢.

网友:
陶瓷滤波器的音质比中周差太多了,听过中周的机器以后再也不想听陶瓷滤波器的机器了.

网友:
性能+传统+大气=中周

网友:
用传统的中周要好一些。只要使中放增益能确满足整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就可以了。

网友C:
陶瓷滤波器是低阻元件,要与电子管匹配电路相对复杂。综合考虑在民用收音机电子管中放电路使用陶瓷滤波器是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陶瓷滤波器是低阻元件,要与电子管匹配电路相对复杂。综合考虑在民用收音机电子管中放电路使用陶瓷滤波器是得不偿失。

只要大家喜欢,无所谓啦~~嘿嘿~~
其实陶瓷滤波器中放电路,成本不会提高,线路也并不复杂,并且性能要远远超过中周的中放~~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大家喜欢,无所谓啦~~嘿嘿~~
其实陶瓷滤波器中放电路,成本不会提高,线路也并不复杂,并且性能要远远超过中周的中放~~嘿嘿~~

看来老师已实验成功,不如发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醉翁兄,用三端陶瓷滤波器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主要是耦合的时候因为耐压问题要加电容,这样容易影响特性,故一直没有实施,今见醉翁兄研究,我支持。

网友:
其实用哪种无所谓

个人觉得起码要使用一组三端陶瓷滤波器,原因是,它的通频带不可调谐,其余的中周的通频带在整机调试时可以向它看齐

网友:
耐压70V测试1小时无迹象表明会被击穿。

网友:
陶瓷滤波器的波形比较陡,不如中周的波形圆滑,两者的听感有差别,我感觉还是中周好听点。但是陶瓷滤波器的体积小、便宜、免调整是一大优势。

网友(2011-01-14):
多集中放需要AGC和防止自激,很麻烦。

如题!!!!!!

网友:
不明白为何将古老经典的中周与10.7M陶瓷滤波器对立起来

两者各有优势,应当有机结合起来用才是

网友:
可是如何有机结合呢?请阿里巴巴大师明示

网友(2011-04-19):
ASSAD是什么牌子功放

别人给我一台功放,商标是ASSAD,不知是什么牌子,性能怎样,麻烦各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2011-08-12):
我个人认为中周的好够怀旧,但是那东西现在不好收初学者调试也是问题,初哥我看第一台装陶瓷是首选

网友:
特别是音质!!这对收听太重要了!!哪个好用那个!!
引用 网友D:

    要是想听广播直接买个芯片焊几个原件就完了做出来性能高。要是想玩电子管收音机只要不用晶体管收音就行。。
同意楼上,要是玩个电子管新鲜劲只要不用晶体管我认为都行。。所以还得看个人想法。。

网友(2012-07-04):
引用 网友C:
陶瓷滤波器是低阻元件,要与电子管匹配电路相对复杂。综合考虑在民用收音机电子管中放电路使用陶瓷滤波器是 ...

据我所知,红灯735的晶体管高级收音机中就是比较成功的中周与晶体相结合的例子!

网友:
胆+中周=关键是DIY乐在其中!

网友(2013-07-09):
咱菜鸟还是用陶瓷滤波器吧,先入了门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大家喜欢,无所谓啦~~嘿嘿~~
其实陶瓷滤波器中放电路,成本不会提高,线路也并不复杂,并且性 ...

请教一下醉翁老师纯胆的FM收音头要比机车集成块的好听吗?我现在听得是机车收音头音频输出再加到胆功放里,听感还不错,我想知道纯胆的收音头比我的机车加胆功放好听吗?如果好听我就做一个纯胆的,谢谢

网友(2017-06-08):
看中音质.哪个好听用哪个.

网友(2021-03-25):
我看见那些个又带频率显示又用电调谐的胆FM,掉头就跑

网友:
我看见那些个又带频率显示又用电调谐的胆FM,

网友:
我也是谁好听用谁,甚至不用也行

网友:
还是用中周,陶瓷滤波器的没有用中周的音质好听。

网友(2022-08-27):
声表面插损太大,还要加一级预放。

网友:
用陶瓷滤波器而不用中周,就如用晶体管或集成块做收音机高频、中频电路而不用电子管一样,为啥要用电子管不就是为了那个味吗?!

网友(2023-09-17):
记得有朋友指出过,如果晶体滤波器的幅频特性出现多个锯齿状波动而非平滑的,会引起相位失真(或是叫群延特性??),俺也说不清楚,估计是某个频率连续变化的中频信号在某个频率处被夸大或拉低了,这对AM波可能有失真,对FM有限幅末级的话有可能没有影响??不一定对哈。

网友E(2024-01-09):
引用 网友F:
信号通过一个系统时,会有延迟,这个我们都知道,把一个宽带信号通过一个系统时,每个频率的延迟按照 ...

学习了,需要脑子里反复转换才能消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需要脑子里反复转换才能消化

你就想象成:宽带信号就是一队人,系统,比如放大器、滤波器,就是一扇门,这队人走过这扇门时,如果用的时间都一样,那么在门前和门后,队形是不变的,如果有的人过门慢有的人过门快,走过门后队形就变了,而每个人过门所用的时间的集合体,就叫做群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