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来说电子镇流器改电源的心得

楼主(2010-12-03):
我是个学生,学习成绩不够理想,却总喜欢搞搞电路,也没搞明白什么。
倒是收集了不少的节能灯和电子镇流器…… 就玩它了!

2000年的电子报上有一篇文章,专讲把镇流器改装成电源的方法...试了一下,还不错。

先说一下常见的镇流器电路吧:如下面的三张图。

楼主:
我经常见到的镇流器就是这三种。细心的您可能会发现,这三种图的区别(图是网上找的 )
在于开关管基极:分别是一个电容的,两个电容的和没有电容的;
可能是双向触发二级管的价格稍高吧,廉价的镇流器多采用第一种电路。

这种廉价的镇流器易发的故障之一就是基极耦合的电容失效,容量减小或有漏电等故障。
所以在使用旧镇流器时要重点检查此电容。因为节能灯的镇流器板紧贴灯管,所以节能灯
更易出现这种故障。

当然,当你发现镇流器的电路板上有烧焦痕迹时就不建议再用。因为这种情况说明了
板子上有严重的短路,基本上是两个大功率管击穿了,整流桥也难逃厄运.

楼主:
好了,细心地您又已经发现,接灯管的电路时那么的相似...如图:
这个电路是所有电子镇流器都有的电路,L4与C4组成谐振回路,
这个回路的Q值较高,在电容上谐振出高压(难怪这个电容的耐压这么大),击穿灯管,使灯管发光。
那么这个电路的两头是什么电压呢?原来是高频交流电压..

就是这

就是这

楼主:
原来最前面的电路是产生高频交流电的...把50Hz220V的交流电转换成几十kHz,300V左右
的方波交流电压,我们只要绕个小变压器就可以把这高频交流电变低,整流滤波后就可以用了.

实际上刚才我说的那部分(灯管和L4,C4)是最前面高频交流震荡器的负载,没有负载,
高频交流震荡器是不工作的。

楼主:
而我们要做的是绕一个变压器...把高频高压交流电变成低压直流电。
再把它整流滤波,就得到了所需的直流电。
在Pin1 和 Pin2 就可以输出想要的直流电了。

楼主:
重要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绕一个变压器。

细心地朋友一定注意到了,刚才说的那L4其实就是一个正合适的变压器..
只是它没有绕次级。用这个骨架绕变压器行倒是行,只是输出功率太小了,也就不到10W吧。

网友:
好!需要pcb俺免费给打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斑竹支持....俺困得很,先睡觉去了
明天接着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晚安,快快宽衣就寝吧

网友:
太好了,讲解的真详细,就差变压器的圈数了,那个负载怎么办呀,好象不能开路和短路,请指教,太谢谢了

网友:
领教了!希望继续。谢谢!

网友:
可怜啊,我试了N种方法,都炸管,最长的没工作半小时.
都换成13005了还炸.

网友:
初级5-10MH.次级匝数通过电压比决定匝数,并用电脑里边的连体二极管作全波整流。输入输出为安全全部追加保丝

网友:
我有dc48v输入的,双30w灯管的镇流器.不知有啥用?

网友:
里面有几个低压大功率管。

网友:
支持技术贴~~~写完给你加分~`~~呵呵

楼主:
感谢,被一些事耽误了

网友:
是啊,负载一个是灯管一个是变压器,是完全不同的,不炸管子反倒不正常了

楼主:
调试好是可以不炸管子而稳定工作的

网友:
若能成功,应该是不错的参考资料……

网友(2011-01-26):
没有负反馈,无法稳压,极易烧坏!

网友:
这种电路由于缺少反馈调整部分,所以最适合固定负载,因为工作频率较高,所以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要用高频的,否则发热很厉害,影响效率。还有,这种电源一般不适合用在音响或收音机等设备上,因为辐射干扰严重。可以用在蓄电池充电、小直流电机等不用顾忌干扰的电器上。最最合适的是可以带动低压白炽灯泡,可以连整流滤波都不要。

网友:
有一期电子报上有镇流器改小电源的介绍,好像是改成什么负反馈就可以的。

网友:
别改了,从中山镇买个低压镇流器,才10元。10a12v

网友(2011-02-25):
改过两个可以用,但是带载能力低,功率偏小三极管发热严重,好像还不如手机电源适配器的单管电路好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期待楼主继续啊!

网友(2011-04-16):
好帖子,等待下文

楼主:
朋友们稍后,最近忙的慌,,,备考呢。

网友:
电子整流器中所用的磁芯截面积太小,输出功率上不去,而且没有闭环,不能稳压。

网友:
没价值,可靠性太差,线圈圈数和元件参数要摸索着来,而且空载很易击穿,现在找二手电源多得是,实在不值得多费时间

网友(2011-10-28):
回复 网友B:

    希望 LC同学把这个帖子完善下

网友:
以前我也用14吋黑白电视机中高压包磁芯做变压器,改装过一个节能灯做电子变压器,但带负荷还好,就是空载时晶体管发烫,不得已,只好在输出端接300欧大功率电阻才摆平,白白浪费电能。

网友:
太好了,讲解的真详细 .

网友:
开关电源要500元1个吗?多九鱼,,,,,,,,,,,,,,,,,,,,,,,,,,,,,,,,,,,,,,,,

网友:
喜欢楼主的头像,超有爱

网友:
空载容易烧管

网友:
大家都来谈谈自己的心得吧!

网友:
这时间也太长了吧!
以前看到这方面的文章,绕变压器换成低压,整流要用肖特基二极管,应该是可行的!入手了一个电子变压器,标有60W,准备直接用肖特基,加滤波试试!

网友:
改过N次,次次成功。
并且改成用上光耦可调稳压都行。

网友:
我用125W节能等的电路(场管IRFP450)做了一个,功力大,用了几年了

网友:
我改的像你的电路上的473J是窜在电路上的,可以空载!

网友(2017-12-13):
这个不知道有什么改的意义,一个变压器加上整流,本来就可以把220V的电源变成低压直流电源了,为什么非得在电子镇流器的基础来加变压器和整流而获得低压直流电源呢???

网友:
只用节能灯电子镇流器里的一个管子如13002或13005,配合磁芯变压器就可以购成"RCC式"开关电源网上电路一大堆,比直接改进原电子镇流器,性能好太多.

网友:
将楼主顶楼的三张图进行了改绘,串联电路中的元件进行了对位调整。
第三张图添加了一些元件,关键是添加了“放电二极管”。
这样对比起来很方便。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8-02-16):
其实这个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没有稳压,没有保护,而且改造还挺费事情的,但是DIY的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也学习一下,正所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2021-02-04):
手里存了一大堆家里用过废节能灯

网友(2021-05-05):
十一年了 也不知楼主的近况如何?

网友:
最近也该了几个,都失败了 都是开关管发热严重,尝试改小驱动电阻,尝试改变驱动变压器绕线比8/4/4.和6/3/3.。9/4/4 ,6/2/2 期间9/4/4比利的发热有所改善。波型近完美。最长工作5分钟炸管。其他都是2分左右炸管。尝试更换输出变压器无果。不知楼主是怎么成功的。

网友:
这技术强多了

网友(2021-06-05):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