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人人都能制作的磁芯变压器

楼主(2010-12-05):
一、介绍

本文介绍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件东西。

用10K磁导率的磁芯很容易做出矿石机需要的高阻抗变压器。这种变压器市面上买不到,要DIY才有得用。

然而DIY变压器有一定门槛,罗罗嗦嗦一堆事情,很多矿友因此不能用上性能优良的磁芯变压器。幸而,很简单的办法就能拆除这道门槛。

市面上的小电源变压器十元几块一个,自己绕很花不来,难绕得好。成品变压器就是铁芯不好,线包还是不错的。我们只要买回来,拆去铁芯,换上好的磁芯,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这个方法非常适合个人使用的少量制作,而且效果很满意。

二、实例

这是改装的磁芯变压器,中间可看到磁芯的接缝。它原来是EI25的9伏电源变压器。按它的变比,可以把700欧(两个SHH-1)变成350K。但它的初级电感量只有100亨,不宜作350K。换上10K磁芯后,初级电感就能升到约1000亨,用作350K阻抗是绰绰有余,性能很好。

工厂专业绕制的变压器线包品质好,紧密度高,小小绕包就能绕上五、六、七千匝,电阻还不大。自己绕不大可能达到这种水平。

电源变压器的骨架尺寸与磁芯尺寸通常不能完全吻合。这里用了两对EE25磁芯,正好塞满:

其实只要用一对磁芯,电感就已经足够了,约500亨。用两对磁芯性能会好一点,外观也更好。

三、制作过程实录
小功率成品变压器:

拆去铁皮:

用钢刀片打松一条I型片:

取出第一片I形片:

把对面的E形片打松:

把I形片当凿子用,敲出第一片E形片:

接下来的EI片就好拆了:

拆完了。如果不是野蛮操作,线圈不会有事。量一下,都是通的:

装上磁芯试一试:

清洁磁芯接缝面,互相磨擦磨合,对接,压紧,用变压器胶布捆紧:

有条件者浸油漆处理,没条件就这样也行:

警告:刀片锋利,务必小心!刀片夹在缝里需要用力拔出,一定要小心用力!

四、几个改装变压器
(1)
这是1瓦变压器改的,使用两块U形普通磁芯,不是10K磁芯,初级160亨。
同样用作200K阻抗,比原来用的100亨强,矿石机性能得到改善。
线包六千多匝。U形磁芯上可以装两个这样的线包,一下子变成一万多匝。试验表明真的能产生4倍的电感量。

(2)
这是2瓦变压器改的,用的是EE35型10K镜面磁芯,铜阻比较小。因为规格不统一,磁芯没有塞满。电感约500亨。

骨架大了,每匝周长长了,是否加大了铜阻?和合适的骨架相比电阻会大一点。但和1瓦的相比,铜线粗了,实际电阻减小很多。

(3)
四个磁芯变压器,参数各自不同
这四个,连上两图未装磁芯的,5个线包共8种规格铜线。如果自己绕,想多试几款真的不那么容易!

(4)
拆出来的一堆钢片

五、阻抗数据表

使用时,除了简单的互感模式接法,还可以初级串联次级的自耦模式接法,后者得到的阻抗更高。

小电源变压器是最通用最便宜的,普遍规律是功率越小电感量越大。

不同伏数的变压器,用不同接法,配不同阻抗耳机,可变出不同的高阻抗。列表如下:

(空载电压是按标称值的1.15倍估算的。实际有一点差别,但不会太大。)

推荐使用12伏和9伏的变压器,可得到最好用的150K--350K(表中是152K--347K)的高阻抗。

阻抗不需要精确,多抽头的线间变压器通常也只是10K,20K,40K这样一倍一倍往上翻,差不多就行了。

如果想试一下500K左右,用6伏的太高,用9伏的太低,7.5伏的又找不到,怎么办呢?好办,找一个9伏的,把次级拆去一些匝数就有了。次级是粗线的,很容易改,就算重绕也不难。

六、小结

最简单的4只脚的变压器没有冗余线圈,是效率最高的。如果紧张矿石机的效率,用抽头变压器不如用两个变压器。

一般矿石机用一个阻抗基本足够,两个已经非常足够。小功率电源变压器的线包很合用,很经济而且效果很好。

这里主要是讲一种方法。只要有材料,一天做五个、十个磁芯变压器也不难。多做几款,对照着用,必定大有收获

网友A:
图片清晰 讲解详细 看着顺利

网友B:
现在出的小功率电源变压器,通电空载都发热,初级电感量有100H这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清晰 讲解详细 看着顺利

多谢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出的小功率电源变压器,通电空载都发热,初级电感量有100H这么大吗?

发热与钢片质量有关,与空载电流大小有关。大电感的不是没有,只是难找。

网友C:
须然不是精品但对入门机来说这方法简单见效快省事。能很快体验到成功DIY的乐趣,值得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须然不是精品但对入门机来说这方法简单见效快省事。能很快体验到成功DIY的乐趣,值得推广。

入门机?我用它收到了第56,57,58,59个中波台!

网友:
楼主的办法假单4,值得推广!问题是高频磁芯不容易找到吧?

网友:
磁芯不易找,不知什么设备上有磁芯,请介绍一下。

楼主:
多谢加分!

10K磁导率的磁芯在大型的电子市场估计能找到。因为价格高,用的厂家少,相对难找一些。
价格高是对厂商来说的。对业余爱好者,2元与3元没有区别,但对厂商来说是非常大的区别。

网友:
请教下:电脑的开关电源用的磁芯能有10K吗?彩电的开关电源能有多少K?彩行的磁芯能有多少K?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10K磁芯的特点是接缝面是镜面的,抛过光,为的是获得紧密的接缝。从是否镜面就可以判断。

网友:
菜鸟进来学习下~
请问这个变压器是不是和胆机上的输出变压器一样是用来匹配阻抗的?来达到最大输出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用来匹配阻抗的。功率还没有明确的数据。这么高的阻抗是为了矿石机接收弱台,功率肯定够的。如果超出矿石机范围,就要进一步研究。

网友:
好方法,简单实用。

好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原来铁心变压器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铁氧体比较容易饱和。在蛋鸡输出变压器中都有一个阳极电流通过。很容易饱和。所以只适合做阻抗变换,绕组中不能有直流成分通过。用这种变压器作高纯头的输入变压器,非常合适。哈哈!!

网友:
省事,高效,实用,巧妙的搭配。

楼主:
回复 网友F:

磁芯好找,就算不是10K的,普通的磁芯都能增加电感产生效果,U形的例子就是。

网友:
高啊,真是好办法!省时省力,做出来的东西好用好看

网友:
这个讲解详细、有图,顶一个

网友:
虽然不懂蛋鸡,但楼主这个方法好,独具匠心,抛砖引玉,绝对支持

网友:
支持了非常好顶

网友:
我前阵子买了2个380V输入,6.3V输出1W的的变压器,配10K的磁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我找的这种变压器线包的初级直流电阻为8K 次级为1.5欧姆.在普通铁心上测量电感量为35H,要是换成10K的磁芯,不知到电感量能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按我做过的试验,如果10K磁芯能塞满,电感大概是Z11硅钢片的10倍。市面上大部分磁芯是2K的,也比硅钢片电感大。我觉得先找磁芯然后再找变压器比较容易。10K磁芯的品种少,我只见过25mm和35mm,据说没有28mm的。后来我又注意了3W的变压器,量了一下,估计刚好能塞进两对EE35磁芯。

网友(2011-01-05):
回复 楼主:

很好,图片和说明都很清楚

网友(2011-02-17):
受启发了,学习了,谢谢,顶。拆下的铁芯,可以再利用,不用可惜了。

网友:
我买到了380V输入,10V输出的2.5W的小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为7.4K接在220V上输出为6。13 V,初级电感,使用万用表,超出量程,使用电感测量仪为67H,这样插入10K的磁芯,初级电感两能达到多少?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并联一只量程以内的电感来测量计算,也可以测次级电感来推算初级。大电感不容易测量得准,取个大概值吧。

网友(2011-04-06):
不错的方法!!金漆 的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拆

楼主:
回复 网友H:

白铁芯厚,容易拆。如果是薄的硅钢片,要把第一条 I 形片剪得很短才能当凿子用,否则不够力,会弯曲。试过都可以,没失败过。

网友:
这不穷折腾吗?成品你拆它干啥?

网友:
我做完了,磁芯帶骨架5元,2瓦电源变压器10元。效果立杆见影,多收了一个台,现在还在试,过几天发帖汇报一下,另外请问龙虾老师,磁心塞不滿的部份塞上硅钢片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是好的硅钢片,应该是可以混用的。差的白铁片就拆了吧。我试过混合硅钢片和坡膜。拆片时就可以不拆完,空间够填入磁芯就行了。如果钢片拆了再装,钢片没有油漆粘合可能会震动引起损耗。仅供参考,不仿试一试对比一下。

网友:
改成磁铁心有区电压。电流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