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 S——2000简介

楼主(2010-12-05):
本机功能多,操作简单,灵敏度高,选择性好,音色优美,用耳机可收听调频立体声,其中波/调频广播可设置适合世界各国当地标准
■ 调频和短波段设有DX/NORMAL/LOCAL 3 档灵敏度控制开关,方便在不同环境和和条件下接收好电台节目
■ 听新闻/音乐不同节目时,可用高/低音旋钮调整音质
■ FM小波段可设定成覆盖87--108MHz(适合中国、北美洲和欧洲等国家FM制式),或设定成76--108MHz(适合接收日本调频及我国校园广播/部分电视伴音),中波段频率步进可设置9kHz或10kHz(北美洲中波制式)
■ 有多种调谐选台方式:手动搜索、自动搜索、直接输入电台频率或手动/自动搜索存储器地址,还设有数码式快/慢/地址多功能调台旋钮
■ 可自动搜索存储调频/中波电台节目(ATS)
■ 设有短波最佳灵敏度调节旋钮
■ 本机短波段采用450/455KHz可变中频,以提高抗镜像频率干扰能力
■ 可选择中/短波段的中频宽/窄带宽,您用宽带可提高收听强电台的音质,用窄带提高抗临频干扰能力
■ 本机可任意存储多达2000个电台频率,且长期不通电也不丢失记忆,其动态分页存储模式非常灵活实用:本机把P0页固定为200个大容量记忆,您可根据个人喜爱,把其它2000个记忆分为用10页、20页、25页、50页等存储界面,方便您按不同页面/地址模式来储存记忆各类不同的电台频率
■ 双定时自动开机,并可设定开机后收听指定频率的电台节目:有智能式时间或控睡眠自动关机功能,您可按个人习惯重新设置自动关机时间
■ 本机还可以设置12或24小时时钟显示制式
■ 本机用6节大号电池供电,您可设置选用不同容量的充电电池或普通电池
■ 本机内置了有双重保护的全自动脉宽控制恒流充电电路,可检测电池峰值电压、又能根据所用的电池容量大小,自动地设定充电时间,LCD屏上随时指示充电状态
■本机采用二次变频技术,大幅度提高短波收听质量,同时采用最流行的***单边带,可以方便收听各类无线电信号.
■增加长播波段,使您有更多的选择.
■增加顶置磁体天线调节,使您不必转动机身就可清晰的收听中波.
■ 实物尺寸:宽430X高176X厚150(毫米)
■ 外观专利号:XXXXXXXXXXXX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100KHz-30000KHZ(AM/LSB/USB)
航空波段:118MHZ-137MHZ
调频波段:76MHz-108MHz(适合校园广播)
灵敏度:***:单边带100KHZ-30MHz > 0.5微伏
AM:100KHZ-30MHZ >2微伏
FM:76MHZ-108MHZ >1微伏
频率稳定度:TCXO晶震频率+ -2ppm
中频频率:第一中频:55.845MHZ
第二中频:455KHZ
FM:10.7MHZ
选择性:6.0KHz/-6dB,优于12KHz/-60dB
4.3KHz/-6dB,优于9KHz/-60dB
2.0KHz/-6dB,优于5KHz/-60dB
中频抑制:55.845MHZ 优于60dB
455KHZ    优于60dB
机内天线:1.2M 拉杆天线,顶置氧磁体天线.
外接天线:75欧姆FM天线 , 50欧姆SQ239接头,500 欧姆2端接口
外接喇叭输出端:300mV左右声道,3.6欧姆
内置喇叭输出功率:3欧姆,1.5瓦 ,喇叭直径:70mm
耳机插口:35mm
电源:6节大号充电电池供电
操作环境温度:-20至60摄氏度
重量:4.2Kg
整机尺寸:460(宽)176(高) 150(厚)
交直流供电器:输入:AC110V-220V 50/60HZ
输出:9V ,1.2A
外形:
美女调校收音机:
说明:我没有用过,是网上抄来的资料。

━━

网友:
等我有钱了也拜回一台。

网友:
得多少银子能搞一台?

网友:
航空波段能听到什么?

网友:
“得多少银子能搞一台?”
1500元!

网友:
第二个打工妹戴着胶皮手套在测试什么参数?难道机内有高压?

网友:
哈哈,我是用的德劲1102,几年前买的(像是刚出来时),一个朋友很喜欢收音机,一起买的,当时260大洋,可以设定三路定时开关机,现在早上就是他叫醒的:)

参数指标:

调频/中波/短波国际接收。
调频频率范围:70.0-108.0MHz(覆盖校园波段),步长10K/50K/100K可选。
中波频率范围:522-1620KHz或520-1710KHz,步长1K/9K/10K可选。
短波频率范围:3.00-29.99MHz,步长1K/5K可选。
中波.短波二次变频,高灵敏度,高抗干扰性能。
手动/变速/自动/记忆/直接输入五种调谐方式。
190个电台永久存储(分页动态存储,每页19个共10页)。
自动搜索存台功能(ATS),特设零页编辑功能。
记忆信息永久保存(除时钟)。
电子音量控制(控制范围60dB)。
智能充电功能(兼容镍氢/镍镉电池),充电倒计时显示。
单边带接收及微调功能。
调幅中频宽/窄带选择并指示。
短波米波段指示,转换功能 。
液晶屏蓝色背光灯及键盘蓝色背光灯。
三种背光模式设置。
前后级双功放输出方式(前级耳机及线路输出使用)。
信号强度指示(调幅4级,调频3级)。
调频立体声信号指示。
调频超重低音设置(限耳机收听状态)。
调频单声道/立体声音质选择。
新闻/音乐两种音质选择。
三个定时开、关机功能(可分别设置定时开机频率与音量)。
定时闹功能(大音量闹醒)。
睡眠关机时间1—99分钟直接输入设定。
睡眠关机倒计时指示。
时钟指示(特设秒钟指示)。
12/24小时制式选择。
电子开关按键锁定功能。
特设输入错误退格键功能。
按键操作错误提示。
内置自动复位电路(永不死机)。
电池电量分段显示,电量不足自动关机。
超长拉杆天线,提高调频及短波接收能力。
大口径扬声器(D66mm),音质优美。
设远近程灵敏度选择开关,方便接收不同环境、不同强度的信号。
设外接天线插孔,使用外接天线提高信号接收能力。
附送高级立体声耳机、外接天线、外接稳压电源、三节5号镍氢充电电池、绒面布套。

网友:
能抗人为的干扰吗?

网友:
没办法市场萎缩了,竞争却更激烈了.
戴手套是为了防止手上出的汗粘在机器上.
汗水是会留下指纹印的,并且会腐蚀金属

网友:
性能不咋滴,价格却死贵,砍一半再减点才是合理价位。俺觉得此JJ合理的市场定价在300~~500之间才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同感,早先见过HAM-3000,其实这就是那个的缩水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00购的很早了,大约是02年左右吧,价格当时三百几十?。这部机器当时就看好其做工甚好,其外壳之精细在当时国产件里再没见过,可见模具上很是用了一番功夫的。

至于收音效果和内部做工倒没太在意。

网友:
BCL2000人称漂频王——无论音质和其它性能都无法和S-2000相比,当然价格除外!
S-2000价格可能是贵了些,但我用下来觉得很好,一点儿也不垃圾(特别是有长天线的情况下,短波相当好)。因为量少所以贵,也能理解。当时买了两台,一台当床头机,另一台扔那儿长霉。

网友:
谁知道说说BCL-2000和BCL-3000外观一样,区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