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18.5/19/20)插口一样,能通用不?

楼主(2010-12-06):
笔记本电源,(18.5/19/20)插口一样,能通用不?电流够的情况下
感觉 电压相差不远.

网友:
其它电路上应该就可以 笔记本上不知道为什么分这么细 不敢试 还是本来多少就用多少吧 毕竟笔记本也不便宜

楼主:
有人试过没?感觉好乱,有的电压一样,电流却又不同,大电流的电源可以用小电流电脑上不?

网友:
电流够的情况下,电压低的可以用到电压高的。注意极性~~~~

楼主:
一般多少之内能通用,电压.极性正确的情况下.老兄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多少之内能通用,电压.极性正确的情况下.老兄试过吗?

只要电流够用的话,放心使用,我的华硕本原装电源是19V3.42A,实测输出电压是19.6V,有时忘记带电源,我也会使用同事的20V电源适配器。

网友:
随便用,我三四个本子,都是18,19,20混用,但不能和16的混

网友(2011-04-02):
如果可以插进去插口的话,18~20V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笔记本的电源也是有DCDC在工作的,最高电压可以随得了,不会有问题~

淘宝网店: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p;shop_nick=roy_158
旺旺:roy_158
QQ:52592506
E-mail: roy_158@163.com
专业电子零件销售,及技术咨询!

网友:
关系不大吧,我滴HP 标称 18.5V 3.42A 的电源,实测电压19.3x 伏,考虑线阻什么的一般都会高一点。

网友:
电源输出功率一样,都可直接使用,没啥区别的,笔记本内也有一套稳压系统的

网友:
功率要差不多,另外关键一点,中心点和外圈正负极,要一致。

网友:
可以混用,我的笔记本就不是原装电源,我试过多个电源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