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不锈钢烙铁架、元件清洗罐

楼主(2010-12-08):
才做 好的 不 锈钢烙铁架,元件清洗罐,不 惜工本哦
清洗罐是 原来车间里水槽的 一个测量浮子,锯掉上面一截。打磨好, 在用不 锈钢焊条做个 底座套在 一起
、烙铁架是 用厚达0.5CM的不 绣钢管锯的,底板厚0.3CM,很 重哦,都 是 车间的 下脚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清洗元件

酒精。丙酮都 可以

网友B:
建议在烙铁架的套筒里面加一层悬浮的不锈钢钢丝做的螺旋状套管,防止烙铁头与不锈钢管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烙铁架的套筒里面加一层悬浮的不锈钢钢丝做的螺旋状套管,防止烙铁头与不锈钢管接触。

这个建议很 好。采纳!!!
准备在 改造一下,套筒套改可以 旋转的,底板很 重,不 用担心插烙铁转动重心不 稳翻到的 情况,市面上 出售的 烙铁架底盘小移动旋转时重心不 稳容易翻到

网友C:
我喜欢!
那只清洗罐别用了,当工艺品摆着观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
那只清洗罐别用了,当工艺品摆着观赏。

摆着有 浪费,做酒杯也可以

网友D:
这不锈钢真是给力啊!
顶一个, 太帅了,我就深受买的垃圾烙铁座太轻经常翻倒之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锈钢真是给力啊!
顶一个, 太帅了,我就深受买的垃圾烙铁座太轻经常翻倒之害啊。

谢谢兄弟帮顶。我也深受垃圾烙铁架之害,,我 有 个带放大镜和线夹的‘万象烙铁架’。
看它头重脚轻的 样子,揪心啊,因翻到曾经搞坏了 我 2个10表的表头,在也 不 敢用了

网友E:
烙铁架不错----建议烙铁头对应套管部位开几个排烟孔---以免烟黒手柄------

个人看法--未必正确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看法--未必正确 --------

,感谢兄弟关注,烙铁头套管是 一根钢管锯的前后通可以排烟。加钻排烟空,效果更好。也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家里有太旧收录机有的元件都生锈了 一只不知道怎么清洗

用盐酸【盐酸在化工店可以 买到】清洗,把电路板扯下,找个大小合适的盘子,把电路板放到盘子了,倒入盐酸溶液浸泡,一阵青烟过后,所有元件光亮如新,在 用刷子 刷干净 没清洗彻底的 地方,绣除掉后,用水冲干净残留的盐酸,晾干,在刷一道变压器油 缝纫机机油,防止再一次生锈。塑料机壳直接用水洗干净。缝隙要 刷子刷,洗干净后晾干,在表面喷一成上光蜡,【上光蜡汽配店有 售】,保证你 的 机器光洁如新
要 注意是 盐酸!!!,千万不要搞错了,弄成硫酸了,那 就 彻底玩完
清洗时最好 带口罩,盐酸很 呛人,,对人体有害注意安全,手上有 伤口最好不 要碰盐酸

网友F:
楼上的方法真劲,效果是有滴,问题也是有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方法真劲,效果是有滴,问题也是有滴。

、什么问题???请赐教!!!

网友:
我没有烙铁架,用一个铁桶代替,铁桶用螺丝拧在桌子上。

网友G:
在厂子里有这么方便,干吗不搞个大一点的底座啊?

网友:
工艺品的效果,做得漂亮---通电使用中请将烙铁头向上--小管子前端要通气内中部用铁丝绕个比烙铁直径大一点的环挂在里面可以防滑拖出。这样热量就向上不会把手柄部位加热---使固定烙铁头的螺丝部位烧坏过早老化。--哈哈楼主给这烙铁制作了两套装备---冬装管子--夏装--螺旋簧管。全套制作比较认真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厂子里有这么方便,干吗不搞个大一点的底座啊?

兄弟,这个底座还不 够大啊??底下的 3个管0.5CM厚,【500MM】哦,底板是0.3CM【300M】    底座重、4.5公斤
只插插烙铁尖,也不 会翻

网友:
很漂亮的烙铁架啊顶

网友:
貌似手上没伤口也别直接碰盐酸,带乳胶手套吧。

网友(2011-02-05):
烙铁架子看出来原材料是什么了,那个清洗桶前世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