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真彩屏研究的差不多了,可以做个彩色屏的万年历,进来看看,帮忙规划一下界面吧!

楼主(2010-12-08):
TFT屏是宽240x高320的,显示信息量很大,显示方式显示变化多样,字号可大可小,字体随意,字符颜色随意,字符的底色随意!

如果用这个屏做个万年历,界面规划是个大问题,否则就浪费了!

研究了三四个晚上,目前可以玩到这个程度,基本上随心所欲了:

楼主:
彩色的好处真多,比如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把星期显示的颜色改一下

网友:
楼主直接买的套件呀?多少钱?

楼主:
显示屏是58元买的,接口是用8位的,跟12864液晶屏的排列兼容。

楼主:
接口跟带中文字库的12864通用的,我手里还有几块原来做12864中文万年历的板子,所以就买回来试试了

网友:
方不方便用51驱动?
或者说这类彩屏的接口情况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带有触屏..

楼主:
用低速51驱动也没问题,如果只用来显示字符、图形的话;显示图像就要用1T的单片机了。

如果做万年历,用低速的STC89C58就可以了(不用89C52是为了MCU的程序存储空间大一点好装字库)。

字符与图形一般不需要全屏刷新,而图片显示一般更换图片就要全屏刷一遍,这样对速度要求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T的51可以驱动,这种简单的界面不困难,图形和动画就难了!

呵呵,图形和动画51有点慢的说,一般好象用CPLD作的多.

网友B:
问个小问题:那些字儿存在什么地方?
是单片机中存字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个小问题:那些字儿存在什么地方?
是单片机中存字库吗?

用到的字儿不多的话可以存单片机里,多的话可能就要外挂字库了.

网友:
这个作品技术含量高~~~~~~~~~~~~~~~

网友:
作个仿XP的时钟

楼主:
看来有几位朋友对字库比较生,这种TFT屏是点阵屏,没有自带字库,但是我们可以按照现实字符的尺寸、字体,自己写个字库,只要把程序中用到的做成字库就可以了,不会很大,字库存在单片机里面(所以不能用89C52,存储空间不够)。

我喜欢的做法是把常用的西文符号、字母、数字写两个完整字库(字号不同),使用要显示的字符的ASCII值+差值来计算显示码在字库中的位置;
-----------在主程序中的使用方法与1602之类的字符屏相同。

把需要的中文字,每种按照不同字体、不同尺寸分几个字库,使用结构体查询的办法调用显示码;
----------在主程序中使用方法与带字库的液晶一样。

这样搞过,就不难了么,而且文字的大小可以随心所欲,比带中文字库的屏显示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楼主再加个温度显示就更贴心了,呵呵!

温度显示没问题,

现在从功能上讲,容易实现的功能是:
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农历年月日、天干地支、属相、温度、闹钟、公历节日提醒、农历节日提醒、生日或纪念日提醒

想要加上但是还没有路数的功能:
24节气,触摸屏设定(免按键),

最难的是:
显示格式的设计,因为这个屏可以出现的效果太多了,只是显示几个字,有点屈才了,要弄的漂亮、新颖、使用有不俗气花哨,挺难得

网友:
楼主上点彩屏的资料好吗?

网友:
触摸屏如何连接单片机呢?

网友:
技术贴,记号。

网友:
手机的液晶屏可不可以直接用单片机驱动?或是要加适配电路?

网友:
技术帖,顶起来!

楼主:
RTC实时时钟DS1302

网友:
技术贴,顶起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绝对得外扩~~~~~~~~~~~

网友:
回复 楼主:

C 的看不懂~~~~~~~~~~~有汇编的吗?

网友:
玩单片机这么多年了,还没写过彩色屏幕,失败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C 的看不懂~~~~~~~~~~~有汇编的吗?
-------------------------------------------------------------------------------------
TFT可不像12864那样简单哦,用汇编很难解决问题的。

TFT的初始化程序都非常长,写错一个参数都不好检查,比如这个ILI9481控制器的TFT的初始化代码:
void lcd_int(void)
        {
                GPIOA->BSRR=1<<RT;        //RT = 1;
                   Delay(1000000);
                   GPIOA->BRR=1<<RT;        //RT = 0;
                   Delay(1000000);
                   GPIOA->BSRR=1<<RT;        //RT = 1;
                   Delay(1000000);

                //CMO3.5+ILI9481
                wr_comm(0x0011);                //退出睡眠模式
                Delay(500000);
                wr_comm(0x0013);                //进入常规模式

                wr_comm(0x00D0);                //电源设置
                wr_dat(0x0007);
                wr_dat(0x0040);                //41
                wr_dat(0x001c);                //1e

                wr_comm(0x00D1);                //VCOM控制
                wr_dat(0x0000);
                wr_dat(0x0018);
                wr_dat(0x001d);

                wr_comm(0x00D2);                //常规模式电源设置
                wr_dat(0x0001);
                wr_dat(0x0011);//11

                wr_comm(0x00C0);                //面板驱动设定
                wr_dat(0x0000);
                wr_dat(0x003B);
                wr_dat(0x0000);
                wr_dat(0x0002);
                wr_dat(0x0011);

                wr_comm(0x00C1);
                wr_dat(0x0010);
                wr_dat(0x000B);
                wr_dat(0x0088);

                wr_comm(0x00C5);
                wr_dat(0x0001);

                wr_comm(0x00C8);
                wr_dat(0x0000);
                wr_dat(0x0030); //30
                wr_dat(0x0036);
                wr_dat(0x0045);
                wr_dat(0x0004);
                wr_dat(0x0016);
                wr_dat(0x0037);
                wr_dat(0x0075);
                wr_dat(0x0077);
                wr_dat(0x0054);
                wr_dat(0x000f);
                wr_dat(0x0000);

                wr_comm(0x00E4);                        //??
                wr_dat(0x00A0);

                wr_comm(0x00F0);                //??
                wr_dat(0x0001);

                wr_comm(0x00F3);                        //?
                wr_dat(0x0040);
                wr_dat(0x000A);

                wr_comm(0x00F7);                        //?
                wr_dat(0x0080);

                wr_comm(0x0036);                        //设置地址模式:显示控制
                wr_dat(0x006A);                                // b5=1,

                wr_comm(0x003A);                        //设置点格式
                wr_dat(0x0055);                                   //16位色

                wr_comm(0x002B);                        // 列地址设置(320列,定义为X)
                wr_dat(0x0000);
                wr_dat(0x0000);
                wr_dat(0x0001);
                wr_dat(0x003F);                                // 0x13F=319

                wr_comm(0x002A);                        // 行地址设置(480行,定义为Y)
                wr_dat(0x0000);
                wr_dat(0x0000);
                wr_dat(0x0001);
                wr_dat(0x00DF);                                // 0x1DF=479

                Delay(6000000);
                wr_comm(0x0029);                        //打开显示
                wr_comm(0x002C);                        //写入显示数据
        }

很恐怖吧?所以还是用C来写了。

这是我用的ILI9481的TFT屏,用STM32F103RBT6控制,刷新速度勉强能接受。

楼主:
是的,TFT驱动用汇编写会累坏的,其实有汇编基础,找一本“单片机C语言”看看,再看几个别人的程序,就入门了,比汇编形象,易懂

网友:
回复楼上2位朋友
我老了
学不进去C语言了
一直用的都是汇编
所以还是想用汇编解决问题
呵呵

网友D:
学不进去C语言了
一直用的都是汇编
所以还是想用汇编解决问题
-------------------------------------------------------
那么,1.23456789×9.87654321该怎么办呢?

楼主:
呵呵,大家帮我一个忙,帮我规划一下这个万年历的界面吧。

突然感觉自己的艺术细胞太少了,有点后悔没有学一点美术功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不进去C语言了
一直用的都是汇编
所以还是想用汇编解决问题
-------------------------------------------------------
那么,1.23456789×9.87654321该怎么办呢?

让51去计算这个也太为难51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大家帮我一个忙,帮我规划一下这个万年历的界面吧。

突然感觉自己的艺术细胞太少了,有点后悔没有学一点美术功底

建议背景用一个山水画或属相动物什么的
然后在其中叠加上万年历时间等
可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让51去计算这个也太为难51了吧?

这不算什么,早先苹果II那会也是8位机,不一样干.这个用汇编来作比较麻烦,但如果编好了子程序也可以.用C就很方便,一个表达式就行了,后面怎么变成机器指令那是编译程序的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背景用一个山水画或属相动物什么的
然后在其中叠加上万年历时间等
可好?

呵呵,这下子有事干了,在图片上叠加显示内容要研究一下,属相显示是应该有的,一年刷新一次,就算刷新速度慢,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算什么,早先苹果II那会也是8位机,不一样干.这个用汇编来作比较麻烦,但如果编好了子程序也可以.用C就很方便,一个表达式就行了,后面怎么变成机器指令那是编译程序的事儿了.

还有c语言的程序,移植性好,网上搜来的程序,稍作修改就可以用,甚至整个一个文件套用,编程省心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从玩51到现在
从未直接套用过别人的代码
都是自己写
对别人的代码也是先吃透它
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去重写
都多少年这样过来了
所以没办法改了

楼主:
相当不容易,现成的C程序,移植能用,为何不拿来主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学过 C
看不懂~~~~~~~~~~~没法用

楼主(2011-01-07):
直接用HEX文件,烧到单片机里面就可运行,不管它C不C

网友G:
请问大家用的KEL51软件在编程是有大小限制吗,好像只有2K.

楼主:
楼上的,要和谐才行啊!

网友(2011-04-02):
这是个几寸屏呀?

网友:
支持....友友们接着DIY

网友:
费电易老化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 越用KEIl越觉得做得好
怎么会有这么优秀的软件呢?
你把c语言编写好,选好片子和存储类型(片内、片外),然后牛奶(HEX文件)就出来了,
真是单片机的公仆(吃的是草 出来的是牛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家用的KEL51软件在编程是有大小限制吗,好像只有2K.

keil的免费体验版有2k限制,其他都不限制

网友:
确实不错,好像造价有点可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