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高频头改FM高放

楼主(2010-12-09):
早些时候得到一台SANYO的组合音响,感觉FM灵敏度不够,准备给加一级高放。
初步的思路是用旧电视高频头的双栅管子装一个,身边工具仪器都不怎么够用,就没动手。
今天突然有个想法,直接就拆下电视高频头里的板子,只把L频段的高放部分电路锯下来,把选频回路电感改小使频率落在FM上。接在收音天线之后,收音机高放之前。
今天没空,先看看高频头电路,明天在动手了。
各位大大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容易自激吧?

网友:
用1651做吧

网友:
高频头的高放电路是调谐放大电路,带宽是8MHz,如果在FM(88-108)做宽带放大,要将双栅的输入输出调谐回路带宽扩展到20MHz,输出阻抗匹配到50欧,增益会比8MHz的低,噪声大一些;如果做窄带调谐放大器,双栅的输入、出调谐要尽量窄,这个电路的输出应改为单调谐回路,增益会高噪声也会低,但容易自激,调试的时候最好有扫频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