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7642机

楼主(2010-12-11):
前几天有坛友发帖对TA7642的灵敏度和某电路表示质疑,近日抽时间又按原电路做了一台,7642换了一个国内封装的品牌,其余均按原电路提供的元件参数,过程一切顺利,和以前一样。唯一不同的是,R2用1K电阻时有轻微啸叫,换成2.7K后正常,以前都用1K,没发现这个问题,看来7642还是存在轻微的个体差异,必要的调试还是需要的。

网友:
不错,不错,加个小喇叭也行.

网友:
我做的7642的机子没有加后级低放,直接用耳机听,音量足够了,还真是省电。

网友A:
请问三楼,用的是低阻还是高阻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三楼,用的是低阻还是高阻耳机

不加低放的7642机需用高阻耳机,我也做过,只是声音偏小,同样的接收条件,音量不及单管来复机,灵敏度比单管来复机好得多。

网友B:
有出大作啦,小机壳不错。

网友C:
7642可以做短波机吗?

用7642做的中波机,响了,没加低放部分,用的是电话听筒的耳机,直流电阻是100欧姆,音量还可以,灵敏度也不错,可是把天线线圈换成短波的以后就收不到太了,不知道是线圈的数据不对还是7642不可以在短波波段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7642好像最高工作频率仅为3兆。资料没找到。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642做的中波机,响了,没加低放部分,用的是电话听筒的耳机,直流电阻是100欧姆,音量还可以,灵敏度也不错,可是把天线线圈换成短波的以后就收不到太了,不知道是线圈的数据不对还是7642不可以在短波波段工作?

TA7642是专为中波设计的IC,不过前不久有坛友发帖子称可以收到短波,但再找帖子没有找到,有空也想式一式,实践出真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出大作啦,小机壳不错。

谢谢关注,机壳是本地电子城卖的一种塑料盒,2元一只,用时根据实际需要稍作加工即可。淘宝上也有,1.5元一只,只是买的少了加上寄费就显得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三楼,用的是低阻还是高阻耳机

回四楼的:我用的是sony dr620dp 串联一个47u的电容直接并联在楼主电路的C3上就行了,用卡能KM 820的音量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642做的中波机,响了,没加低放部分,用的是电话听筒的耳机,直流电阻是100欧姆,音量还可以,灵敏度也不错,可是把天线线圈换成短波的以后就收不到太了,不知道是线圈的数据不对还是7642不可以在短波波段工作?

7TA642收短波没有来及试,昨晚先试了一下LM386收短波的实验,效果还不错,见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56538-1-1.html因时间太晚未及拍照,先上个电路图。

楼主:
谢谢轻风版主加分鼓励 ,总的来看,坛内对7642一类的制作远不及对来复再生机的制作感兴趣,估计7642这类的小玩意不够怀旧吧

网友D:
R2是7642的AGC电阻。制作时应该根据不同的后级,加以调整。否则就啸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是7642的AGC电阻。制作时应该根据不同的后级,加以调整。否则就啸叫了

与整机电源电压的采用成正比,电压高,阻值大,匹配不当的话,不仅是啸叫的问题,会烧坏7642

网友(2013-01-20):
楼主的图太大只能看左半边

网友:
楼上
另存再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7642收音机

网友(2014-06-26):
用9011作变频,用7642作中放、检波,效果很好,十几年前我就安装过,而且是装在2P3的盒子里,可惜当时没有小喇叭,只能听耳机。
最近准备重新做一个可以用喇叭放音的。

网友E:
我的第一台收音机就是用的7642,那机子现在还在老家,都快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第一台收音机就是用的7642,那机子现在还在老家,都快20年了……

7642灵敏度还可以,就是背景噪声与分立件相比稍大。

网友F(2018-06-14):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机壳是本地电子城卖的一种塑料盒,2元一只,用时根据实际需要稍作加工即可。淘宝上 ...

能给个淘宝上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给个淘宝上的链接吗

抱歉,八年前的事情现在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