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类阻抗怎么算?输出变压器怎么绕?

楼主(2010-12-11):
甲类阻抗怎么算?输出变压器怎么绕?

楼主:
线圈怎么绕.如何确定匝数呢?

楼主:
有相关资料不?

楼主:
EE16高频芯能传多大功率,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具体相关资料,再等等其他朋友看看有没有吧,若有‘低频铁芯小型变压器参数’的朋友请上菜?特别是一般常用小型‘铁芯的匝数--电感量曲线表’的。谢谢!
向‘光说’管理员索要相关资料,可能他那里有。

估计他要有的话应该上了,他难道没看到这个贴子.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宽泛了,说得难听点,有资料的人也懒得回答。
其实相应的计算法,任何一本电子学的书上都会有,只是设计变压器的工程计算,需要查手册而已

网友:
用这个表格可以方便计算

http://web.crystalradio.cn/bbs/thread-152515-1-2.html

网友:
先确定最大输出0.05W,8欧扬声器

8050的结点压取1.2V,3V-1.2V=1.7V

根据P=U^2/R,R=U^2/P=1.7^2/0.05=57.8欧,约等于60欧

例如选取百匝电感5毫亨的变压器铁心,低音取样频率取200Hz,变压器效率补值取1.1。

填入简算表,变压器初级340匝,次级124匝。如果线框容积截面6×3毫米,自耦变压器结构低阻8欧可用外径的漆包线,高阻可用0.12的漆包线。

按初次级漆包线,初级可用(0~340匝)0.1,次级可用(0~124匝)0.21的漆包线。

采用简算法,能够满足输出阻抗的基本匹配。阻抗匹配是动态的,与音频即时输出功率有关,即设计变压器时满足动态极值即可。

只是利用矿机变压器设计简表,简述一下设计原理,未必十分准确,绝对可满足一般设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