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无天地线大框矿机(以及自制可变电容详解)

楼主(2010-12-11):
以前我做过有天地线,还是成品可变,现在想自制一下交个作业做了就响,很喜欢自制的乐趣;市区地面收了两个台,大框---29寸坏显像管上彩电行偏转的一个臂所用完整漆包线,框型尺寸800MMX500MMX150MM;线径约0.33MM匝数12T检波用刚在坛内好友寄来的2AP9,试了手中的两只2AK4比较后接收效果和音质没有太大差别,音频电流也大致一样。现用舌簧耳机阻抗约为300欧,不用天地线装成后很清晰的声音没混台,没有杂音,频带较宽,经过大框转向还是收不到其他广播电台。中波本地市内离电台数公里只收到一个音频信号电流15uA---低频端,省级台一个音频电流18uA左右高频端,相信只要把大环线材换为多股并且带抽头的接收效果还会有更加有力收获。这里只是为了试验上次未完工的可变电容---全铁片的,估计电波会受铁磁影响--呵呵在这里没想到几乎影响不明显,希望下次我还想自制耳机自制检波器,哪怕大赛到结束后,也想搞出个完全自制的接收机。给矿坛建设做出比较优秀的作品。只要想好后所需工时并不长,这不俺这台所需工时合起来只需要两天不到。一下子响了。可变每个定片尺寸40MMX80MM。完工后没有用容量表检测,记得以前没完成时的容量还差百十皮法。加上现在补充的片子完整后估计30PF---320PF没问题,四根丝杆长度我采用了每根220MM总共用了26对动静片。铁片还是厚度为0.5MM的比镀锡0.3MM马口铁好用--容易校正很稳固不易蹭片。螺母高兴就买来,不行就是将内径适中的废金属管子拿来切成几毫米均等的小段作为片间导电衬垫物,还可以同样方法用焊锡做永远固定免除这部分垫圈。平行度和扭转的松紧感都可以在这四根丝杆上细微调整,中间的动轴一定要中心一些不要装斜了。这个可变电容总重量在1.5KG左右。

舌簧耳机

舌簧耳机

试验用二极管整体收音机

试验用二极管整体收音机

耳机并联的滤波纸介电容5600PF

耳机并联的滤波纸介电容5600PF

框形线圈所绕制工艺

框形线圈所绕制工艺

本地市内中波电台现在指示15uA最大值

本地市内中波电台现在指示15uA最大值

省级中波人民广播电台距离约150公里

省级中波人民广播电台距离约150公里

检波用2AP9

检波用2AP9

公开透露可变电容制作窍门

公开透露可变电容制作窍门

活动轴的支点内图

活动轴的支点内图

活动轴前端利用两个架子车辐条帽反对着两端安装利用这个原理充当轴承。

活动轴前端利用两个架子车辐条帽反对着两端安装利用这个原理充当轴承。

动片和静片的加工起码要求样图

动片和静片的加工起码要求样图

活动轴外面看到的

活动轴外面看到的

8号丝经过4MM板牙加工的四根同样长度丝杆。

8号丝经过4MM板牙加工的四根同样长度丝杆。

顶轴后面可以看到的

顶轴后面可以看到的

原理图和MF47表0.05mA电流档接入点检测法

原理图和MF47表0.05mA电流档接入点检测法

网友:
支持!自制空气可变,这个要顶!要把固定电容也改成自制,那就完美了,用香烟铝箔和宽透明胶很容易自制的。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和提醒

回复liccil,可以调整四个方位角的丝杆两端的紧固螺帽达到正常手感,---架子车的辐条帽里面的丝纹在和8号丝的配合下,正好没有任何紧固和摩擦感。即便如此还没给它加适量润滑脂呢,那样会手感更轻一些,这里安装了一只胶木手柄,本可变电容总重量约1.5KG左右。

网友:
连可变电容也D啊,厉害

网友A:
支持,
不知道可以收到台不呀?
我没有收到过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不知道可以收到台不呀?
我没有收到过台。

站内交谈中这位宽宽是一名具有现代聪明头脑的电脑玩家数码产品手机等他都成功学习到了收获不小,这些基础性的玩意他现在学习不多但还同样具有浓厚兴趣,俺也羡慕大家好心的才华;---互相交流互相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内交谈中这位宽宽是一名具有现代聪明头脑的电脑玩家数码产品手机等他都成功学习到了收获不小,这些基础性的玩意他现在学习不多但还同样具有浓厚兴趣,俺也羡慕大家好心的才华;---互相交流互相帮助。  ...

老大不要这样说我塞,我也是刚刚开始学习无线电,感觉很奇妙,还要在这里告诉你感谢你的指导,我把我的FM发射器做出来了两管的可以发1000多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洞洞板焊接的吗?请将新帖发到本版内参赛大家也欣赏一下塞。

网友:
我就不发出来了
感觉没有什么创意

网友:
好东西啊,看着真眼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没天地线的矿机才显功力
远处看想台游戏机

网友(2011-01-26):
线圈设几个抽头,音量应该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天再试验一下,抽头的。

网友:
我也想用ps板做一个可变的,架子、转轴、固定片不好搞,没有合适的材料和加工工具,可能会想着做的。你哪图片看的很迷糊,尤其上面的没看懂什么,电容还是那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利用PS板制作,它的厚度太大,制作出来重量足了去了,那就采用另一种制式面积大些的动静片,数量少些比较方便,简直比我这个更庞大几倍。打孔和裁割都不容易么?钢锯条--手工锯都不好办。可以参考一位搞笑的网友用废高压锅自制可变那种图意来试试。看过了吗?让我来给您找找。。我的屋子刚整理得有点空间,其中没地方搞自己喜欢的事。
    大赛作品接受期将到明天截止这次就不准备接收参赛品了,我还应该玩在论坛,学在论坛。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没天地线的矿机才显功力

楼主:
赶在大赛作品停收之前,应坛友的建议补充可变拆解示意简图

我的拍照水平不行,制作图片含混既然我也要试试讲到这点---我认为讲的正确。特用手绘示意简图来满足爱好者眼球。请多指正。

固定用绝缘板图形

固定用绝缘板图形

定片组建示意简图

定片组建示意简图

动片组件示意简图

动片组件示意简图

右面板子空位上加装了检波二极管带着金属条引线

右面板子空位上加装了检波二极管带着金属条引线

网友:
你用了不少螺母啊!我可搞不到那么多,不过我有一半厚的铜圈,没有那么长的螺丝杆,铜圈套螺杆上两头螺母拧紧,而且有小轴承,但不知道轴承怎么固定,那种铝的ps板跟可变里的厚度差不多,没有打孔工具,用剪刀就很好剪,但剪那种型体,总会有点变形,拍平可以,可变片还是平整点好。图:最下面就是ps铝片。

网友:
那有冲孔的工具买呀?本想搞根粗铜丝把片焊上面接触好,好像铝是焊不上的。

楼主(2011-05-10):
这么长时间才看到老帖子不好意思向楼上抱歉了

网友(2011-08-15):
自己做可变,不错,以后咱们矿坛就得发扬diy的精神。。顶个。

网友(2011-09-26):
高人啊,电容也自己做,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