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的年轻人谁再试试共青团号?

楼主(2010-12-11):
苏联当年的共青团号矿石机为何在中国一度流行?省略了当时贵重的元器件,具有一定的节俭性!还有一定的优越性。
在当今究竟还有什么好处?谁再来试试效果?

网友A:
д1д2是接二极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д1д2是接二极管的吗?

是啊、那是个多路转换的电路图

网友:
谁能给讲解一下

网友:
感谢济南兄提供的图纸!真是怀旧呀!
上小学时在一个同班同学家见过这种矿器,据说是同学的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听过,记忆中效果挺好。
这种矿机的矿石是外接的,类似于两脚的电源插头,是方形的小盒,底下有两个圆柱形的插脚,矿石装在小方盒里面,使用时插到Д1处或是Д 2 处,我和同学把装矿石的的小方盒能拆开过,矿石是被有弹性的铜片压住的,这与当时常见的矿石检波器的结构不一样,没有常见到的矿石触针。З插孔是地线,T1和T2是耳机插孔,可以插两副耳机供两人同时听。A1到A5是天线插孔,根据收听波段的不同,天线插入不同的插孔,并配合不同的矿石插孔选择收听波段。因为这台机器的收听范围包含了长波和中波,用不同天线插孔的方法变换收听波段既方便又经济。调台用的是改变线圈电感的办法,所以没有可变电容,从而降低了成本。线圈是有磁芯的,调台时通过移动磁芯的位置改变电感量。
这是当时在苏联非常著名的产品矿机,也是苏联在那个年代生产量很大的一种矿机!

如要仿制只要保留L3及相关的电路即可,L1L2是收听长波的。

网友:
那个朋友有空转成现在的图,讲解下,特别是各元件的要求,我试试,,,

网友:
苏联产“共青团员”牌矿石收音机
当时,在青少年爱好者中,此机并不是流行。而是稀奇,见到从苏联进口的矿石机。要仿制却并不容易。关键是当时在50年代、我国磁性材料由于工业落后、磁性材料的使用并不普及。就连电子管机的中周里都没有用磁性材料,仅是两个微调电容。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才有批量生产。当时叫做铁淦氧。
当时,要是说是所谓仿制的话,倒是有利用调感线圈,即一大、一小两个圆柱线圈套在一起通过旋转等方式、或两个扁平的蜘蛛网线圈改变相互间距离的方式来实现改变电感,与并联的电容或自身的线间电容谐振来实现选台。

注解:1、共青团员机的矿石,属固定矿石。外形像老式标准的单相电源插头,同照片照片中的耳机插头几乎一样。
      2、不同的生产时期,此机的线路不同。
      3、 照片是网上转来的。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仿的价值,前苏联早期有许多长波电台,所以共青团电路中的谐振线圈特别多。

对于中波电台来说,简单矿机电路就能涵盖该电路的中波功能。

网友:
顶济南老兄,上简化的“共青团牌矿机”图。

网友:
很有特点

网友:
图是从“优良矿石收音机”一书中转来的。
L 的数据为;在M4 型短磁棒上用多股漆包线绕 70圈,在15圈及30圈处各抽一头。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错!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谢谢了!

哈哈 !不客气,举手之劳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不客气,举手之劳嘛。

谢谢各位的配合介绍。
       除了我们不能利用的长波线圈之外、共青团号矿石机在当今中国的继续试验和模仿,我看还是很有必要的。不仅是模仿电路、还有元器件的结构、壳体尺寸和外观设计等等,都是怀旧实践的好题目。
        注意我指的的是在当今条件下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瞧不上共青团号的人群。
       那电路,早逝年间已经试过多次,当年手头的导线较粗、线圈匝数多,电感量还是较大的,因为没有可变电容器的缘故。且文革期间的磁棒已经降价、整个调感线圈并非难事。
       当年在本地是可以带动舌簧喇叭的。
       现在的材料条件就更好了,且电台也多了、试验共青团号的灵敏度、选择性就更有必要了。
       该机特有的俄罗斯风格机壳、当然也是值得模仿和复旧的。当个摆件,看着不就是怀旧么?
       10楼的简化电路图已经比较易懂了,下面的是把线圈竖立起来的简化改进图,因为可变电容器现在并非多贵重了。就取消了调感线圈轮轴拉线的机械结构。看看是否更习惯些?
       当然、检波器的最佳接入点、可以多试验几个抽头。

楼主:
元器件的规格仍然按照原设计。检波器除了良好的二极管、好事的尽可能的也试试固定矿石。双耳机尽可能的使用直流电阻2000欧姆以上的,交流阻抗一般会有26千欧姆。

网友:
调感的!
俺试过电源机调感,就是抽动磁棒调台,效果还不错
调感主要是磁体和移动机构要讲究~

网友:
哪位高手介绍一下拉线与磁棒端怎样才能固定牢?

网友:
磁棒两端各套一个帽,帽上有小眼,穿拉线,将帽用环氧树脂粘牢在磁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