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距相机

楼主(2010-12-11):
学习了LXWYK 网游后
制做的。。

(原来打了一大堆介绍,结果网页卡住了,都没了    可恶可恶可恶可恶…………)

网友:
下次遇到此类问题时,先点击后退按钮,等回到原来有字的页面时,复制一下,然后刷新后粘上重发,OK!

网友:
楼主年纪这么小啊!支持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别人的参赛作品可以仿制来玩,但不能作为自己的作品再拿来参赛。

网友:
建议字数比较多的贴,为了保险起见,
先在记事本或者文档文件上打字编辑好,再粘贴到论坛上发贴,可以避免发送过程异常导致发贴内容丢失。

楼主:
过两天上图您就知道了。
这个比他那个胶布粘的可结实多了,还能拆下来照普通照片!!
原来打得介绍没了就是不行…………
再打一遍:

…………………………………………………………………………………………………………………………………………
这个微距相机是在网友LXWYK发明的基础上改进的,依然使用DVD机镜片,但是有木棍固定,用热熔胶粘贴,更加结实耐用。我这手机后盖很方便取下,直接粘在后盖上,照普通相片时便可将镜片取下,将镜头露出,两用。但效果依然不减。

我很欣赏LXWYK这个发明,成本低,制作、使用方便,实用。
在此也谢谢坛友LXWYK,让我们很方便的拍照贴片原件以及芯片的型号、样子。
…………………………………………………………………………………………………………………………………………

网友:
如果在结构原理上楼主有自己独特的创新,那么欢迎。
如果仅仅是在别人作品的创意上改了改材料或者只是加固了一下,
没有结构原理根本上的自主创新,
那么作为同场竞技的作品则是不合适的,请楼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