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电容ESR表

楼主(2010-12-12):
无线电第十一期看到ESR表后动心想做一个,前期想了很多表头和外壳的选择,最后决定用一个1毫安多的普通表头和网上购的小塑料外壳.先上成品图.
先做的是外壳,用小电钻打孔后用锉刀加工.后安装上电源开关和接头.
表头的底部锯掉了一些,厚度正好可以安装在小塑料壳内.安装好表头的外壳图
然后是内部电路的加工,根据表壳内部大小把洞洞板用锯条裁成需要的形状,电路借用小鬼头老师的电路,由于表头是1毫安多的,内阻才140欧,因此电路图中R11和R12取的是75殴,C4是0.22 ,R10加VR2才2欧,电路用了2块5532
图17

焊接时用了很多旧的硬盘电路板上的贴片电阻和电容,因此电路做出来后体积比较小,大部分元件都在一面,电源用的是手机锂电,加上34063升压电路,整机消耗电池出口电流150毫安,9伏电流30毫安,升压效率还不错.为了给电池充电设有一充电接口用座充或万能充都可以.
表盘绘制是用相机将MF50的表盘拍下来后用图象处理软件重新画的,文件附后,可以放在WORD文件上,调整合适的大小打出来即可.
由于没找到合适大小的电位器,调零电阻直接焊在了电路板上,外壳上打了个小孔,用小镙丝刀调零.
测量固定电阻和电容还是比较准的,振荡部分的频率实测是108kHZ.
0.33欧电阻
2欧电阻

网友:
这个作品很高深,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漂亮!我也想做一个。我有一个表盘上标有0---7mv的刻度,表盘下中间写有mvX100,100uA的表头,是测量酸碱度的表头。能给指点如何参考小鬼头师傅的电路改制一个,主要是哪些元件参数要调整。谢谢老师回的短消息,可我看不全短消息,能再此给指点一下吗?先谢谢了。

网友:
有时间也仿个玩玩,不懂的地方到时再请教老师了

网友A:
不介意的话,把您的电路图贴上来,咱们也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介意的话,把您的电路图贴上来,咱们也弄一个

电路图帖子里面有啊,就是那个PDF文件。

网友:
测量的时候到底看哪道线???

网友:
听说这个可以在电容不拆下来的情况下测量电容的好坏,这个实用

网友:
表盘做法很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有点成品的意思,学习

网友:
表盘做的真好看,技术含量也高投一票。

网友:
表面做的很好,我也做了一个。

网友:
表盘做的漂亮!请教楼主R10和VR2的阻值分别是多大的?

网友:
里面不怎么样,外观真的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