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6N8P/6H8C/6SN7大八脚双三极管的资料【转帖】

楼主(2010-12-13):
6SN7是目前音响用中μ值电压放大胆管中最常用的一种,此胆是旁热式双三极,是目前常用的中μ值胆(如12AU7、12BH7等)中屏耗最高的一种,工作电流可调得较大,而且由于内阻较低(约7kΩ),所以用途相对比较广泛。在国内外厂出胆机和土炮中经常看见它坚守在电压放大和推动的位置上,也常见用于后级放大器的输入级,相对而言用在前级放大器上就少一些。由于它耐压较高,工作电流大,所以声音相对较浑厚。内阻较低、中μ值和相对低的输入阻抗使其工作较稳定。6SN7在目前流行的音响用胆中,有50多年的生产历史,算是生产期最长的胆管其中的一款。正因为产期长,所以市场上的流通量也大,生产厂家和品牌也较多。目前市场上最大量和价格较便宜的旧装胆是美国产GT型的直身6SN7和国产的曙光6N8P,而英国产的Brimar 6SN7GT、STC的CV1988和CV181 Mullard的Ecc 32和Ecc33、Osram金属座B65、瑞典的Standard 33S30、美国RCA的5692、CBS的5692等一些老胆则难找且价昂。前苏联产的6H8C和近年的SOVTEC 6SN7 GT也较易买到。正因为6SN7的大电流,中μ值,低内阻及相对易找的特点,笔者就用一只6SN7(每声道各用半只)做了一台全牛的前级,牛前级的乐感很好,分析力高且对胆很敏感,

楼主:
RCA5692(航空级的6SN7,发烧友爱称之为5支钢骨)。此胆直身透明玻璃,顶有一层水银,最特别的是红色的胆座,三层云母片(其它为两层)中有五枝支撑的钢骨,结构让人感觉非常稳固,哑黑色屏身也比一般的6SN7略大。此胆音场感特别好,乐队的层次和定位非常清晰,人声很幼细,分析力位列仙班,高低频分布均匀,声音很爽而有点偏薄,但乐感是一流的,此胆座身上是白色字并有美国空军的鹰标志。

楼主:
德国RFT 6SN7GT,此胆透明直身玻璃,胆座较其它6SN7矮,黑色的屏身十足像是大了一个尺码的德律风根坑屏12AU7,上下有两块厚身的白色陶瓷样的支撑片,除气环是置于顶部的实芯圆片状。此胆的表现比Ecc33还要豪放自由一些,演绎上是显得略浅表一些,低频略虚,但音色相当华丽。

楼主:
前苏联的SOVTEC 6SN7GT,透明玻璃身印着Made in USSR字样,黑座,实芯圆碟状除气环,灰色屏身似是两个半工字,此胆声音比较平实,色彩略淡,声音较厚重,乐感和质感还算不错,整体音乐框架还算匀称,音色略显粗糙。

楼主:
美国的Ken-Red 6SN7GT,此胆黑座全透明玻璃身结构上无特别之处,整体声音通透,声音无压迫感,音场较深但层次不是非常清晰,控制力不俗,声音也算幼细,乐感尚可。

楼主:
GE6SN7,全透明玻璃黑座,光面铁黑屏,低频的弹性和深潜度相当不错,声音舒缓,自然而耐听,乐感尚好。控制力和音场层次只是一般,但音场表现得相当自然。

楼主:
美国RAYTHEON 6SN7GTB,胆外型及结构很普通,但铜管的表现相当突出,声音比较飘逸明快,节奏感强烈,人声也较圆滑,对音乐的刻划表现能力比GE要好。相对于其不高的售价,是一款相当抵用的胆。

楼主:
曙光6SN7,此胆音色清丽,分析力、速度感和透明度相当不俗,乐感也相当不错,唯高频段有点毛燥,声音有点松散。

楼主:
南京6H8CGT,此胆是南京早期生产的管子,做工是国产胆里的一流工艺了,此胆音色清丽,分析力、速度感和透明度算是不错,乐感也不错,唯高频段有点毛燥,声音有点松散,总体上全面表现平衡,价格上也可以,是6SN7系列中最便宜的一种了。

楼主:
前苏联OTK的6H8C前苏联产的6H8C,采用黑色胶木管座,实芯圆碟状除气环,灰色屏身似是两个半工字,此管和国产南京管外形一样,屏级构造相同,屏级为灰色铁屏,管子上打有菱形框6H8C型号,管身上银字OTK(中文为合格)字样,此管总体表现中低频突出,声音比较平实,高频一般,色彩略淡,声音较厚重,乐感和质感还算不错,整体音乐框架还算匀称,音色略显粗糙,控制力不太好,低频有托尾,总体表现尚可,此为平价管,市场存货量很大。

网友:
我很喜欢6N8P,手里还有几对,以后做个放大器专门比较听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本人个人的角度再比较严肃的说一次,电子管里面根本不存在所谓“航天级”、“电桥级”这样的概念说法....
美国的5692 确切的说是 “工业长寿管” ,是当时为了适应通用汽车公司的自动化生产线而设计的耐震长寿命管子,其内部各合金结构以及灯丝制作工艺,至今仍是高级的工业机密!

网友:
楼主还漏了几个 经典的 “烧钱管”
美国沙尔文公司出的“三角屏极”6SN7 也是相当不错的...
国产 电工牌 黑屏6H8C(6N8P)据说继承了英国血统...只不过存世量很低,绝大部分都被囤积在无良JS手里...
6SN7系类是双三极管,对应的早期单管有英国的L63和美日的6J5,以及苏联的6C2C
  这回应该详细了吧

网友:
正想用6N8推6V6G做一单端功放,哪位有好线路提供一个

网友:
6SN7(6N8P)是我最喜欢,也是最常用的电压放大管,在推挽机的倒相,单端机的推动管基本都采用6SN7,因此也收藏了一些古董6SN7,6H8C,6N8P.CV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