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简易场强表

楼主(2010-12-14):
我也来凑个热闹,支持一下论坛气份。最近迷上对讲机,业余条件下什么设备都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简易场强表的电路就琢磨做了一个,用它来测量对讲机的功率和天线的效率业余条件下感觉挺好的,希望各位老师不要见笑。

洗手液瓶做的外壳

洗手液瓶做的外壳

100UA表头,小拉杆天线

100UA表头,小拉杆天线

在表头绑个铜丝把天线焊在上面

在表头绑个铜丝把天线焊在上面

把瓶子剪两半,找个饮料瓶盖中间扎个孔好穿天线

把瓶子剪两半,找个饮料瓶盖中间扎个孔好穿天线

网友:
这个“壳子”很有创意啊!

网友:
电路就是一般的电路,装的地方却很别致。

网友:
壳子很有创意,透明、防尘,不错!

网友:
电路比较普及,不过外观设计有可取之处,废物利用

网友:
找时间俺也做一个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业余条件下的简单小制作,没别的爱好就爱鼓捣无线电,鼓捣不好瞎鼓捣……见笑了

网友:
挺好!简单实用。能测手机吗?

楼主:
可以测手机,

网友A:
很不错,电流的大小代表功率吗?
和标准测试仪器比较精度相差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电流的大小代表功率吗?
和标准测试仪器比较精度相差多少?

这恐怕要用专业仪器校准,不同频段还要使用不同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恐怕要用专业仪器校准,不同频段还要使用不同的天线。

对的,只是业余条件下的简单测量,只能知道有功率输出,具体多少凭经验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知道对讲机比手机辐射大多了。

网友:
别出心裁的外壳,好创意。

网友(2011-02-09):
请问这种表头那里有卖啊想买,多少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在本坛 友谊电子 处买的10元一个

网友:
我做的怎么不行呀,一点反应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仔细检查线路和原件包括电流表,如果没问题,应该能行的。

网友(2011-06-26):
原来我那个表头是这干这个用的啊,我手头有个表头,不知道从那里拆的,拿到辐射的地方,表针就会动弹。

网友:
用万用表打到mA档也可以的。

网友:
好像不能把天线下端的铜丝短路啵,呵呵。。。。。。

网友(2011-08-11):
我也做过这东西,当然只能做定性测量和对比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龙虾,龙虾那多着呢、、、、、、、

网友:
微安级的表头不好找啊!

网友(2011-10-04):
都什么意思呀。人家就一个制作。没必要和专业的比吧。。。。。。。

网友(2011-12-20):
不错啊。制作简单,外壳更是别具匠心!!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知道对讲机比手机辐射大多了。
引用 网友E:

同一频段里可以比较辐射的大小。
不同频段间,可能灵敏度不同哈。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说的很对,同一个天线对于不同频率灵敏度是不同的,这个仪器比较简单,但是粗略的比较大小还是可以的,一般对讲机功率4-5W,而时间基本上属于毫瓦级,最多也就是1W左右,从表头指示看误差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