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我的小台钻

楼主(2010-12-14):
不说啥,看图,都是常见的东东组合的,用来应付电路板很轻松,1mm的铝板也很轻松

由一块抽屉滑槽和12V电机组成

由一块抽屉滑槽和12V电机组成

用一块交换机的固定板固定在木板上

用一块交换机的固定板固定在木板上

黄色的凸起是一个开关,右边是一个转向转换开关

黄色的凸起是一个开关,右边是一个转向转换开关

钻头是直接插入的

钻头是直接插入的

0.5-2.0的钻头

0.5-2.0的钻头

网友:
不错的DIY,支持一下。
不知性能如何?介绍下最好

网友:
手头有几个电机,但是就是解决不了电机轴和钻头卡子的结合问题。怎样才能将钻头卡子固定在电机轴上呢?

楼主:
2楼的问题提到点子上了,那个0.5的钻头我也无法固定紧,老是打滑,我的解决办法是把钻头打磨干净然后缠一层铜线用焊锡旱死,再套进那个铜套里,用这个办法固定了其他钻头,但0.5的还是不行,另外偏心的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你的DIY精神,首先要赞一个!
      钻夹头问题:在你这个项目中是个大头,
1.1外购微型钻夹头(三爪的),高级的七十几元/只:低级的11元,见陶宝.但要解决电机主轴与钻夹头的连接.
1.2外购电磨钻夹头(定柄的),多配几种夹柄,3mm以下钻头都能解决.
2.像你这样做接柄,一头配电机主轴,一头配钻头,配主轴的要设计固定方法,配钻头一头是用紧配合的方法外加冲子点铆防转,不能严重变形(你用钳口夹紧造成严重偏心是败笔),这种方法可以做得很同心的,
3.另升降操作要带手柄.
        以上供参考

网友:
微型钻头打磨是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附二种小夹头file:///D:/Backup/我的文档/照片矿机/IMG0087A.jpg

楼主:
六楼的提议很好,但我的考虑是一切从简的原则,不去买钻夹,将就现有的材料制作,不失DIY乐趣,主要是用来钻电路板的考虑不需要多大力气,见上面图,只在下面安装了一个弹簧,设计为按上面的开关,受到一定的压力,比如接触到电路板,电机得电就转动,一松手电机上移就停转,故未考虑手柄,钻夹问题目前还在考虑改进ing,电机轴上面的银白色套子已经固定良好无需改动,与接柄之间是轻微锥形结构,插上去很紧,也不需要改进,也是配合良好,关键是那个接柄与钻头配合不是很好,考虑加长缠绕铜线焊接长度,接柄与钻头和铜线全部用焊锡焊接,不再用钳子一夹了事,相信能一并解决打滑和偏心问题,7楼所说的转头打磨不是问题,我的钻头都打磨过的,用质量比较好的油石很很简单的,关键要心细,对准原来的角度打磨,只用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小钻是用汽车雨刷喷水电机改装的,手持式,钻头不易断,点击后边有一个微动开关,用一点力就转,稍一松劲就停转。用买的钻卡,可以卡住0.8-1.5MM 的钻头。

网友:
很想用这种小电机做电钻,钻卡是个关键零件,不知哪里能买到。

网友:
很想用这种小电机做电钻,钻卡是个关键零件,不知哪里能买到

网友(2011-01-19):
郑州东明电子有啊,我邮购了几个,还算好用。

网友:
肯定会有偏心的问题

网友B(2011-03-08):
小型电钻钻卡头至今仍是个问题,哪里能买到那种微型的钻卡头,而且要解决钻卡头与小型电机轴吻合的问题。做到稳固而且不偏心。我使用的黄铜的简易微型钻卡头,卡0.6到1的钻头,总有偏心,而且时间长了就打滑了,卡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型电钻钻卡头至今仍是个问题,哪里能买到那种微型的钻卡头,而且要解决钻卡头与小型电机轴吻合的问题。做到稳固而且不偏心。我使用的黄铜的简易微型钻卡头,卡0.6到1的钻头,总有偏心,而且时间长了就打滑了,卡不 ...

微型钻夹头淘宝有卖的,最大卡4毫米钻头,我买的是成品电钻,加邮费100多了,转速太低,就扔一边不用了,长汀网友也有人卖这个微型钻夹头的,便宜得多。忘了是谁了。

网友(2011-04-13):
钻头卡子不好买制作请讲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