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上的防电墙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12-16):
RT
最近买了一个小的电热水器,装于厨房台盆下面,用于洗碗之类的。可是实在想不通防电墙这个玩艺儿能起什么作用?

画了一个简图,明天上照片。

网友:
南孚还有个聚能环呢 ,我家洗澡用的热水器好像有2个防电墙,冷水进口和热水出口都有,你的只有热水出口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东西还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同问。

网友:
以前自来水管是钢的,我认为它是防电墙,现在都是塑料的靠不住了。
真想了解现在广告说的防电墙。

网友:
我装的就一个4分口的纳兹锁口、拧紧了纳兹就能出热水。
你 这个咋那么麻烦?

网友:
防电墙就是漏电保护器吧,估计就起个怪名字来让人搞不懂.

网友:
谷歌 "防电墙" 得到一些链接, 有兴趣自己看吧: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illa:zh-CN

网友:
防电墙可能是一段细长的管路,里面的水相当于较大的电阻。
即使热水器里面带电也通过防电墙电阻分压,到了人上电压就很小了。
据说水要足够纯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即使防电墙能隔离漏电,但在冷水管上没有安装防电墙,漏电完全可以从冷水管到水龙头,仍然可以有触电的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那个可能是即热式的,功率较大,对电路的要求较高。

网友:
真想看看内部结构和它的原理介绍,搞清楚了可消除使用电热水器的忧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弄清楚它的原理,单看连接管路的图就能发现,即使防电墙那里是绝缘的,但是漏电电流还可以通过冷水管路通向水龙头,这样仍然会发生触电的,因为冷水管路上没有防电墙。

楼主:
防止触电的发生,最有效的方法是给电器外壳接地,并且装漏电保护器。

我家卫生间的电热水器装了漏电保护器+可靠接地线+定时开关,在洗澡的时候定时开关处于断开状态,热水器上根本没有电,这样多重保险总比防电墙可靠。

网友:
防电墙说白了就是一段塑料管。网上查询得知,不知准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