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简单,调试方便的高灵敏度调幅中频收音机

楼主(2010-12-17):
主要技术参数:
频率范围:530-1610KHz        灵敏度:优于0.08mV/M        中频465KHz
AGC控制范围:大于70DB     选择性:优于60DB             静态电流:16mA
   也许第一眼看到该机电路图你会认为这就是一个常见的普通收音机电路图,但它在很多方面可是有惊人的表现出了,除了频带较窄外,其它主要指标可是一流的了!
   首先混频电路,电路和普通电路完全一样,但它的工作电流可不一样了,它是工作在0.9mA左右,比普通电路大了差不多一倍,本振信号经C7耦合过来,C7的容量也从普通电路的0.01uF增大到了0.1uF ,为什么呢,因为该电容除了上述功能外还有一用途,那就是旁路混频电路放大的中频信号,如果用0.01uF的电容,那对于465KHz的中频来讲,它还是有10多欧的阻抗.而用0.1的那基本上就对中频信号来说是直通的,采取了以上几点后,可以使混频电路增益达35DB以上.
   第二,中放电路,出除多了两只陶瓷外跟普通二极管也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整是有了它们才使得整机的选择性要高于60DB,而且使调试变得简单,也许有人会说增加了它们不是会增加衰减吗?但那只是对于电路原工作状态来讲的,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如果中周一经选定,那么前级的输出阻抗也就基本上定下来了,例如混频负载中周是TTF-2-1,那么混频输出阻抗对于第一中放来说也就是中周TTF-2-1的输出阻抗了,而普通双极性晶体管是电流挖控制放大器件,而且它的输入阻抗是与其静态工作电流大小成反比的,如果把其工作电流加大之后,输入电阻就小了,这个小了的部分则有陶瓷串入来补偿,使第一中放的输入电阻保持不变,那么信号输入电流也就不变了,第一中放的放大能力也就和原来没有陶瓷一样了,而且普通双极性晶体管的最佳放大能力是Ic在2-3mA范围,这样就比原来的放大能倍数还要大每级的放大能力可达40DB以上两级中放要达80DB以上,这样整个高中频就能等到110DB以上的放大量,从而使整机能达到0.1Mv/M的灵敏度的第一个基础.当然这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使用HFE大于150倍的低噪声高频三极管,这里本人用的是正品9018H型三极管.
   第三,本振电路,这跟普通电路也没什么区别,但其中也有些元件的参数有所改变,其中C25常用6800P,而在此改用了0.47uF,还有R19从常用的1.8K改小到50.这样就要以使本振电路有较大的负载能力,不至于混频电路工作在较大电流而停振,同时本振电路采用稳压电源供电,这样要以使其更加稳定的工作.
   第四,AGC电路,AGC电路看起来也和普通AGC电路区别不大,但其工作方式却完全不一样了,普通AGC电路是通过改变中放管的静态工作点来达到目的的,,而本电路则是通过分流混频电路输出的中频信号来达到目的的,而且这种方式可以大速度的提高控制范围,而对中放管的工作点又不为生太大的影响,可以保证受控电路在AGC是否动作都处在较佳工作点上,同时这种方式在对于小于一定值的电台信号不受控,使其等到最大的放大,具体如下:R14和D1 R13 D2 R16对电源分压,使R14下端有约0.8V左右的对地电压,D3下极接一中放管基极,负极通过隔离电阻R15接到R14下端,这样使信号小于一定值时D3处于反偏,而当信号大于一定值时,R14下端电位下降到0.2V时D3导通,中频信号通过D3和C16 C17被分流,信号越强,R14下端电位越低,D3导通程度越深,内阻越小,中频信号被分流越多,从而达到强信号控制目的.这种在小信号下AGC 不工作的方式,又成为整机高灵敏度保证的又一基础.
   第五,高中频放大管基极采用稳压方式供电,保证在电源电压波动时信号通道的放大量稳定一致,这是保证整机高灵敏度的第三个基础.
   第六,混频,本振,中放和低放都采用了电源退耦电路,这样可以使整机在高达160DB(混频35DB,中频80DB以上,低频40DB以上)这样的放大量下稳定的工作.这是保证整机高灵敏度的第四个基础.
   本机调试十分简单,只要元件正确,使用一块万用表即可,调到实用程度,整个电路元件到位后,将各级放大管调到正确值,(混频管0.8mA ,一中放2.3mA.二中放2.8mA)本振最好有示波器,这样可以调到最佳状态,不过没有了没关系,只要保证能起振就可以调试整机了,接下来调试信号通道,先收一个电台,分别调整三个中周,并用万用表监测R14下端对地电压使其最小,如果出现负压,使其最负,中频就调好了,接下来调频率范围,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只能根据已知电台调个大概了,最后统调,可以根据有关书籍介绍的,也可以根据本人9月25日在DIY专栏上介绍的调试方式,好了之后,你将拥有一部高灵敏的中波收音机了!本人试做了两台均达到以上指标.在杭州市,除了本地强台外,另江苏,安徽,上海等省市及浙江湖州,嘉兴,绍兴,舟山等地市台均可以为强台,相对于弱点的有江苏大部分地市台,远的连山东维方,日照还有在福建沿海的神州之声,中华之声白天都可以收到,不过很飘,总共有三四十个台.
黑夜  在此不要向上交向本人索要PCB板的各位同仁表示歉意,因为公司年底搬迁之事第二批板子直今未做,各位同仁对不起了!

网友(2011-06-22):
回复  五十年代老矿石

    如果正如你说的是,那我可以这么说,以现在的元器件用那个时候的工艺和手段 ...
引用 网友A:
过去部队的军用品的基础研究机样品制造基本是不计成本,过去的卫星、导弹等先进的技术装备如果考虑成本,没有现在的两弹一星,问题不要想歪拉,硅两瓦的成本400元左右,当时不算太高,晶体管有相当的离散性,挑选较一致的元器件,是大规模生产的前提和保障,才能保证产品的性能的一致性,当然产品设计有一定的要求和规定,设计思路也可能有局限性,就如我说的硅两瓦的混频级的电流降到0.08-0.09微安,要逐机调试,成本没有增加,后来高放级由锗P-N-P改为硅N-P-N,高放电流由1毫安加大到3-4毫安,抗强信号阻塞、雷击(晶体管特有的缺点,电子管没有)安全性能大大提高,这都是在使用中改进的(也叫技术革新),就连你的电路我也觉得比较新颖,希望继续努力。随便说一句,军用通信机我维修了45年.

网友(2010-12-17):
很有新意。

网友:
做的很好,电路很有新意。

楼主:
使用双调调试就不简单了

网友:
60 分贝的选择性简直是 登封造极。

网友:
非常不错的东西,楼主好像少了印刷版的线路图。

网友:
混频级的工作电流那么大,管子已经处于线性区,还能正常进行混频吗?

网友:
小声问一下:性能真如描述的那样?

网友:
电路图有点看不清啊?楼主可否再上一张,谢谢!

网友:
LZ能讲一下中周的数据吗,想仿制,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9018是可以的做过很多实验,觉得混频在0.7-0.9MA之间比较好,增益也最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要调试到位,如假包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中周用的就是TF-2-1,TF-2-2,TF-2-9,振荡线圈用LTF1系列的就可以,只是可能脚位有出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中放选频正是因为用了无调整元件才变得简单,难道三个双调谐会更容易调吗,双调谐没有仪器可是很难调到最佳状态了.至于检波,上面有两个元件值勤标错了,R15J是6.8K,W20K,交流值应该不会小5K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