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Q值过干时

楼主(2010-12-18):
QA-1型Q表会如何显示。Q-1010.2。

网友:
我的那一轴660线一直没用上,您看有什么简单方法绕个Q值上千的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蓝色的11公分PPR管上平绕便可1000左右,最好全部绕完试试,干万别剪断。

网友:
yydz说一轴60多米,不剪断,要如何使用。

网友:
绿色的PPR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放着吧,不争过1000了,等以后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再测不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PPR都行,绕个花篮也不难。

网友:
也好,线绕多了占位置。以后再说吧。

网友:
牛!

这个线圈,漂亮

网友(2011-03-17):
PPR是什么?那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卖水管店有,也叫上水管。

网友:
还是不懂,只看到五金店有白色的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白色是PVC下水管,蓝色才是PPR上(供)水管。

网友:
PP-R管又叫三型聚丙烯管,采用无规共聚聚丙烯经挤出成为管材,注塑成为管件。是欧洲90年代初开发应用的新型塑料管道产品。PP-R是80年代末,采用气相共聚工艺使5%左右PE在PP的分子链中随机地均匀聚合(无规共聚)而成为新一代管道材料。它强度高,具有较好的抗冲击性能和长期蠕变性能。同时管道具有优异的耐化学物品腐蚀性能,常温下不溶于任何已知溶剂,所以除了家装之外,更适合化工厂等场所输送化学流体。使用寿命可达50年之久,目前市场上还没有任何一种更廉价的材料可以取代它。

 二、PP-R管材的的主要特点

  1、无毒、卫生。PP-R的原料分子只有碳、氢元素,没有有害有毒的元素存在,卫生可靠,不仅用于冷热水管道,还可用于纯净饮用水系统;

2、保温节能。PP-R管导热系数为0.21w/mk,仅为钢管的1/200;

3、较好的耐热性。PP-R管的维卡软化点131.5℃。最高工作温度可达95℃,可满足建筑给排水规范中热水系统的使用要求;

4、使用寿命长。PP-R管在工作温度70℃,工作压力(P.N)1.OMPa条件下,使用寿命可达50年以上;常温下(20℃)使用寿命可达100年以上;

5、安装方便,连接可靠。PP-R具有良好的焊接性能,管材、管件可采用热熔和电熔连接,安装方便,接头可靠,其连接部位的强度大于管材本身的强度;

6、物料可回收利用。PP-R废料经清洁、破碎后回收利用于管材、管件生产。回收料用量不超过总量10%,不影响产品质量。

三、PP-R管材使用范围

产品广泛适用于工业及民用冷热水给水系统、纯净水饮用水系统、采暖、中央空调、人工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以及排水等,是现代家装行业的首选产品。

    三型聚丙烯管材管件在冷热水输送工程中采用热熔接技术,其综合技术性能和经济指标优于镀锌管、UPVC管、铝塑复合管,是欧美发达国家经水管道的主导产品。

PPR管材管件以它卓越的卫生性能和耐热、耐压、耐腐、柔软抗震等性能被世界各国所重视,成为建筑冷热水管中新型管道。

PPR质量辨别方法

PPR管具有相当的硬度,随随便便可以捏成变形的管,肯定不是PPR管。

塑料产品不同于铜、铁等金属产品,同一型号规格的金属产品,重量越重越能体现其产品的厚重结实和材质好,从而相对表现为质量过硬。而对于塑料产品却恰恰相反,同一型号规格的PPR产品,采用纯的原材料生产出来的产品重量一定比用回料或掺加其它料生产的产品重量要轻。目前行业中普遍存在采取掺加一定碳酸钙粉来降低生产成本的现象,从产品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而且产品重量比纯新料生产出的产品重,给人的感觉是产品质量好,但却大大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产品质量恰恰反而不好。所以在选择PPR产品时切不要被产品越重质量越好的表象所迷惑。

质感是否细腻,颗粒是否均匀。现在市场上PPR管主要有白灰绿几种颜色,一般情况下,回收塑料做不成白色,所以消费者往往认为白色的才是最好的,其实这种观点比较片面。随着技术的更新提高,颜色不是辨别PPR管好坏的标准。管的好坏,看是不能解决问题,摸一摸,颗粒粗糙的很可能掺和了其他杂质。

有无气味。PPR管主要材料是聚丙烯,好的管材没有气味,差的则有怪味,很可能是掺和了聚乙烯,而非聚丙烯。

点火一烧,很直观也很管用。原料中混合了回收塑料和其他杂质的PPR管会冒黑烟,有刺鼻气味;好的材质燃烧后不仅不会冒黑烟、无气味,燃烧后,熔出的液体依然很洁净。

好的PPR管,“回弹性”好,太容易砸碎自然不是好的PPR管。但硬度强不等于弹性好,对怎么都砸不碎的PPR管,消费者就要留有疑问了。因为有些不法厂家通过加入过多碳酸钙等杂质来提高管材的硬度,这样的管用久了容易发生脆裂。

以上是PPR管材质量鉴定的一些简单方法,客户在选购PPR管材时一定不要单纯的去看价格,因为作为饮用水管,直接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所以,一定要仔细的去检查一下PPR管材的质量情况,作为经销管道也是如此,有质量保障的产品才能有持久的发展力。

高级PP-R管材管件

产品特点:

◆安装方便可靠,采用同质热熔连接,数秒钟即可完成一个接头,永不渗漏;

◆内壁光滑、噪音低、流阻小;

◆耐热能力高,低导热体,能承受热水高压,最高工作温度可达95℃,耐腐蚀,不结垢、不生锈,可免除管道结垢堵塞和黄斑锈迹状;

◆卫生、无化学作用、氧化问题符合GB/T18742-2、3-2002标准,最适合食品工业及饮用供应的管材,是卫生健康的环保产品;

◆保温节能,导热系统仅为镀锌管的1/200,铜管的1/1000,用于热保温节能效果极佳;

◆使用寿命长,可达50年,是传统镀锌管的3-6倍;

◆重量轻,强度高,比重仅为金属管的八分之一,耐压试压强度达5MPa以上,韧性好,耐冲击;

◆在生产施工过程中对环境无污染,废料可回收利用,是绿色环保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