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参赛?再造USB声卡,试验感光油制精度PCB板!

楼主(2010-12-19):
首先感谢青岛xiaoduan兄送我的原厂PCM2702芯片。前前后后忙了很久,一直没空重新试验下。
最近忙里偷闲重新设计了个板子,重新做了一版,改用了有源晶振,貌似都说有点改观(我觉得性能提高不明显)。主要是别人有副2000多的森海塞尔耳机,要做耳放,我也顺便把这个做好,到时候看看搭配耳放如何。
这次不是用热转印做的板子,改用了感光蓝油。也就是业内说的“湿膜”吧!湿膜制版确实很棒!!几乎没什么瑕疵,初次制作,即使一次感光失败,丢到脱膜剂中脱掉重来就好了,而且最大的好处是打印了一张PCB负片后,可以无限使用了!个人小批量生产都成了可能。
废话不多说了,上图!具体性能曾经在本坛介绍过,不多赘述了!

原理图啦!

原理图啦!

当然还有什么毛刷什么的就没进图片来了,那两张塑料片时打印好的负片,一张原理图的一张焊盘的。

当然还有什么毛刷什么的就没进图片来了,那两张塑料片时打印好的负片,一张原理图的一张焊盘的。

搞干净的覆铜板

搞干净的覆铜板

主要的元件

主要的元件

涂覆感光油和感光步骤忘记拍照了了,遗憾啊!

涂覆感光油和感光步骤忘记拍照了了,遗憾啊!

刚腐蚀好的板子

刚腐蚀好的板子

丢入脱膜剂中脱膜,好像是氢氧化钠溶液,改天叫我老婆带去实验室化验下!

丢入脱膜剂中脱膜,好像是氢氧化钠溶液,改天叫我老婆带去实验室化验下!

脱膜后钻孔——这孔没弄好,钻头有点抖,下次还是不能省事,用雕刻机钻!

脱膜后钻孔——这孔没弄好,钻头有点抖,下次还是不能省事,用雕刻机钻!

我觉得狠美观!

我觉得狠美观!

用UV蓝油制作阻焊层,第一次搞,有点丑,别嫌弃啊!

用UV蓝油制作阻焊层,第一次搞,有点丑,别嫌弃啊!

焊完,暂时少焊了几个滤波电容,但可以使用的!

焊完,暂时少焊了几个滤波电容,但可以使用的!

侧面特写

侧面特写

背面的,5跟跳线,老衲布线技术不行啊!只能多跳线了!

背面的,5跟跳线,老衲布线技术不行啊!只能多跳线了!

这个就不解释了

这个就不解释了

网友A:
作为正式参赛作品,应该有使用情况介绍,
目前的状态,只是一块板子,尚未看到加载进入使用状态,建议楼主补足相关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正式参赛作品,应该有使用情况介绍,
目前的状态,只是一块板子,尚未看到加载进入使用状态,建议楼主补足相关资料,谢谢!

关键是这个使用状态看不出来啊!使用的时候就是插上电源线和USB线,从耳机孔输出音频————我连LED都没安——————怎么办呢??

最致命的问题是,我一般做东西都不做外壳的,连功放板都是用螺丝钉拧在桌子上的!呵呵,所以连件“衣服”都没有!

那就不用参赛啦,前面本想提供点奖品,想来想去也没发现有啥特别合适的。所以做了个东西算是支持大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