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好玩的

楼主(2010-12-20):
前两天电子课程设计,用中规模集成电路在面包板上做数字电子钟。
我的没拍照片,这是我同学的。我的插用了6小时,一次成功。

【电子课程设计】——多功能数字电子钟(赶紧膜拜吧,自动化不只是单片机PLC,数字电路也很牛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wMTEyODQ4.html
看前面的电路图,A3的纸啊,密密麻麻……注意到最后有报时的声音!

课程设计题目描述和要求

(1) 课程设计题目:多功能数字电子钟。

(2)课程设计题目描述和要求

① 设计一个有“时”、“分”、“秒”(12小时59分59秒)显示,且有校时功能的电子钟。

② 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组成电子钟,并在实验箱上进行组装、调试。

③ 画出框图和逻辑电路图,写出设计、实验总结报告。

④  闹钟系统。

⑤  整点报时。在59分51秒、53秒、55秒、57秒输出500Hz音频信号,在59分59秒时输出1000Hz信号,音频持续1s

实验材料

CD4518    CD4011     CD4012      555定时器等

从EWB上一张一张截下来的图,18张,然后拼在一起……原图1.19M呢,太小看不清了都……

像不像定时炸弹?“啊啊啊,该剪掉哪根线?红线还是蓝线?压力好大……”

————————————————————————————————————————————————

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倒数第几个做完的,不过自己感觉已经很牛逼了,心情大好~

听说楼上的牛人几个小时就搞定了,神一般的存在啊

这两天做课程设计,把我这爆脾气都磨成慢性子了,剥线剥得手指疼,看电路看得眼睛都花了……

好在做出来了,小小的成就感冲走之前一切的不愉快~只要肯耐心地做,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505581338&owner=249452121

楼主:
我的线比这个好看点,都是贴着面包板走的。

网友A:
挺有意思的,发早点我兴许就能照着做一个了。电路图能发不?

网友:
大学生个个象你等这般牛,中国不可能不强。

网友B:
照葫芦画瓢应该不难,  难的是搞个葫芦出来

网友C:
我上学的时候也做过。当时老师出了8个实验,也有LZ的这个电子钟,任做1~2个,我选了一个数电的一个模电的。选好后教电路的老师告诉我,模电的器材没有,不能做!结果只做了一个数电的。电路图是老师在黑板上画好,如何插都写好,然后我们开始做。照葫芦画瓢只用了2个小时就好了。当时真搞不懂为什么很多人要做3、4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学的时候也做过。当时老师出了8个实验,也有LZ的这个电子钟,任做1~2个,我选了一个数电的一个模电的。选好后教电路的老师告诉我,模电的器材没有,不能做!结果只做了一个数电的。电路图是老师在黑板上画好,如 ...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别,这方面他不如你,别的方面你也可能不如他.这很正常.那个连钱也不会数,连乐谱也不认识的丹丹,却成了出色的乐队指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学的时候也做过。当时老师出了8个实验,也有LZ的这个电子钟,任做1~2个,我选了一个数电的一个模电的。选好后教电路的老师告诉我,模电的器材没有,不能做!结果只做了一个数电的。电路图是老师在黑板上画好,如 ...

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你只会依葫芦画瓢,所以2小时就画好了;别人并不一定是依葫芦画瓢而是加入了自己的思考,虽然他的思考不一定对,但一定比你只会画瓢的强。

网友:
今天上电工课的最后一次实验,就是TTL门电路与组合逻辑电路,JK触发器、D触发器,计数器三个小实验,竟然上了近3个小时,我都急死了,N多其他电路我都搭出来了。有些人连依葫芦雨画瓢都不会。老实说,老师讲的很仔细,就差给你连上了。闹了半天竟然还啥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听没听课。咱们非物理、电气专业这些都是很简单的。而且用的是实验箱,元件都做在上面,你只要连线即可,很简单的。竟然还有人怕过电,也不知道初中上没上。

网友:
我们单位电子比赛要求做的是频率计 和这个差不多
也是面包板+一大堆插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葫芦画瓢应该不难,  难的是搞个葫芦出来

要是搞不出葫芦,可不感来这里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真的是磨练性子的好买卖...
我们以前都是自己泡板子,学校不给这玩意儿。
为楼主的成就而鼓掌!

有人管这基础教育,就是锻炼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有意思的,发早点我兴许就能照着做一个了。电路图能发不?

电路图不难,难的是连线,有功夫上我的图

网友E:
it is always easy to do things the complicated way.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o things the simple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E:
it is always easy to do things the complicated way.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o things the simple way.

嗯,对于搞开发的人来说,最大的目标就是寻找一种简单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
有一次我拆一块Seagate的硬盘,对里面那个在硬盘不转的情况下锁定磁头的机械装置感到惊叹。

网友:
会越做越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次我拆一块Seagate的硬盘

什么时候的什么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