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二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

楼主(2010-12-20):
很荣幸能来到参赛区,感谢矿坛给了我们这个展示自己作品和交流经验的平台,最近一段时间工作较忙,坛子里来得比较少,也没有精力去制作更复杂的作品了。上个前天刚做的二管收音机。
1、没有使用印板制作,用个洞洞板解决了。
2、前级采用经典的再生倍压检波电路,再生加射极,相对灵敏度均匀些。
3、高放管和低放管都采用北京管3AG22和3AX22。前级电流0.81MA,后级电源2.55MA,因采用耳机收听,音量足够,故而加了一个音量电位器。后级为了获得良好的阻抗匹配,找了个电话机上的振铃变压器,实际使用效果很好,强台3/4处声音就很震耳了。
4、实际收听效果:此机表现中规中矩,收到浙江之声和杭州人民广播电台两个强台,不家周围二三个弱台,总体效果还可以。

上图分享。

网友A:
两管来复式很怀旧的电路,要是采用铆钉板就更好了。

网友:
要是装上喇叭和机壳就能和PENGXN2003,PK了。

网友:
山鹰743的拔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管来复式很怀旧的电路,要是采用铆钉板就更好了。

深有同感,祝贺成功

网友:
裸体?不想给她来件漂亮外套?

网友B:
很关注高厄圈用什么代替。

网友(2011-01-21):
引用 网友B:
很关注高厄圈用什么代替。

好像用的色环电感吧

网友:
高扼圈,电阻等要是用老元件就更带劲了

网友:
以前都是自己绕的高额圈

网友:
两管机很怀旧的,当年由于元件缺乏,两管机就可以带扬声器了,就是一台不错的小收音机了。
楼主做得很好。如果考虑装到机壳里的话,可以做几个小改动,一个就是把双联翻过来放在正面,拨盘放在后面;二一个就是把耳机插座放在双联的下方电池的前面,也放在正面,口向外。这块电路板如果考虑加个扬声器的话,就做个竖版的吧,把喇叭放在下方。这样可变电容旋钮和电位器音量旋钮都在外边。
如果做成台式的,使用大口径扬声器,可以考虑用大型的电位器。

网友:
看着眼馋,有空也来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