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无外壳QA-1Q表

楼主(2010-12-21):
主板直接装在大可变上,接线柱装在侧面利干线圈与Q表离开,这种装法利于买到主板的坛友立刻完成,电池用四节充电池供电。经潮湿天气测这线圈,HP表=640,该表测=642.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直接装在大可变上,接线柱装在侧面利干线圈与Q表离开,这种装法利于买到主板的坛友立刻完成,电池用四节充电池供电。经潮湿天气测这线圈,HP表=640,该表测=642.8。

领导同志嘛,不要包二奶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老矿版主,还是她,QA-1,第二次握手而已,不属F。

楼主:
这样装优点是快,测Q的情况不多,装入一个保鲜盒中便可。问题是积极找到好可变,耐心绕好56:1牛,跑不远的。

网友B:
这个省事

我测了一下磁环56.5,直接3号程序修正

网友C:
怎会是56.5,千万不要这样改呀,是56.0

随便如何绕,中波段都是56:1的,精准无误的。

比值Q是比3dB Q低一点才是正常的,您这么一改,将来无法测分布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省事

我测了一下磁环56.5,直接3号程序修正

反修防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会是56.5,千万不要这样改呀,是56.0

随便如何绕,中波段都是56:1的,精准无误的。

比值Q是比3dB Q低一点才是正常的,您这么一改,将来无法测分布电容了。

磁环是原来绕法拆一半改叠绕,有可能是初级出线角度问题,准备再绕一个做测试比较。

网友:
用测Q方法是比对不出来的。
只能用电桥来监视。
电桥可以把精度提高10倍甚至100倍,这样轻微的误差逃不过您的法眼。

这个磁环在5MHz以下,均匀平绕就可以使精度达到1%的,2MHz以下可以达到0.25%。

您现在已装好了,用柒包线绕一个线圈,测量结果发上来我看一来,看看数据是否正常。
用0.38左右的绕在1寸管上就可以了。Q值会在100多。

验证Q表的准确性,一般采用低Q线圈(200左右的)。

验证Q表的损耗,一般采用高Q线圈(600至1000的)。

网友:
您把Cmax测量出来,然后测量一下分布电容。
然后在电感上并联一个5pF,再测一下分布电容。

如果分布电容能够被准确测定,就放心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环是原来绕法拆一半改叠绕,有可能是初级出线角度问题,准备再绕一个做测试比较。

到电机修理店去剪一些柒包线回来重绕吧。

网友:
裸了好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