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线圈Q值1200以上

楼主(2010-12-21):
测量了几个频此,Q值1150至1200,旁边杂物多,Q值降了一些,移到外面测量,Q值在1200以上了。

楼主:
老婆说这线圈式纸筒很漂亮,她要了,我有点心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婆说这线圈式纸筒很漂,好要了,我有点心疼。

看来还是老婆比阿Q重要啊。

网友:
这种线是按国外每60股–束制造的,Q值很高。

网友:
矿机利器

楼主:
用这种线绕,比网线便谊。

网友:
各位专家解答下,Q值高对矿机的影响是?灵敏度高还是选择性好,楼主,你的线在哪买的的,你的匝数和线圈直径,谢谢告诉下.

楼主:
高Q下,配接高阻检波以及高阻阻机,选择性的提高是立竿见影响的。

灵敏度也会提高。
不过,灵敏度问题比较复杂的,单单线圈Q值提高,有时候您可能感觉不到灵敏度提高多少。矿机要讲究匹配等问题。

只买几米或十几米的话,在淘宝上有卖。
也可以到友谊电子那里去买,按公斤数来卖。
一箱无氧铜铜超五类网线,在600元以上,折合2元/米以上的。0.04*660的线,300米的话,是低于600元的。友谊电子那边好象是60多米起售。

网线又粗又硬,绕起来很不爽。这种线比较细,绕起来比较舒服,Q值也高。绕直径为10cm至16cm小线圈的话,网线与它是没得比的,相差太远了。

网友:
这个线圈很强大,我也去买些这种线绕一只试试。

楼主:
今天再测,800kHz时,Q值升到3dB Q=1322,比值Q是255*5=1275,快要超出量程了。分布电容约4.5pF,电感量329uH

接线柱比较差,估计损失了30至50个Q,因此,这些圈今天的Q值是1350最少了。

接线柱在测量200Q的线圈时就会损一两个Q,测高Q时,基本按平方规律损Q,所以这接线柱要损了几十个Q

楼主:
铝盒上盖与接线柱太近,造成接线柱上塑料损耗过多,去除上壳,Q值继续上升。已升到1337

楼主:
绕这种线圈时要注意,绕筒上下半径不同,线圈容易脱落,所以上面我打了4个孔穿线(出线出2孔,180度对面两孔),下面只打两个孔。

第一次没经验,上面只打两孔,线脱落,只好后重绕,Q值就下降了很多(约几十个Q)。

引线留得很长,共44cm*2=88cm,所以对Q值影响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这种线圈时要注意,绕筒上下半径不同,线圈容易脱落,所以上面我打了4个孔穿线(出线出2孔,180度对面两孔),下面只打两个孔。

第一次没经验,上面只打两孔,线脱落,只好后重绕,Q值就下降了很多(约几十个Q)。 ...

请教:重绕也损失Q?

楼主:
相差40Q

主要原因还是绕的时候受潮了,今天Q值又升上去了。

昨天,新线取出时未受潮,绕好以后,开始与空气接触受潮,Q值不断下降。
今天下午再把线圈从袋子里取出测量,Q值不断上升。下午天气干燥,所以Q值上升,放置1个小时后,Q值就稳定下来了。

我这部Q表最后测得Q=1350

网友:
强 有Q就是不一样

楼主:
这个线圈直接接收电台信号,在我这里得到的峰峰电压达到1.4V

是一个捕捉弱信号的利器。在Q表输出上加一个音频检波输出监听,可代替收音机了,而且可以给出电压准确值,当做场强计来用了。

网友:
小型线圈是可以实现无天地线接收的。

网友:
天地线是玩矿机必然遭遇的“珠穆朗玛峰”!我们应当多探讨无天地线的矿机,这样虽然不是地道的矿机玩法,但却实用、实在、现实!30年前玩矿机,鼓捣一根天地线不难!30年后玩矿机,鼓捣一根天地线谈何容易?希望矿坛的兄弟们多悟真谛,不怕“叛逆”,打造无天地线的矿机境界?额喝酒了,望兄弟们多包涵,见谅。

网友:
如果可以不用天地线,那很厉害。不过不知道当地场强多少?

网友:
我也希望看到不用天地线的!

网友:
有了Q表这个利器,摆弄矿机主动了!

网友:
请教楼主,大概用了多少米的李兹线?

这个是个问题啊!

楼主:
大约57至58圈的样子。

直径是12cm至13cm,那个纸筒的直径,一头大,一头小。电感量约330uH,每个线圈留了42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