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很简陋的天线收到了十多个台

楼主(2010-12-22):
    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左右实验矿机时发现收到的台比以往多了几个,没顾上核对,晚上又实验,证实了的确收到了以前没收到的几个台,几个弱台只能听见有明显的广播声但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为了能迅速地确定所收电台的频率,使用数字合成频率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与电台信号差生差拍,从信号发生器上读出接收到的电台频率。上述实验是在晚上9点到10点左右做的。
    我试验的位置在北京的昌平,我的天线很简陋(冒险现到窗外实际测量了天线的长度),用1mm的漆包线在3层楼窗外与水平面成20度角斜拉了6.5米,距楼外墙很近,只有0.73米,地线是电源线的保护地。北京的广播电台都在南边,而我的天线却在楼的北窗外。以前的实验中我最多也就收到5、6个台,最远收到过918KHz的山东台,昨天陆陆续续收到了14个台,收到的台如下:

585KHz      廊坊台
603KHz      北京故事台
639KHz      中国之声
720KHz      北京经济之声
801KHz      保定或是唐山台
828KHz      北京新闻台
837KHz      ?
882KHz      ?
900KHz      ?
909KHz      天津台
927KHz      ?
981KHz      石家庄台?
1026KHz     北京城市管理台
1089KHz     辽宁台

电路如下:

    实验用的线圈是按梁兄的办法用0.04X270李兹线在20ml注射器针管上绕了65匝,管内插入两条10X100的中短波磁棒,空载Q值是830。二级管用的是BAT85,匹配变压器就是张兄的那种仿725的铁氧体变压器,耳机是麦老师送给我的,灵敏度很高,如果换成SC2-300耳机有几个弱台就收不到了。
      下一步打算改造天线,架设长天线是不现实的,小区物业肯定会干涉,又规划了一下,将楼北面的天线挪到楼南面,长度加长到8、9米或许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能搞好接收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建议楼主天线用普通电灯线来做,以来有外皮,不容易锈蚀,二来有一定的强度,可长期使用。

网友:
可变电容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可变电容的确很好,高频瓷支架铜片可变电容,Q值很高,更难得的是自带了50:1的消回差减速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根天线已经用了四年了,目前的状态再用四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左右实验矿机时发现收到的台比以往多了几个,没顾上核对,晚上又实验,证实了的确收到了以前没收到的几个台,几个弱台只能听见有明显的广播声但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为了能迅速地确定所收电台 ...

所在地区信号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信号都很弱,最强的台检波后的直流电流也只有1uA。

网友:
楼主,能告诉下你用到的元件型号吗?我对电路图上的符号看不懂,打算仿制你的做一个。还有在什么地方能采购到,非常感谢。现在手中有可变,高阻耳机。天线。线圈,其它还要些你图上的什么零件,指点下

网友:
如有好天线收台会更多。

网友:
祝贺祝贺!
是用的75#电路的变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路图中:
C1  100P固定电容
C2  350P可变电容
C3  1μ固定电容
C4  2000P固定电容
D1  检波二极管,型号 BAT85
R   500K电阻
L  线圈,0.04X270李兹线在20ml注射器针管上密绕65匝,这管内插入10X100中短波磁棒两根。
T  铁氧体磁芯匹配变压器

其中0.04X270李兹线、中短波磁棒、BAT85二极管和铁氧体磁芯匹配变压器 友谊电子(YYDZ)张老板处有卖的,请见链接:
http://web.crystalradio.cn/bbs/thread-47774-1-10.html
我用的耳机是本坛一位老前辈赠送的,无处购买,您要制作本机可购买SC2-300耳机,虽不如我这只耳机但是效果远好于普通的高阻耳机,见下面的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57192-1-1.html
耳机还可以用SHH-1型,见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107248352
可变电容最好用军机或是仪表拆出的瓷支架品,电容量大点无妨,本坛“器材友情交换”版块内经常有网友出让,如果一时买不到也可将手中现有的可变电容用无水酒精或是汽油洗干净使用。
其他的电容电阻都是普通货,电子市场都有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张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清风版主加分!没有用75号电路,用了500K大电阻的班尼电路,所以有载Q值较高。

网友:
好漂亮的可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本坛淘到的,洗干净后看上去很新,性能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