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了一份65nm和45nm的Intel移动处理器型号表

楼主(2010-12-22):
本人从Intel网站上查询并整理的, 上周末熬夜的工作。因为处理器命名太乱了,记不住,临时查又不是总方便。

目前最新的处理器已经是32nm工艺的了,不在本表里面。但是45nm工艺移动CPU在市面上的笔记本之中还很常见,如果是买二手笔记本,那么65nm和45nm的可以基本涵盖了(AMD的也不在本表内哈)。单从CPU的频率是不能判断 CPU 的年代和档次的,要买新的或者旧的笔记本电脑之前,还是应该心中有个数。45nm工艺比65nm工艺的 CPU 同样性能下降低了能耗, 32nm则又比45nm更先进。档次上Pentium(奔腾)比Celeron(赛扬)高,最突出的是移动Celeron处理器没有SpeedStep技术(动态降频)。Core(酷睿)则是比Pentium更高级。

补充一句是, 32nm的移动处理器比较容易辨别, Core i3, i5, i7 (酷睿i3、i5、i7)系列都是32nm工艺的最新平台;除此只有少数几款: Pentium(奔腾) P6000, P6100, P6200, U5400 和Celeron(赛扬) U3400

楼主:
贴带字体命令的总不成功,上面就改贴图了。 彩色是用来区分TDP区间范围的。

Celeron M 4xx 系列 (65nm Yonah)
具备 1M L2 缓存, 533MHz FSB
CM 410/420/430/440/450, 主频从 1.46GHz 至 2.0GHz
CM ULV 423/443 主频分别是 1.06GHz/1.2GHz

Celeron M 5xx 系列 (65nm Merom)
具备 1M L2 缓存*, 全部支持64位
CM 520/530/540/550/560/570, 主频从 1.6GHz 至 2.26GHz, FSB 为 533MHz
CM 575/585 主频为 2.0/2.16GHz, FSB 为 667MHz
CM ULV 523/573 主频为 933MHz/1.0GHz, FSB 为 533MHz. (CM 573 的 L2 缩减为 512k)

Celeron M 7xx 系列 (45nm Penryn)
具备 1M L2 缓存, 支持64位, FSB 为 800MHz
CM 722/723/743 主频分别是 1.2GHz/1.2GHz/1.3GHz

Celeron M 9xx 系列 (45nm Penryn)
具备 1M L2 缓存, 800MHz FSB, 支持64位
CM 900 主频 2.2GHz,

Celeron 双核 (65nm Merom)
具备 1M L2缓存, FSB为 667MHz, 支持64位
T1600/T1700 主频分别是 1.66GHz/1.84GHz

Celeron 双核 (45nm Penryn)
具备 1M L2 缓存, FSB 为 800MHz
T3100/T3300/T3500 主频从 1.9GHz 至 2.1GHz,  支持64位
SU2300 主频 1.2GHz, 支持 VT-x

Pentium 双核 65nm
只具有 1M L2 缓存
T2060/T2080/T2130 (Yonah)主频从 1.6GHz 至 1.86GHz, FSB 为 533MHz, 支持 VT-x
T2310/T2330/T2370/T2390 (Merom) 主频从 1.46GHz 至 1.86GHz, FSB 为 533MHz, 支持64位
T3200/T3400 (Merom) 主频分别是 2.0GHz/2.16GHz, FSB 为 667MHz, 支持64位

Pentium 双核 (45nm Penryn)
T4200/T4300/T4400/T4500  具有 1M L2 缓存, 主频从 2.0GHz 至 2.3GHz, FSB 为 800MHz, 支持64位
SU4100  具有 2M L2 缓存, 主频 1.3GHz, FSB 为 800MHz, 支持 64位

Pentium 单核 (45nm Penryn)
SU2700  具有 2M L2 缓存, 主频 1.3GHz, FSB 为 800MHz, 支持 64位

Core Duo 双核 (65nm Yonah)
具有 2M L2 缓存, 不支持64位
T2050/T2250/T2350/T2450 主频从 1.6GHz 至 2.0GHz, FSB 为 533MHz
T2300/T2400/T2500/T2600/T2700 主频从 1.66GHz 至 2.33GHz, FSB 为 667MHz, 支持 VT-x
T2300E 是个特殊品,不支持VT.
低电压版的 L2300/L2400/L2500 主频从 1.5GHz 至 1.83GHz, FSB 为 667MHz, 支持 VT-x
超低电压版的 U2400/U2500 主频分别是 1.06GHz 和 1.2GHz, FSB 为 533MHz, 支持 VT-x

Core Solo 单核 (65nm Yonah)
具有 2M L2 缓存, 不支持64位
T1250/T1350 主频分别为 1.73GHz/1.86GHz, FSB 为 533MHz
T1300/T1400 主频分别为 1.66GHz/1.73GHz, FSB 为 667MHz
超低电压版的 U1300/U1400/U1500 主频从 1.06GHz 至 1.33GHz, FSB 为 533MHz, 支持 VT-x

Core 2 Duo 双核 (65nm Merom)
大部分均具备 2M L2 缓存, 高端型号具备 4M L2 缓存, 全部支持64位
T5200/T5300 主频分别为 1.6GHz/1.73GHz, FSB 为 533MHz
T5250/T5450/T5550/T5750 主频从 1.5GHz 至 2.0GHz, FSB 为 667MHz
T5500 参数和T5450相同
T5600 主频 1.83GHz, FSB 为 667MHz, 支持 VT-x
T5270/T5470/T5670/T5870 主频从 1.4GHz 至 2.0GHz, FSB 为 800MHz
T5800 主频 2.0GHz, FSB 为 800MHz
T7200/T7400/T7600 具备 4M L2 缓存, 主频从 2.0GHz 至 2.33GHz, FSB 为 667MHz, 支持 VT-x
T7100/T7250 主频分别是 1.8GHz/2.0GHz, FSB 为 800MHz, 支持 VT-x
T7300/T7500/T7700/T7800 具备 4M L2 缓存, 主频从 2.0GHz 至 2.6GHz, FSB 为 800MHz, 支持 VT-x
低电压版 L7200/L7400 具备 4M L2 缓存, 主频分别为 1.33GHz/1.5GHz, FSB 为 667MHz, 支持 VT-x
低电压版 L7300/L7500/L7700 具备 4M L2 缓存, 主频从 1.4GHz 至 1.8GHz, FSB 为 800MHz, 支持 VT-x
超低电压版 U7500/U7600/U7700 主频从 1.06GHz 至 1.33GHz, FSB 为 533MHz, 支持 VT-x

Core 2 Solo 单核 (65nm  Merom)
仅有两款超低电压的,仅有 1M L2 缓存,支持64位和 VT-x
U2100/U2200, 主频分别是 1.06GHz/1.2GHz, FSB 533MHz

Core 2 Duo 双核 (45nm penryn)
全部支持64位,仅少数不支持 VT-x, 缓存大小不等.
T6400/T6500/T6600 具备 2M L2 缓存, 主频从 2.0GHz 至 2.2GHz, FSB 800MHz
T6570/T6670 具备 2M L2 缓存, 主频分别是 2.1GHz/2.2GHz, FSB 800MHz, 支持 VT-x
T8100/T8300 具备 3M L2 缓存, 主频分别是 2.1GHz/2.4GHz, FSB 800MHz, 支持 VT-x
T9300/T9500 具备 6M L2 缓存, 主频分别是 2.5GHz/2.6GHz, FSB 800MHz, 支持 VT-x
T9400/T9550/T9600/T9800/T9900 具备 6M L2 缓存, 主频从 2.53GHz 至 3.06GHz, FSB 1066MHz, 支持 VT-x
P7350/P7450/P7550 具备 3M L2 缓存, 主频从 2.0GHz 至 2.26GHz, FSB 1066MHz
P7370/P7570 具备 3M L2 缓存, 主频为 2.0GHz/2.26GHz, FSB 1066MHz, 支持 VT-x
P8400/P8600/P8700/P8800 具备 3M L2 缓存, 主频从 2.26GHz 至 2.66GHz, FSB 1066MHz, 支持 VT-x
P9500/P9600/P9700 具备 6M L2 缓存, 主频从 2.53GHz 至 2.8GHz, FSB 1066MHz, 支持 VT-x
SL9380 具备 6M L2 缓存, 主频 1.8GHz, FSB 为 800MHz, 支持 VT-x
SL9300/SL9400/SL9600 具备 6M L2 缓存, 主频从 1.6GHz 至 2.13GHz, FSB 为 1066MHz, 支持 VT-x
SP9300/SP9400/SP9600 具备 6M L2 缓存, 主频从 2.26GHz 至 2.53GHz, FSB 为 1066MHz, 支持 VT-x
SU7300 具备 3M L2 缓存, 主频为 1.3GHz, FSB 为 800MHz, 支持 VT-x
SU9300/SU9400/SU9600 具备 3M L2 缓存, 主频从 1.2GHz 至 1.6GHz, FSB 为 800MHz, 支持 VT-x

Core 2 Solo 单核 (45nm penryn)
具备 3M L2 缓存,支持64位和 VT-x
SU3300/SU3500, 主频分别是 1.2GHz/1.4GHz, FSB 为 800MHz

Core 2 Extreme 和 Quad (45nm penryn)
这一系列全部支持64位和 VT-x, Q开头的是四核心,其余是双核心
X7800/X7900 具备 4M L2 缓存, 主频分别是 2.6GHz/2.8GHz, FSB 为 800 MHz
X9000 具备 6M L2 缓存, 主频是 2.8GHz, FSB 为 800 MHz
Q9000 四核 具备 6M L2 缓存, 主频是 2.0GHz, FSB 为 1066 MHz
X9100 具备 6M L2 缓存, 主频是 3.06GHz, FSB 为 1066 MHz
Q9100 四核 具备 12M L2 缓存, 主频是 2.26GHz, FSB 为 1066 MHz
QX9300 四核 具备 12M L2 缓存, 主频是 2.53GHz, FSB 为 1066 MHz

网友:
楼主辛苦了。淫特尔的CPU型号挺乱的,整理后就很方便呀。

网友:
谢谢了,此贴收藏了,哦,我的P8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