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杯剧了,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0-12-22):
想测试下大牛的空载电流,将山寨890表的200mA档串入电源线中,通电万用表保险丝的位置火花一闪,接着就无显示了,然后里面居然冒烟了,赶紧拆开,发现冒烟的地方是升压板的三极管(表是锂电升压供电的),200mA档的1A快速熔丝也断了。表内不知道那个芯片也击穿了,想不明白怎么搞的,以前也烧断很多次保险丝也没事情,这次怎么就……郁闷死了。

网友:
这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楼主的表比较复杂啊。本身0.2A档就不能用1A保险丝。1A的可以说电流在2A左右会迅速熔断,都闪火花了电流得多大啊。还有可能是升压电路损坏出现高电压把表烧坏了呢。

网友:
检查一下分流电阻有否开路?

楼主:
升压电路输出端并接了个12V稳压管,不会过高。
熔丝我一直用1A的,以前怎么就没事?
150W的环牛空载通电瞬间的电流倒底有多大?

网友:
根据这个帖子的说法,
http://www.btwgroup.com/web/info2.asp?id=110&bid=7&sid=51
"合闸激磁涌流与铁心参数,如硅钢片特性中剩磁与饱和点、额定磁通密度,与绕组几何形状、匝数,与合闸时电压瞬时值等参数有关。如合闸瞬间正好为电压波形过零,铁心中剩磁与瞬变磁通的符号相反,当电压再过零时铁心饱和合闸激磁涌流的峰值将最大,有时可能超过额定电流很多倍,..."
150W 的额定电流是 0.7A,, 如果 "很多倍" 是指 10 倍, 那就是 7A.

网友:
山寨的890再买一个就是了,修的价值不大。

网友:
好象没碰过类似的问题,。无论是用指针还是数字的,也包括用数字表测量已经短路的三相电机。20A超量程了也没出现过楼主的情况。

网友A:
换表,换好表,换块好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表,换好表,换块好表!

这个使用习惯    只能用10块钱那种   哈

楼主:
标题

是想弄明白它是怎么坏的,为何坏的,这才是我发帖的目的,我实在实想不明白,按这表的电路板,200mA档插口先接的就是保险丝,保险丝烧断后就和内部电路断开了,怎么会把表烧坏呢?就是瞬间的大电流在分流电阻上的电压最多十几伏,也不足以损坏芯片,何况芯片输入端还有保护呢?
哪位能贴个890交流电流档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
你还不知道电感在瞬间断电会有高压产生吧,呵呵。高压击穿万用表去38度看看有老外的视频的很精彩

网友B:
是啊,楼上说的很有可能,保险丝断开瞬间,因为自感产生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楼上说的很有可能,保险丝断开瞬间,因为自感产生高压……

有道理。本来变压器初级就是个电感,保险丝断开瞬间产生高压,加到表上;数字表很多集成器件都是电压击穿型的(CMOS电路等),肯定罩不住......
相对而言指针表,一般烧保险,烧电阻,烧二极管,表针打弯的有,烧动圈的少。因为指针表基本都是电流击穿型的器件。

网友:
修复的仪表很难保证精度,再说使用山寨的表也容易造成设备和人身的伤害。我劝你还是使用福禄克或泰克的万用表吧。人身安全第一,设备安全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