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5P电子管OTL功放

楼主(2010-12-23):
6N5P电子管OTL功率放大器

楼主:
还没完工等牛那 牛到了陆续添加

网友:
图纸?没有图纸是不完整的

网友:
干脆做台6C33B好了。应该比这台功率厉害

网友:
灯丝恐怖啊~
不过据说6n5一致性不好~

网友:
等待楼主补充资料,尤其是电路图

网友A:
这种电路不知多少人折腾多少次了,最后几乎没人会做成实用机器。不是说它响不了,是因为它根本就是费力不讨好的方案。我只想说,何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不知多少人折腾多少次了,最后几乎没人会做成实用机器。不是说它响不了,是因为它根本就是费力不讨好的方案。我只想说,何苦呢?

结论不要下太早啊,楼主具体用什么电路尚未发表呢
我们应该支持楼主的探索和制作才是

网友:
管子精确配对有难度呀

网友:
机壳很漂亮,变压器和机壳都是订做的吗??可以公布一下整体机器价格吗?俺也想做一台
    焊接工艺不错,用料十足, 请问怎么不用碳膜电阻呢?全部用大红袍是不是最好的好呢??

网友(2011-01-23):
快做吧,快过年啦,还要煲机汤的呢??

网友:
6N5P最大的问题在于线性区在最大屏耗之外——离散性大也是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