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台Q表

楼主(2010-12-23):
(无正文)

楼主:
精度比第一台差。

这个可变测量Q=1350的线圈,比第一台少了50

激励磁环距离热端太近,虽然做了简易屏蔽,但还是受到了一小点影响。没有金属壳,屏蔽不好处理。

这种电容的结构,无法把外部引线做得很短,所以损耗比较大。测Q=1000时,误差5%

网友:
这也不错,简单

看来磁环要离热端远点

网友:
许老大不能说是二胎了,早就超生了

楼主:
主板的影响不会很大,主要还是磁环要想办法屏蔽。

我现在那个屏蔽法,太简单,还是有点小问题,不过还在可以忍受找范围内。

您的高频有问题,我估计主要是那个磁环屏蔽没做好。用网线在磁环上绕几圈做个屏蔽,估计高频比值Q部问题不会太大。

由于分布电容不常测量,比值Q误差一点也不要紧的。平时以3dB Q为主吧。

再去做屏蔽什么的,也太费事了。

网友:
可变拆去5片是517P和48P,这可变差些。

网友A:
这几天可以冷静的想想,前些天手工活做多了,有些发木

我的阿Q内部调整空间还是有的,主板上下可以加两块屏蔽板,磁环可以移到接线柱板的后面,可变引线需要调整。

有信心解决屏蔽问题。

网友:
我的主板都没有焊接,调整也方便

网友B:
可变质量影响很大,起始48P太大了,高端也不到1.5M,HP表是25/470P。还要拆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可以冷静的想想,前些天手工活做多了,有些发木

我的阿Q内部调整空间还是有的,主板上下可以加两块屏蔽板,磁环可以移到接线柱板的后面,可变引线需要调整。

有信心解决屏蔽问题。

磁环、主板都严格屏蔽,精度就会非常那

补做简易屏蔽,可以使中波线圈的高频段比值Q误差关小2至4倍以上的,落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比如说,4.5pF的分布电容,可能偏小测量为3p或偏大测量为6p,这样误差是可并不大的。

当然,如果严格屏,误差会几乎完全消除的。

您上次说的,磁环的初级地线与前级板连接起业,误差更大。

这个问题我特地分析并计算了一下,确有会这样。这还是屏蔽问题造成的。因为,额外电场耦合系数虽然非常小,但经过一个Q=800的线圈,会把电流放大成百上千倍的。这个额外激励的电流,通过平行传输线及同轴传输线回流。回流电,在两条电缆上会行成压降,造成中一种测量误差。

高Q谐振回路,就更一个超强的能量吸收器,谐振频率上轻微的能量泄露,都会被他吸收并形成强电流,造成测量误差。

因此我们要通过严格的屏蔽措施来防止信号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质量影响很大,起始48P太大了,高端也不到1.5M,HP表是25/470P。还要拆一片。

我测算了一下,这个可变在并联状态下,120pF时对应的Q值不足3万,300pF以上,才可达到6万以上,因此它与那个Q=820线圈在低频率下测Q,几乎没有误差。
当测量Q=1350线圈时,可变得调得很小,这个可变的损耗就很厉害。

估计有漏电。不然就是内部很多油漆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可以冷静的想想,前些天手工活做多了,有些发木

我的阿Q内部调整空间还是有的,主板上下可以加两块屏蔽板,磁环可以移到接线柱板的后面,可变引线需要调整。

有信心解决屏蔽问题。

我理解您的心情。
当我们辛苦DIY,对它最后的效果的期望比较高。可是经测试,却没有期望值那么高,会有点失落。

其实,这部Q表是我自已设计的,被我磨得非常透的,所以习惯性的按照专业Q表,甚至可以说是顶级Q表的要求来评定DIY Q表,有点高要求了。我是觉得,如果换个标准来看,您的Q表已经很准了。我们没有超高Q的线圈,线圈的Q值一般都在1000以下,像您这样制作,中波高Q段,误差一般也不会超过5%的,低Q段,随便都会优于2%的。

网友:
这Q表很方便,昨天试测了电感、电容,自动扫频还是很好用的。

精度只是参照值,丝毫没有失落,因为早就对高频的安装会存在不足有准备,Q表就是测量高频精度的,本身的安装工艺要求当然要高。作为先尝试的Q友讲出来,供大家借鉴。

首先是玩,我去年还在玩相机,稍微像点样的相机、镜头大大超出200大元,这个少多了。

网友:
忙了半天终于把可变Q值升上去了,和HP的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