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双SRPP胆前级电路的方法6N3+6N2

楼主(2010-12-25):
胆机让越来越多的发烧友积极地加入及制作。然而,做一部好胆机并不是一件易事。笔者为了利用以前购买的晶体管功放.又能欣赏电子管的味道,“前胆后石”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同时,对初入道的发烧友来说,制作这样一台胆前级也较为合适,其难度小、造价低、效果好,是进入电子管世界的捷径。本文介绍双SRPP胆前级供大家参考。

一、电路设计
1.设计思路
    双SRPP胆前级电路,是在当今比较流行的SRPP电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优点在于:结构简单、线性好,过载能力强、电路相移少,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由于通过了一定数量的负反馈,在降低放大倍数的同时,拓宽了胆机的通频带,信噪比提高、失真度减小。那极强的分析能力和优美的音色让人难以淡忘。

2.工作原理
    第一级放大采用了价廉物美的6N3双三极管(见图2),该管音色醇和、乐声娇艳,只有亲身经历,才能茅塞顿开。电路中的V1、V2是同一只6N3。对于音频信号;V1是一只普通的共阴极放大器。R1为阴极电阻且与R2栅极电阳构成对V1提供的栅负压,R3既是V1的负载电阻,也是V2的阴极负载电阻,由V2对信号做不倒相输出.目的在于只降低输出阻抗,不进行电压放大。两只三极管之间减去了耦合电容的音染,音乐的传真度更高。根据6N3的Ia-Ug左特性曲线图,使6N3的⑥ 脚为180V,④ 脚自然为90V,[串联电路中,R1=R2=820Ω,若不考虑三极管内阻,根据U1=1R1= UR1/(R1+R2)-180V×820/
(820+820)=90V],Ia=5mA Ug=-1.5V时,让6N3处于最佳静态工作点。工作于甲类放大状态。

第二级放大采用6N2(或者6N4、6N11、EC88),通过1 uF/630V的RIAF430耦合电容,再进行二次SRPP放大,目的在保证一定放大倍数的同时。加入负反馈电路,将其输出信号电压控制在2-4V之间,由0.1 uF/600V CRC油浸电容耦合输出,这样既可以得到整个电路工作的稳定性,又可以使通频带增宽,动态增大。

3.电源设计
    一部胆前级的声音好与否,电力供应是最重要的,这已成为众多发烧友们的兴识。本机从抗干扰,减少纹波,提高音质等多方面加以考虑。
交流部分:采用YUNPEN插座(开关电源的滤波电路),首先滤除电网中的差模,共模高频干扰,再进入电源变压器。
直流部分:采用一只6Z5P作全波整流,为了使滤波效果好,音质靓丽,刻意使用4只FRAKO/150uF/385V电解电容,4只2W的国产“大红袍”电阻,用4级CRC π型滤波,达到减少纹波的目的。确保+B电压更加平滑,能量充足。
灯丝部分:采用交流供电(这里千万不能使用直流供电。否则音乐味荡然无从),则会产生十足的音乐空气感和丰盈的胆味,而那些微弱的交流声就显得微不足道。

二、元件组装
    为降低成本。电源变压器采用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的变压器,这种变压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品:质量好、容量大、噪音低,很适合制作电子管前级放大器。音量电位器用ALPS铁壳50 k×2。放大线路中的电阻一律采用美国DALE 1W的电阻,其特点是误差小、精度高、音色美。电路中的耦合电容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品质比较好的。其容量在0.47 uF~0.1 uF之间最好。笔者做过这样的实验;在胆前级中输入示波器的方波测试信号,若使用1 uF以上的耦合电容,其输出的方波信号有变形失真,耦合电容容量的大小与变形失真度成正比(胆前级足这样的)。
    该前级电路非常简单。但制作工艺应确保精益求精。具体步骤:
(1)用1mm厚的铁皮,按图3加工,刷防锈漆,喷黑色金属漆,烤干即可。

(2)选择适当粗(0.5mm左右)的单芯线,将所有输出的交流电线,朝一个方向绞合在一起,紧贴于底板走线。就近焊接在各个管座上(实践证明这样做,产生交流噪声的可能性很小)。
(3)合理布置各种阻容元件,一点接地,搭棚焊接。
(4)使用单股镀银屏蔽线和卡达时镀金插座,焊接信号线。
(5)通电实验:调整R4和R5的阻值,测试各点电位且达到线路图所规定的电压值。
(6)使用GB-98型真空管毫伏表。在无信号输入时。电位器置于最大状态,测信号输出两端的电压应在7mV以下,(若没有此设备,使用万用表交流10V挡观察刻度也可以),若达不到此标准,就应检查布线及滤波电路是否正确。输出信号电压的测试:输入1V方波信号,电位器置于最大状态,信号输出两端的电压为2-4V左右最好。

三、试听
    采用马兰土CD-7型,HL Compact 7ES音箱。先驱M-850功放,衔接自制胆前级,超日寸空RSC-CD信号线,MITT2双线分音喇叭线。首先放一曲令人闻之色变的《红魔鬼》第9段。好让我的新作品经受严峻考验。果然不负重望;这道阿洛德管弦乐曲之中那接连不断、铺天盖地的迫人声浪,令人心惊胆颤如裂石的鼓声,金蛇狂舞般的响鞭,高潮频起,无容喘息。新作品的控制力和速度感更具挑战性。
    再放一曲《幽兰》第2段,那优雅不可方物的古琴,其线条的细致与顺滑。如精雕的象牙,如潺潺的流水,这古朴而独具一格的旋律,把民乐的那种温情、含蓄、细腻刻画得淋漓尽致 余不由屏息静听:仿佛我们进入了花的神妙之中,与花共舞在大自然的阳光、雨露、风雪之中,让花的美,深驻心灵。
    主观评价:笔者搞教学、弄胆机,理论联系实际也有些年头了。就这次的双SRPP胆前级让人难以忘记,各种音乐都试过;表现突出,音色明亮,泛音丰富,解析力高。拔下6N2换上镀金脚E88CC之后,更感音质晶莹通透,醇和厚实。能忠实再现音乐本身的内涵。让你在一天纷繁复杂的教学、工作忙碌之中,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慢慢品味优美而动听的音乐。

上传图片为无效的 没办法只好这样了

网友:
对这个电路有一个改进的建议:
那个13K的负反馈电阻再选大一些
短接和它串联的1uF电容
直接从6N2的上三极管阴极接到6N3的下三极管阴极
或6N3上三极管的阴极
是不是更好呢?
我自己的一个双SRPP电路就是这样用的
没感觉有什么不妥

网友(2011-04-06):
楼主继续发图 嘛~~~~~~~~~~~~~~~~

网友:
楼主。。。你辛苦了。。。对于我们菜鸟确实不错

网友(2011-09-08):
我手上有几支铍镆合金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2K,次级600欧,不知能否用于胆前级,手头又无资料,请各位老师介绍实用的电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可以用
问题是你的牛是不是真的合金牛啊?

网友(2014-09-15):
楼主的图看不到,可否再发一次

网友(2015-12-02):
这是个充电的好地方,收获了不少知识

网友(2022-02-28):
不错.对这个电路有一个改进的建议很好!
我也学做改了!
那个负反馈电阻
直接从6N2的上三极管阴极6N3上三极管的阴极
是更好呢 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