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磁环次级1圈穿心很重要!!!

楼主(2010-12-25):
Q表总装以后,出现1400KC以上比值Q大于3DBQ:1.4M  128.5×5=636.5   3DB---606.7。

仔细分析了一下,总装前摆摊试调还比较准确,总装起来就出问题?

下午试做屏蔽,将前级板与接线柱热端拉开距离,磁环与接线柱拉开距离,加以屏蔽,依然不行。

梁老师说过,激励磁环相当于模拟Q表的0.04/1.96高精度电阻,很重要。许老师说了,磁环线圈次级1Q的穿心很重要,靠近磁环会减Q。

拆开激励磁环探究,次级1圈重绕时用聚四氟胶带做了五花大绑的固定,但重装时,摆弄引线已经使穿心线偏移靠边。加上原来绕法的试机中,圈数数值有点怀疑,这两天找了几个旧磁环,重绕一个。

拆机磁环原来的满绕双层60圈拆去4圈,用聚四氟胶带在磁环外部满缠多层,用聚四氟多股镀银皮线穿心1圈,保证穿心不移位,1圈整体等距离开磁环。

网友:
可以按小许双线并绕28圈再串联,又好绕又少穿一半,这种绕法1匝放靠磁环边一点都不变。

网友:
磁环按照上次说的,0.38线双线并绕后串联。1圈尽量穿中心,以保5MHz以上高精度。

2MHz以下,一般说不会造成两Q相差那么多,主档还是其它原因。

您按以下处理一下:
1、平行线用焊接的,用线径为0.5平方的网线芯以绞线方式传输。不要使用杜邦线,那种线的线径太细,电感量很大。
2、您现在没有条件多点接地,所以变压器初级不要入地于主可变,以便产生地线环路。但测励电压时一定要入临时入地于主可变。
3、磁环要频屏好,屏蔽层就直接接于压器初级。
4、把主可变的最小电容降下来。
5、主可变上面那块黄色的塑料板是做何用处的?如果没有用,应去除。

我这边,到了10MHz,两Q还是统一的。

楼主:
简易连线,上机测试:
700KHz:比值--771.5,3DB--773;
1000KHz:比值--673.5.5,3DB--696;
1400KHz:比值--576,3DB--581。

测试不准的问题基本解决了,Q友一定注意磁环的次级1圈线一定要穿心,线里外圈都不能贴近磁环,否则会有高频损耗,影响测试值准确。

网友:
我现在被您搞乱了。

您具体连线出传上来看看。

网友A:
您现在每条连线都比较长,耦合关系比较复杂化。

楼主:
为了测试磁环绕法效果,又绕了两个。

一个是平绕56圈,留1/5空隙;另一个是平绕28+28圈,中间抽头。待屏蔽后装机时试验选择。

示图中上边的是总装中拉紧1圈的磁环(初级线从中心跳出半圈,可能就是测试时出现56.5:1的问题),下面两个是新绕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聚四氟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现在每条连线都比较长,耦合关系比较复杂化。

出现比值Q超过3DB,一时搞不清楚,怀疑太多,遂有意拉开距离另做屏蔽。

现在问题解决了,下面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四氟芯。

这个好! 我也想到溜达兄的聚四氟片也行。

手头没有,只能用四氟胶带缠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吸锡器的头便是四氟的,绕好后塞一段进去,别告诉他人。

网友A:
这个线圈,在1.5MHz时,比值Q应比3dB Q低才20至30才是正常的,您现在相同,所以不太正常。因为线圈的分布电容会造成比值Q下降。

在600kHz时,两Q才会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锡器的头便是四氟的,绕好后塞一段进去,别告诉他人。

哈哈!

临时接地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些布线龙飞凤舞不会正常,1匝以最短距焊在柱上,56匝立刻接50Ω电缆引出,DDS全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圈,在1.5MHz时,比值Q应比3dB Q低才20至30才是正常的,您现在相同,所以不太正常。因为线圈的分布电容会造成比值Q下降。

在600kHz时,两Q才会相同的。

又测了一下:1400---549---585